MSP430仅芯片自身就可以在线仿真吗?有其他在线调试仿真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8-06-05):
如题。

最近在研究MSP430,需要自己画PCB。请问MSP430可以不使用专门的仿真器调试器就可以进行调试、打断点之类的操作吗?
理想中的方式是在PCB上画上外围电路,简单配几个外围芯片就可以直接连到电脑USB上进行调试。

另外,有没有其他厂商的单片机,仅单片机自身配以简单的电路就可以进行程序下载和仿真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单片机,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了。

网友B:
430用边界扫描方案JTAG仿真,不管什么仿真方案,总要有线与PC机联。也就几根线,问题是现成的430仿真器太贵的,且断点设置还有限制。TI公司没有很好的用心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大地降低了它的使用率。可惜TI至今也未意识到这一点。我的许多设计方案想用430,家里有两个仿真器,都是400元买的,但只能设置2个断点。所以现在尽可能不能4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