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DS18b20 temp T 为什么先显示85后一秒变28.0

楼主:
单片机驱动DS18b20芯片tempB和tempT用的程序一样,temp T 为什么先显示85摄氏度然后一秒钟后变28.0℃?

网友A(2018-06-05):
DS18B20 50H 85等问题调试总结:http://www.51hei.com/bbs/dpj-36541-1.html

网友B:
如果确认时序是正确的,,,可以 先把第1次的忽略掉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开始上电的时候,没有读正确的温度值,显示85,这是DS18B20的特点。后来的28就应该是正确的温度值了。如果不断电就不再显示85,就可以说明电路和程序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