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流监测我需要用什么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2018-06-05):
请问12v,300ma的电路,想做一个电流取样
我需要在电路中串什么样的电阻
1欧的行不行,需要多少瓦的
电压就用5v单片机来测

网友A:
取样电阻阻值选择多大要根据实际电路确定,阻值过大会限制被测电流,通常0.05~1Ω,电阻功率选择大于电流的平方*电阻*2。再通过运放放大信号,使其电压幅度适合AD转换范围。

网友B:
为何不能自己算一下,欧姆定律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阻阻值选择多大要根据实际电路确定,阻值过大会限制被测电流,通常0.05~1Ω,电阻功率选择大于电流的 ...

选1欧的可以嘛 因为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监测

网友C:
太大限流,太小要大功率。你这个搞一个5W的电阻,1欧姆的话要运放还有AD。一般的电阻不行,要精度比较高的,电流取样一般是抗铜丝,精度比较好,而且大部分电流取样的时候都用的这个,不过抗铜丝一般是10A及以上用的,你可以用金属外壳的水泥电阻,但是这个电阻阻值你要测量出来,不是太准,但是比较稳定,我一般用这个当标准电阻。

网友D:
取样电阻如果阻值选得太小,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降小(信号弱),需要经过放大后进入测量电路,但是由于信号弱,容易受到干扰增加误差。如果阻值选的太大会影响到主电路的使用功能。所以这个需要你自己根据这几方面的因素自己衡量。

网友E:
用欧姆定律算下就行啊

网友F:
一般用康铜丝电阻,具有阻值低,温度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能自己算一下,欧姆定律很难吗?

没有帮助的话不要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大限流,太小要大功率。你这个搞一个5W的电阻,1欧姆的话要运放还有AD。一般的电阻不行,要精度比较高的 ...

谢谢 非常有帮助

网友G:
电流检测有专有芯片,差分取样,之间串mΩ级电阻,加几个要看电流大小算功率,电阻并联功率要能够承受。

网友G:
单片机实现电流检测的proteus仿真及源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56192-1.html

楼主(2018-07-24):
引用 网友G:
电流检测有专有芯片,差分取样,之间串mΩ级电阻,加几个要看电流大小算功率,电阻并联功率要能够承受。

...

我看到了 这个用摸数转换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