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这个十六进制的音符是怎么换算的

楼主(2018-06-05):
程序中的全局变量FREQL和FREQL就是音符频率表,分别为数据的高8位和低8位,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FREQH[]={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中音1、2、3、4、5、6、7
0xFC,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高音1、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超高音1、2、3、4、5、6、7
};
unsigned char code FREQL[]={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中音1、2、3、4、5、6、7
0x8F,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高音1、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1、2、3、4、5、6、7
};
不知道怎么换算的,急求!!!

网友A:
提示:音符一定与频率相关,频率一定与定时器的时常数有关。

网友B:
音符的数字频率。

网友C:
所有的声音多是有一定的频率,你可以先查每一个音符所对应频率是多少,再根据你选用的时钟频率,来换算电平高低变化一次所需的时间。你上面的数组可能是定时器的初值,或延时程序的循环次数值。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A:
在EXCEL中有嵌入式VBA,它可以将EXCEL通过串口或USB口直接与单片机之间建立联系,这需要你具备以下知识:
1、单片机的串行通讯知识。
2、EXCEL的VBA知识。(一般EXCEL高手,才具备此项技能)。
我做过无线看板1拖N系统:就是将生产中的产能信息,通过传感器送入无线LED看板,并在看板上用LED显示出来,同时通过无线装置将生产信息发送给,与PC机连接的无线收发器上,PC上的程序是用EXCEL写的,所以生成EXCEL表格是随心所欲的。无线LED看板是用51单片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