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遥控电扇

楼主(2018-06-05):
     以前买了个遥控模块放了很久,现在把它拿出来做个遥控电扇,嘻嘻!但是测了一下,这个模块在单片机上四个控制端始终显示高电平,单片机引脚无法在低电平时进行判断,无奈只能选择了循环显示的程序。本人觉得还行,按一下,低档,按一下,二档,再按一下,高档,最后按一下关掉!大侠勿喷哦!

制作出来实物图如下:

/********************************************************************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char count;   //按键计数,每按一下,count 加1
uchar a,b;           //定义字符型变量
uchar temp;    //定义字符型变量
sbit BY1=P3^4;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为单片机P2口的P2.1按键)
//sbit P10=P1^0;sbit P11=P1^1;sbit P12=P1^2;sbit P13=P1^3;sbit P14=P1^4;sbit P15=P1^5;sbit P16=P1^6;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
                           按键判断函数
*********************************************************************/
void key() //按键判断程序
{
        if(BY1==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10ms();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BY1==0) //确认按键按下
                {
                        count++; //按键计数加1
                        if(count==4) //计8次重新计数
                        {
                                count=0;//将count 清零
                        }
                }
        while(BY1==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 只加1.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emp=0xfe; //定义为11111110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判断函数

                a=temp<<count;//左移count位
                b=temp>>(8-count);//右移8-count位
                P1=a|b;        //求值 P10=
//        if(P14==0){P10=1;P11=1;P12=1;P13=1;}
        }
}

/********************************************************************
                              结束
*********************************************************************/

网友A:
哎呀我去你直接买一个互锁的四路遥控器多好啊,直接都解决了。
不过你这个单片机玩的不错,有时候四路改变一下还是挺好的

网友B:
这个貌似复杂了,不用单片机也可以的,弄个互锁的2272,然后接几个高电平触发的继电器就可以了。也是可以实现遥控电扇的,这是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