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快换机构模块设计solidworks工程与单片机源码

楼主:
solidworks工程文件分享:

//////////////////////////////智成工作室出品////////////////////////////////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XIAO 65186                  //这里定义定时器的
#define DA XIAO-2000          //两个极限值的
uint jd=1000;        //转到的角度可以从100到2000,100以下电机就转不到位置了,有烧电机的风险。
uchar jishu=0;                  //计数

sbit duoji = P1^2;          //接舵机的

void Timer0Init(void)
{
        uchar j=0;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j=XIAO-jd;
        TL0 = j;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j>>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uint j=0;
        j=XIAO-jd;//高电平的时间

        if(duoji==0)                //低电平的时候就把他设成高,且把定时器初值设成高电平的时间
        {
                TL0 = j;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j>>8;                //设置定时初值
                duoji=1;
        }else
        {                                        //高电平的时候就把他设成低,且把定时器初值设成低电平的时间
                j=65536-j;                //低电平的时间
                TL0 = j;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j>>8;                //设置定时初值
                duoji=0;
        }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
        uchar i=0;
        for(i=0;i<5;i++)
        {
                Delay100ms();
        }
}
void  Delay2s()
{
        uchar i=0;
        for(i=0;i<20;i++)
        {
                Delay10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jd=100;                   //在主程序中只要改变这个变量就可以控制舵机转到指定位置
                Delay2s();           //程序中尽量不要用延时,我这是为了演示
            jd=1900;
                Delay2s();           //程序中尽量不要用延时,我这是为了演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