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迹小车的红外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8-06-05):
循迹小车的红外传感器应该放置在哪个位置?为什么我的这两个红外遇到弯道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红外传感器具体检测的是地面的哪个位置?

楼主:
会不会是传感器位置太高?

网友A:
可以调节一下灵敏度试试,如果怎么都没有反应的话就是太高了。

网友B:
两个传感器为什么不完全卡着轨迹线呢?

网友C:
    这种红外传感器的有效距离很短的,大概最大距离不超过1厘米的,而且不能调节灵敏度的。我用在其他地方只有5毫米的识别距离。
    看图上,这个安装位置过高了,可以边调节高度边测试效果。就是通电后,挪动小车,使模块正对黑带和非黑带区域,看看模块输出是否与预期相符。

没做过两个传感器的循迹小车,不清楚你这个代码原理。。。。。。
当初我用的是三个红外模块,可调节灵敏度的,三个平行等间距,安装间距是比黑带略宽。也需要反复调整测试的。

网友D(2019-08-16):
你用3路循迹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E:
高度要调低一点,两个传感器尽量靠近黑线。如果敏感度可以调也要调一下。

网友F(2019-12-23):
引用 网友D:
你用3路循迹可以完美解决

请问什么是三路循迹,

网友G:
你用两路循迹传感器,把传感器放在小车前端正中间,距离地面两厘米左右
你在那个宝上搜一下两路循迹传感器,用的时候记得看数据手册

网友H(2022-01-11):
麻烦问下那个都是孔的白色板子是什么啊?刚入门学习,多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下那个都是孔的白色板子是什么啊?刚入门学习,多谢了!!

这个是亚克力板

网友J:
红外传感器靠自已发射和反射红外光线来检测的,黑色的轨迹线可以吸收红外线,从而减少反射量。因些一般是在黑色的轨迹线两端装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