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H1750光线感应源程序

楼主(2018-06-05):
基于BH1750模块实现的光强度检测,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u8 BUF[8];
u16 temp2=0;
float lux=0;

void bh1750_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GPIO_Pin_6);         //PB6,PB7 输出高

}

/****向BH1750单次写命令****/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iic_start();
        bh1750_send_byte(0x46);  //发送器件地址0100 0110   最后一位0,表示写
        //IIC_Wait_Ack();
        bh1750_send_byte(Reg_Address);
        //IIC_Wait_Ack();
        bh1750_iic_stop();
}

/****BH1750初始化****/
void bh1750_Init(void)
{
        char dir=0;
        unsigned char value=0;
        TIM3_PWM_Init(899,0);
        bh1750_iic_init();
        TIM_SetCompare3(TIM3,0);

        while(1)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delay_ms(200);
                bh1750_ReadContinuous1();
                temp2=BUF[0];
                temp2=(temp2<<8)+BUF[1];
                lux=(float)temp2/1.2;    //lux是float型
                if((lux>0)&&(lux<50))
                        value=10;
                else if(lux<75)
                        value=20;
                else if(lux<100)
                        value=40;
                else if(lux<125)
                        value=50;
                else if(lux<150)
                        value=60;
                else if(lux<175)
                        value=70;
                else if(lux<200)
                        value=80;
                else if(lux<250)
                        value=90;
                else if(lux<280)
                        value=110;
                else if(lux<300)
                        value=120;
                else if(lux<320)
                        value=130;
                else if(lux<340)
                        value=140;
                else if(lux<360)
                        value=150;
                else if(lux<380)
                        value=160;
                else if(lux<400)
                        value=170;
                else if(lux<410)
                        value=180;
                else if(lux<450)
                        value=190;
                else if(lux<800)
                        value=240;
                printf("光照强度:%f   value:%d\r\n",lux,value);
                TIM_SetCompare3(TIM3,value);

                //delay_ms(1000);
        }

}

/****从BH1750单次读Lux****/
/****
模式选择:H-Resolution Mode,分辨率1lux
单次读Opecode:0010 0000 ,即0x20
器件地址:0100011,ADDR接GND
****/
void bh1750_ReadOneTime(void)
{

        bh1750_iic_start();
        bh1750_send_byte(0x46);  //发送器件地址0100 0110   最后一位0,表示写
        bh1750_recv_ack();
        bh1750_send_byte(0x20);   //发送One time H-Resolution Mode的Opecode 0010 0000,分辨率为1lux
        bh1750_recv_ack();
        bh1750_iic_stop();
        delay_ms(200);
        bh1750_iic_start();
        bh1750_send_byte(0x47);  //
        bh1750_recv_ack();
        BUF[0]=bh1750_recv_byte(1);
        //IIC_Ack();        //主机应答
        //temp1=temp<<8;
        BUF[1]=bh1750_recv_byte(0);
        //IIC_NAck();        //主机不应答
        bh1750_iic_stop();

//         temp2=BUF[0];
//         temp2=(temp2<<8)+BUF[1];
//         lux=(float)temp2/1.2;    //lux是float型

        //return lux;
        //delay_ms(200);
}

/****从BH1750连续读Lux****/
/****
模式选择:H-Resolution Mode,分辨率1lux
连续读Opecode:0001 0000
器件地址:0100011,ADDR接GND
****/
void  bh1750_ReadContinuous1(void)
{
//        u16 temp=0,temp1=0;
        bh1750_iic_start();
  bh1750_send_byte(0x46);  //发送器件地址0100 0110   最后一位0,表示写
        bh1750_recv_ack();
        bh1750_send_byte(0x10);  //发送Continuous H-Resolution Mode的Opecode 0001 0000,分辨率为1lux
        bh1750_recv_ack();
        bh1750_iic_stop();
        delay_ms(200);
        bh1750_iic_start();
  bh1750_send_byte(0x47);
        bh1750_recv_ack();

         BUF[0]=bh1750_recv_byte(1);
        BUF[1]=bh1750_recv_byte(0);

        //temp=bh1750_recv_byte(1);
        //temp1=bh1750_recv_byte(0);

        bh1750_iic_stop();

        //temp2=temp1+(temp<<8);
        //lux=(float)temp2/1.2;    //lux是float型

}

void Conversion(void)
{
        temp2=BUF[0];
        temp2=(temp2<<8)+BUF[1];
        lux=(float)temp2/1.2;    //lux是float型

}

/**************************************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iic_start(void)
{
                BH1750_SDA_OUT()       //设置SDA线为输出
        //在开始数据传输前,先让SDA和SCL都拉高
                BH1750_IIC_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释放总线
          delay_us(2);
                BH1750_IIC_SCL=1;

                delay_us(5);   //Tsu;STA:起始条件的建立时间大于4.7us。

                BH1750_IIC_SDA=0;    //SDA由高变为低表示开始信号
                delay_us(4);   //起始条件的保持时间大于4us
                BH1750_IIC_SCL=0;    //钳住IIC总线,准备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delay_us(2);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iic_stop(void)
{
        BH1750_SDA_OUT()       //设置SDA线为输出

        //IIC_SCL=0;    //此句是调试BH1750时加,2018.03.03

        BH1750_IIC_SDA=0;   //发送停止信号的数据信号
        delay_us(2);
        BH1750_IIC_SCL=1;   //发送停止信号的时钟信号
        delay_us(5);  //停止信号的建立时间大于4us
        BH1750_IIC_SDA=1;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_us(4);    //;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_ack(char ack)
{
        BH1750_IIC_SCL=0;
        BH1750_SDA_OUT();
        BH1750_IIC_SDA=ack;   //主器件应答
        delay_us(2);
        BH1750_IIC_SCL=1;
        delay_us(4);        //SCL高电平周期大于4us
        BH1750_IIC_SCL=0;         //清时钟线,钳住II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_us(2);

}

/**************************************
接收应答信号
**************************************/
char bh1750_recv_ack(void)
{
        u8 ucErrorTime=0;
        BH1750_SDA_IN();     //SDA设置成输入
        BH1750_IIC_SDA=1;
        delay_us(2);
        BH1750_IIC_SCL=1;
        delay_us(2);
        while(BH1750_READ_SDA)
        {
                ucErrorTime++;
                if(ucErrorTime>=250)
                {
                        bh1750_iic_stop();
                        return 1;
                }
        }
        BH1750_IIC_SCL=0;
        return 0;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_byte(char dat)
{
        u8 i;
        BH1750_SDA_OUT();

        for(i=0;i<8;i++)
        {
                if((dat<<i)&0x80)  BH1750_IIC_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BH1750_IIC_SDA=0;

                delay_us(2);
                BH1750_IIC_SCL=1;     //拉高SCL,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_us(4);   //保证SCL高电平周期大于4us
                BH1750_IIC_SCL=0;    //拉低SCL,允许SDA传输下一位数据。因为只有在SCL=0时才允许SDA的状态发生变化
          delay_us(2);
   }
         //以下四句是调试BH1750时添加的,2018.03.03
         //特别注意;用方法三时,以下四句不可去掉,去掉后得到的数有问题
         //用方法二时,以下四句需注释掉,否则也会有问题,至于原因暂时还不清楚。
//          IIC_SDA=0;
//          delay_us(2);
//          IIC_SCL=1;
//          delay_us(2);

         BH1750_IIC_SCL=0;      //拉低SCL,为下次数据传输做好准备
         delay_us(2);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ack为1时,发送Ack(产生应答);ack为0时,发送NAck(不产生应答)
**************************************/
char bh1750_recv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BH1750_SDA_IN();
        for(i=0;i<8;i++)
        {
                BH1750_IIC_SCL=0;    //置SCL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_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BH1750_IIC_SCL=1;   //置SCL为高,使SDA上数据有效
                delay_us(2);
                receive=receive<<1;
                if(BH1750_READ_SDA) receive=receive+1;    //读取SDA,把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ceve中,若此处写成IIC_SDA==1,会失败,思考原因?
                delay_us(2);
  }
        if(!ack)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18-11-17):
感谢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B(2019-03-12):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很好

网友C:
非常感谢,太好了

网友D(2019-10-26):
编译的时候出现问题,说无法打开.\core_cm3.o 这是什么问题呀,烦请楼主解答一下

网友E(2020-03-16):
我测试了一下不行,数据一致不更新

网友F(2020-07-11):
测试通过,谢谢楼主!

网友G(2023-03-27):
有大佬能根据楼主的资料画个仿真图吗?

网友H:
求问 实物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