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F8591的stm32程序如何输出“正弦波_方波_锯齿波”?请教!

楼主(2018-06-05):
请教!这个程序如何输出“正弦波_方波_锯齿波”?

/******************** (C) COPYRIGHT 2013 CEPARK多功能开发学习板********************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CPU通过控制PCF8591输出不同模拟值,使LED灯渐暗渐明。
* 实验平台:CEPARK多功能开发学习板
* 库版本  :ST3.5.0

* 硬件连接:------------------------
* 单片机IO |  PB10 - JP68 - SCL           | AD/DA转换模块
                                                |  PB11 - JP68 - SDA           |
*           ------------------------
* 硬件连接:JP66短接,用于AD显示
* 硬件连接:J3上端连接到核心板的J7(3.3V)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ic.h"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int main(void)
{
        u8 i;

        /* 设置系统时钟为72M */
          SystemInit();

          PCF8591_Init();                        //IIC初始化

        while(1)
        {
                for(i=255;i>0;i--)
                {
                        pcf8591_da_write(i);
                        delay_ms(10);
                }

                delay_ms(500);

                for(i=0;i<255;i++)
                  {
                            pcf8591_da_write(i);
                            delay_ms(10);
                  }
        }
}

网友A:
DA芯片先输出高电平,延时一下,再输出低电平,再延时一下,如此反复就是方波。
三角波、正弦波一个道理。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4_discovery.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Private define ------------------------------------------------------------*/
// This is the magic number used to increment the phase accumulator
#define R 107374182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16_t sinetable[]  = {
        127,130,133,136,139,143,146,149,152,155,158,161,164,167,170,173,176,178,181,184,187,190,192,195,198,200,203,205,208,210,212,215,217,219,221,223,225,227,229,231,233,234,236,238,239,240,
        242,243,244,245,247,248,249,249,250,251,252,252,253,253,253,254,254,254,254,254,254,254,253,253,253,252,252,251,250,249,249,248,247,245,244,243,242,240,239,238,236,234,233,231,229,227,225,223,
        221,219,217,215,212,210,208,205,203,200,198,195,192,190,187,184,181,178,176,173,170,167,164,161,158,155,152,149,146,143,139,136,133,130,127,124,121,118,115,111,108,105,102,99,96,93,90,87,84,81,78,
        76,73,70,67,64,62,59,56,54,51,49,46,44,42,39,37,35,33,31,29,27,25,23,21,20,18,16,15,14,12,11,10,9,7,6,5,5,4,3,2,2,1,1,1,0,0,0,0,0,0,0,1,1,1,2,2,3,4,5,5,6,7,9,10,11,12,14,15,16,18,20,21,23,25,27,29,31,
        33,35,37,39,42,44,46,49,51,54,56,59,62,64,67,70,73,76,78,81,84,87,90,93,96,99,102,105,108,111,115,118,121,124
};
uint16_t pulse_width = 128;
uint32_t phase_accumulator = 0;
uint8_t angle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TIM_Config(void);
void PWM_Config(int period);
void PWM_SetDC(uint16_t channel,uint16_t dutycycle);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LED_Config(void);
void INTTIM_Config(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PWM_SetDC(1,pulse_width);
                // Calculate a new pulse width
                phase_accumulator+=R;
                angle=(uint8_t)(phase_accumulator>>24);
                pulse_width = sinetable[ang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TIM Configuration */
        TIM_Config();
        /* LED Configuration */
        LED_Config();
        /* PWM Configuration */
        PWM_Config(256);
        /* Sampling rate timer */
        INTTIM_Config();

        PWM_SetDC(1,128);
        PWM_SetDC(2,128);
        PWM_SetDC(3,128);
        PWM_SetDC(4,128);
        while (1)
        {
                // Wait for sampling clock to overflow
                if (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3 Ouput Channel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C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C Configuration: TIM3 CH1 (PC6) and TIM3 CH2 (PC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3 (PB0) and TIM3 CH4 (PB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TIM3 pins to AF2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TIM3);
}

void PWM_Config(int period)
{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 -----------------------------------------------------------------------
        TIM3 Configuration: generate 4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In this example TIM3 input clock (TIM3CLK) is set to 2 * APB1 clock (PCLK1),
        since APB1 prescaler is different from 1.
        TIM3CLK = 2 * PCLK1
        PCLK1 = HCLK / 4
        => TIM3CLK = HCLK / 2 = SystemCoreClock /2

        To get TIM3 counter clock at 28 MHz, the prescaler is computed as follows:
        Prescaler = (TIM3CLK / TIM3 counter clock) - 1
        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 /2) /28 MHz) - 1

        To get TIM3 output clock at 30 KHz, the period (ARR)) is computed as follows:
        ARR = (TIM3 counter clock / TIM3 output clock) - 1
                = 665

        No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holds HCLK frequency and is defined in system_stm32f4xx.c file.
        Each time the core clock (HCLK) changes, user had to call SystemCoreClockUpdate()
        function to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value. Otherwise, any configuration
        based on this variable will be incorrect.
----------------------------------------------------------------------- */

        /* No prescale, run at maximum frequency */
        PrescalerValue = 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PWM_SetDC(uint16_t channel,uint16_t dutycycle)
{
        if (channel == 1)
        {
                TIM3->CCR1 = dutycycle;
        }
        else if (channel == 2)
        {
                TIM3->CCR2 = dutycycle;
        }
        else if (channel == 3)
        {
                TIM3->CCR3 = dutycycle;
        }
        else
        {
                TIM3->CCR4 = dutycycle;
        }
}

void LED_Config(void)
{
        /* GPIOD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 Configure PD12, PD13, PD14 and PD15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NTTIM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 - 1;  // 1 MHz down to 100 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4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
* @brief  Delay Function.
* @param  nCount: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while(nCount--)
        {
        }
}

网友B(2020-06-28):
请问这是用的stm32那个系列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