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进入单片机的世界,不知道从下手!之前没有接触过

楼主(2018-06-05):
请教各位大神!!!
    想进入单片机的世界····不知道从下手!!!
     之前没有接触过····算是初学者吧
    需要什么设备和材料???

网友A:
郭天祥的51单片机,我当初入门就是看的这本,单片机可以买郭天祥的板子,也可以卖其他家的

网友B:
Proteus这是一个模拟软件,可以先试试从这个入手。

网友C:
这个论坛资料就很多,高手云集

网友D:
经常来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郭天祥的51单片机,我当初入门就是看的这本,单片机可以买郭天祥的板子,也可以卖其他家的

谢谢,我刚在TAO宝上拍了一套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us这是一个模拟软件,可以先试试从这个入手。

谢谢,正在论坛上下载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资料就很多,高手云集

对对···讲的对

网友E:
买个开发板 C语言数据 谭浩强的C语言
开发板建议买STM32的
这个资料多谢
照着开发板例程一个一个来
还有就是硬件书籍: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网友F: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你感兴趣,肯学,网上还有图书馆等很多地方都有资料。

网友G:
可以先买个单片机,才200多,会赠课程的

网友G:
可以在淘宝买个单片机,会赠课程的

网友H:
看相关的单片机书吧,网上也有视频教学。

网友I:
郭天祥的单片机比较好上手,去买个51单片机来练练手,之后熟悉了再去学习stm32

网友J:
新手先从51开始吧,点灯之类的慢慢来

网友K:
看书呗,可以去正点原子找资料看看

网友L:
可以先从51开始,买个开发板,跟着例子学,慢慢再自己写。

网友M:
51比较简单,好入门

网友N:
51学习了解一下单片机外设,和常用的一些模块。然后就可以去学习32了。

网友O:
可以上淘宝买一块51单片机开发板,里面还有一些相关资料,我觉得都可以自学的懂得

网友O:
我觉得要先有一点C语言基础是真的比较重要

网友O:
慢慢的学习配套的一些例程,由简单到复杂

网友P:
学习方法:
总的来说,就是实践出真知。
一本教程上是这样说的:一个要领,四个步骤
学习单片机的要领就是:在实践中成长。
第一步:鹦鹉学舌——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第二步:依葫芦画瓢——懂了别人为什么那么做,我自己做做试试(绝不是复制粘贴,那样什么都学不到)
第三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的好方法、别人的好习惯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方法和习惯
第四步:理论实践结合,温故知新——你已经入门了

网友Q:
你买的时候它自带很多的,你要先了解板子的各种模块的功能,原理及代码的编写

网友R:
在网上买个热门带教程的51开发板,然后就开始享受吧!一般的70到100多的,更贵的就多带一些模块,比较好玩些,学习的内容也比较多,

网友S:
软件和书本,加培训

网友T:
keil写程序,ISIS PROFESSIONAL是仿真

网友U:
以郭天祥51 单片机入门

网友V:
还少先学会一门编程语言写写代码,然后买块开发板慢慢学习调试

网友W:
看下入门的书籍,选好一款单片机和配套的开发板,一般网上会有视频教程的,参照着做。入门之后在深入学习

网友X:
买一块学习板,把他教的程序都跑一遍,就算入门了,可以试着自己编了

网友Y:
先学学C语言,有点编程基础,然后建议从51单片机开始入门。一块好的板子是最基础的,功能模块不需要太多,能做一些基础的实验就行。然后跟着网上的视频教程开始学,其实这些教程都大同小异,重点是自己动手实践,多做一些小项目练练手。呃,怎么说呢,就是多干多练,祝你入门愉快!。。。。。

网友Z:
1  找本单片机入门级别的教材,买块单片机实验板。2  对照教程用实验板做基础功能实验,比如:指示灯控制、按键驱动、数码管显示、A/D、D/A等,由简入繁,逐步推进

网友AA:
起手先搞搞51的,好多学校的书都是51的

网友AB:
这个论坛有教程,入门很方便

网友AC:
先买一套51单片机开发板,然后跟着教程学就好了

网友AD:
先学习C语言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