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简易计算器

楼主(2018-06-05):
内容:整数之间运算,没有小数所有除法得出的结果不正确,有负号运算,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board.h"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sign;
unsigned char temp[8];        //最大输入8个
bit firstflag;
int a=0,b=0;
unsigned char s;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
          {
          for(s=0;s<8;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Data[s]=0;
          }
        if(('+'==num)|| (i==8) || ('-'==num) || ('x'==num)|| ('/'==num) || ('='==num))//输入数字最大值8,输入符号表示输入结束
          {
          i=0;  //计数器复位

         if(firstflag==0)  //如果是输入的第一个数据,赋值给a,并把标志位置1,到下一个数据输入时可以跳转赋值给b
             {
             sscanf(temp,"%d",&a);//从一个字符串输入到变量
         firstflag=1;
                 }
          else
             sscanf(temp,"%d",&b);
          for(s=0;s<8;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s]=0;

          ///////////////////////
          if(num!='=')      //判断当前符号位并做相应处理
             sign=num;      //如果不是等号记下标志位
          else
             {
                 firstflag=0;   //检测到输入=号,判断上次读入的符合
         switch(sign)
               {
                    case '+':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case 'x':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default:break;
                   }
                 sprintf(temp,"%d",a);  //打印十进制到临时缓冲区
                 for(s=0;s<8;s++)       //由于打印的是ASCII码值
                    {
                        if(temp[s]==0)      //所以需要转换,如果为0表示null 数码管上则不能显示,所以赋值0
                TempData[s]=0;
                        else if(temp[s]==0x2d)//表示负号,数码管显示负号 0x40
                             TempData[s]=0x40;
                    else
                         TempData[s]=dofly_DuanMa[temp[s]-'0'];//其他0-9负号则进行ASCII 到 数字处理,如当前是'3',用'3'-'0'=3
                                                                       //'3'的16进制是0x33,'0'的16进制是0x30
                        }
                 sign=0;a=b=0;            //用完后所有数据清零
                 for(s=0;s<8;s++)
                    temp[s]=0;
                 }
          }

   else        if(i<16)
          {

         temp[i]=num+'0';
         TempData[i]=dofly_DuanMa[num];//输出数据
             i++;   //输入数值累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