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屏幕没问题,程序没问题,就是显示不了字

楼主(2018-06-05):
12864屏幕没问题,程序没问题,就是显示不了字,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可能没考虑到的方面

网友A:
供电是否正常,线路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屏幕没显示有多种原因
1.电路有问题
2.液晶屏没选对
3.对比度没调好
4.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排除电路问题,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屏幕没显示有多种原因
1.电路有问题
2.液晶屏没选对

老哥我也是这种问题,对比度是调vo与vee之间的电位器吗

网友E:
如果仿真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接线问题吧

网友F:
你怎么知道程序没问题???

网友G:
一般都是时序的可能性大一些,做些延时。

网友H(2019-05-29):
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可以显示出来字,在自己的板子上不能显示,电路连接一模一样,检查了电路,连接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I:
首先确认液晶有没有供电,开机瞬间,液晶有没有亮度的变化?调节液晶显示亮度的电阻。有电压,有亮度,则要看看程序跑起来没有?跑起来了,再确认确认晶振是否一致?(因为你两个板子,电路一致,一个好用,一个不好用,说明问题不在液晶上,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液晶读写的时序不对,也会导致无法正确地完成指令和数据的收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