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1-5串口收发程序(中断与查询法)源码集合下载

楼主:
野火串口发送程序,多个串口实验源码
printf(interrupt)
printf(polling)查询法
USART1中断接发
USART1接发
USART2接发
USART3接发
USART4接发
USART5接发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串口中断接收测试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uart_api.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aRxBuf[1024];
        uint16_t usRxCount;
        uint8_t ucTemp;

        /* USART1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中断接收 */
        comInit();

        printf("\r\n 这是一个串口中断接收回显实验 \r\n");
        printf("\r\n 请在超级终端或者串口调试助手输入字符 \r\n");
        /* 简单的通信协议,遇到回车换行符认为1个命令帧 */
        usRxCount = 0;
        for(;;)
        {
                /*
                        接收COM1口的数据,分析并处理
                        可以将此段代码封装为一个函数,在主程序其它流程调用
                */
                if (comGetChar(COM1, &ucTemp))
                {
                        if (usRxCount < sizeof(ucaRxBuf))
                        {
                                ucaRxBuf[usRxCount++] = ucTemp;
                        }
                        else
                        {
                                usRxCount = 0;
                        }

                        /* 遇到换行字符,认为接收到一个命令 */
                        if (ucTemp == 0x0A)        /* 换行字符 */
                        {
                                /* 在接收到的字符串加1个前缀,以示区别 */
                                comSendBuf(COM1, (uint8_t *)"COM1 ", 5);
                                comSendBuf(COM1, ucaRxBuf, usRxCount);

                                usRxCount = 0;
                        }
                }
        }
}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4-23):
USART在单片机中使用非常频繁,确实应该好好地掌握。

网友B(2020-06-13):
USART2接发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