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汽车转向灯控制实验报告 含源码

楼主: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单片机控制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性实验报告

实验名称

汽车转向灯控制实验

实验时间

2018

学生姓名

杨*

实验地点

070320

同组人员

孙*

专业班级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501B

一、实验目的

1、会使用单片机4个并行I/O端口连接外部设备并构建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

2、能使用工具软件绘制单片机硬件原理图、能编写简单的汇编程序。

3、会编写常见的顺序程序、循环程序、延时子程序和查表程序。

二、实验主要仪器设备和材料

Kile软件

Proteus软件

任务设计要求

采用STC89C52单片机构建最小系统,在P1口外接发光二极管,编程实现汽车转向灯控制。

总体设计方案

硬件电路设计

六、软件程序设计

七、软硬件仿真调试分析

打开Keil软件将上面程序输入,调试无误后编译输出“hex”文件,打开Proteus软件,将之前编译好的“hex”文件加入到芯片中,开始运行仿真。结果发现LED灯只亮不闪,经过老师检查指导后得知在写C程序时没有考虑到灯灭的状态,改过之后把程序重新写入,发现硬件电路只能呈现第一种(即:S1=1&&S2=1)的状态。经检查发现没有用括号将几种状态语句括起来,所以只能执行第一种状态,改过之后将程序重新写入可以得到理想的效果。

八、项目总结

杨光华:

通过本次实验对延时函数有了更深的了解,可以通过延时来控制led灯的明灭,在老师的帮助下明白了程序中每个语句的含义。

孙俊杰:
在实验时,我对于实验的编写程序有些薄弱,在编写时有些困难,对程序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在经过此次试验后我的程序编写能力得到了提高。

九、项目设计报告成绩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L1=P1^4;
sbit L2=P1^5;
sbit R1=P1^6;
sbit R2=P1^7;
void delay(uint x)
{
  intt;while(x--)for(t=0;t<125;t++) ;

}
void main()
{
        P1=0X03;
        while(1)

{{if (S1==1&&S2==1)
    delay(10);
if (S1==1&&S2==1)
{ L1=1,L2=1,R1=1,R2=1;
    delay(50);
  L1=0,L2=0,R1=0,R2=0;
    delay(50); }
}
{if (S1==1&&S2==0)
    delay(10);
if (S1==1&&S2==0)
{L1=1,L2=1,R1=0,R2=0;
    delay(50);
  L1=0,L2=0,R1=0,R2=0;
    delay(50);}
}

{if (S1==0&&S2==1)
    delay(10);
if (S1==0&&S2==1)
{L1=0,L2=0,R1=1,R2=1;
    delay(50);
  L1=0,L2=0,R1=0,R2=0;
    delay(50);}
}

{if (S1==0&&S2==0)
    delay(10);
if (S1==0&&S2==0)
{L1=0,L2=0,R1=0,R2=0;

}}
}
}

网友A(2018-06-05):
改过之后把程序重新写入,发现硬件电路只

网友B(2018-10-24):
好学习,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