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297的51单片机步进电机转速控制问题

楼主(2018-06-05):
我们用T0来发出不同占空比的脉冲来控制电机转速,然后用T1去计T0发出脉冲的数量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步数,达到步数后电机停止并且蜂鸣器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用键盘在液晶屏上控制转速和步数后,发送给我们的两个定时器作为初值去运转电机,但是设置的转速一旦大于30(r/min),电机就会一直转下去不会停止,蜂鸣器也不会叫,而且不论转速怎么提升,电机的转动速度都差不多不会变,只有在转速设定小于30的时候才能正常实现我们的功能,用设定转速行走我们所规定的步数后电机停止并且蜂鸣器报警。求51hei论坛大佬进行指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sbit S1=P2^3;   //定义键-----进入设置界面
sbit S2=P2^4;   //定义键-----调整光标位置
sbit S3=P2^5;   //定义键-----调整光标位置数值
sbit S4=P2^6;   //定义键-----保存设置值
sbit S5=P2^7;   //定义键-----发送键
uchar code table1[]="z:0 v:000 b:000";
uchar code table0[]="       000";
uchar S1num,S2num,S3num;

uint z,v1,v2,v3,b1,b2,b3,sv;
uchar i;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rite_data(uint dat) //写数据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1=dat;
      delay(5);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

  void LCD_write_com(uint com)  //写指令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1=com;
      delay(5);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

void init()//1602初始化
{
            z=0;
            v1=0;
            v2=0;
            v3=0;
            b1=0;
            b2=0;
            b3=0;
            sv=0;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LCD_write_com(0x0c);
}
  void write_v1(uchar add,uint dat)//写转速v函数

{
            uchar bai;
                        bai=dat;
            LCD_write_com(0xc0+add);
            LCD_write_data(0x30+bai);
}
void write_v2(uchar add,uint dat)//写转速v函数

{
            uchar shi;
            shi=dat;
            LCD_write_com(0xc0+add);
            LCD_write_data(0x30+shi);
}
void write_v3(uchar add,uint dat)//写转速v函数

{
            uchar ge;
            ge=dat;
            LCD_write_com(0xc0+add);
            LCD_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b1(uchar add,uint dat)//写步数b函数

{
            uint bai;
                        bai=dat;
            LCD_write_com(0xc0+add);
            LCD_write_data(0x30+bai);

}
void write_b2(uchar add,uint dat)//写步数b函数

{
            uint shi;
            shi=dat;
            LCD_write_com(0xc0+add);
            LCD_write_data(0x30+shi);
}
void write_b3(uchar add,uint dat)//写步数b函数

{
            uint ge;
            ge=dat;
            LCD_write_com(0xc0+add);
            LCD_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z(uchar add,uint dat)//写转向z函数

{
                        uint ge;
            ge=dat;
            LCD_write_com(0xc0+add);
            LCD_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sv(uchar add,uint dat)//写实际转速sv函数

{
            uint bai,shi,ge;
                        bai=dat/100;
            shi=dat%100/10;
            ge=dat%10;
            LCD_write_com(0x80+add);
            LCD_write_data(0x30+bai);
            LCD_write_data(0x30+shi);
            LCD_write_data(0x30+ge);
}
void display()//1602初始化显示函数
{
            init();
                        LCD_write_com(0x80|0x10);
           for(i=0;i<11;i++)
          {
                        LCD_write_data(table0[i]);
                        delay(5);
    }
                LCD_write_com(0xc0);
           for(i=0;i<15;i++)
          {
                        LCD_write_data(table1[i]);
                        delay(5);
    }
                write_z(2,z);
                write_v1(6,v1);
                write_v2(7,v2);
                write_v3(8,v3);
                write_b1(12,b1);
                write_b2(13,b2);
                write_b3(14,b3);
                write_sv(6,sv);
                S1num=0;
                S2num=0;
                S3num=0;
  }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函数
{
        if(S1==0)//按键S1按下时
        {
            S1num=1;
                delay(20);
                if(S1==0)
                {
                        LCD_write_com(0xc0+2);//光标到转向位置处
                        LCD_write_com(0x0f);//光标闪烁
                }
        }
        if(S1num!=0)//只有按键S1按下后,S2,S3,S4按键操作才有效
        {
                if(S2==0)//按键S2按下时
                {

                        delay(20);
                        if(S2==0)
                        {
                                S2num++;
                          while(!S2);//松手检测
                                if(S2num==0)
                                        {
                                LCD_write_com(0xc0+2);//光标到指定位置
                                        }
                          if(S2num==1)
                          {
                        LCD_write_com(0xc0+6);//光标到指定位置
                          }
                           if(S2num==2)
                          {
                        LCD_write_com(0xc0+7);
                          }
                          if(S2num==3)
                          {
                        LCD_write_com(0xc0+8);
                          }
                                if(S2num==4)
                          {
                        LCD_write_com(0xc0+12);
                          }
                                if(S2num==5)
                          {
                        LCD_write_com(0xc0+13);
                          }
                                if(S2num==6)
                          {
                        LCD_write_com(0xc0+14);
                          }
                                if(S2num==7)
                          {
                                        LCD_write_com(0xc0+2);
                            S2num=0;
                          }
                 }
                 }
                                if(S3==0)//按键S3按下时
                {
                            delay(20);
                                if(S3==0)
                                {
                                while(!S3);
                                        if(S2num==0)
                                        {
                                                z++;
                                                if(z==2)
                                                {
                                                    z=0;
                                                }
                                                write_z(2,z);
                                                LCD_write_com(0xc0+2);
                                        }
                                        if(S2num==1)
                                        {
                                           v1++;
                                                if(v1==10)
                                                {
                                                   v1=0;
                                                }
                                                write_v1(6,v1);
                                                LCD_write_com(0xc0+6);
                                        }
                                        if(S2num==2)
                                        {
                                                        v2++;
                                                        if(v2==10)
                                                        {
                                                            v2=0;
                                                        }
                                                        write_v2(7,v2);
                                                LCD_write_com(0xc0+7);
                                        }
                                if(S2num==3)
                                        {
                                                        v3++;
                                                        if(v3==10)
                                                        {
                                                            v3=0;
                                                        }
                                                        write_v3(8,v3);
                                                LCD_write_com(0xc0+8);
                                        }
                                        if(S2num==4)
                                        {
                                                   b1++;
                                                        if(b1==10)
                                                        {
                                                            b1=0;
                                                        }
                                                        write_b1(12,b1);
                                                LCD_write_com(0xc0+12);
                                        }
                                        if(S2num==5)
                                        {
                                                        b2++;
                                                        if(b2==10)
                                                        {
                                                            b2=0;;
                                                        }
                                                        write_b2(13,b2);
                                                LCD_write_com(0xc0+13);
                                        }
                                        if(S2num==6)
                                        {
                                                        b3++;
                                                        if(b3==10)
                                                        {
                                                            b3=0;
                                                        }
                                                        write_b3(14,b3);
                                                LCD_write_com(0xc0+14);
                                        }
                                }
                            }
           if(S4==0)//按键S4按下时

           {
                  delay(5);
                  if(S4==0)
                  {
                        S1num=0;
                        S2num=0;
                        S3num=0;
                        LCD_write_com(0x0c);
                  }
                }
           }
         }
void main()
{
            display();//1602显示

            while(1)
             {
                                 keyscan();//不断检测键是否按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