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改变电压电路问题的研究

楼主(2018-06-05):
请教一个电路的知识,电流从正极流出后,下面有个接地的负极,那电流经过电阻后,是流到大地上呢?还是回到电源的负极啊?
图15 电阻改变电压

楼主:
我好像搞明白了,这里的接地符号应该是参照点的意思,表示B点是0电势,如果把接地符号放在上面,即A位置,那B点就是-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