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实验指导书下载(共37页word文档)

楼主:
MCS-51单片机实验指导书,欢迎有需要的下载学习!

第五节MCS51实验箱自检测方法

通过在实验箱上的自检维修接口,自诊断软件运行在MCS-51方式下。MC51实验系统的检测方法如下:

一.    实验接口模块检测
本项测试以下模块功能:仿真系统内核;通讯模块;扩展存贮器模块;扩展输入、输出模块;LED点阵显示模块;电位器;脉冲发生电路;交通灯模块;数模转换模块;模数转换模块;单色灯模块;8255输入输出模块;8279键盘显示模块;串并转换模块;步进电机模块。
a)    程序工作前,请保证以下条件
(1).系统电源、串行通讯正确连接。
(2).将EAT598-31板与EAT598-31板用40芯连接电缆连接起来。(即选择MSC51实验状态)。
(3).请将模块○4和○9中的参考电压+Vref和-Vref分别调至+5.0V和-5.0V。
(4).请将MC51自检测适配器(EAT598 self_test)插至板上自检插座中, 注意插入的方向。
(5).自检时,当插上EAT598 SELF-TEST自检板后,应马上加载相应的自检程序,以防步进电机上电自锁,长时间电机有可能会发烫。
b)    上位机运行基于Windows98/2000/XP的Lca51调试环境(第一次运行应先测试通讯连接)。接通下位机电源,运行C:\AEDK\ EAT598\selftest\EAT598.C程序,八位数码管显示“TEST T598”,接着按以下步骤开始自检测。
c)    8279键盘输入测试,正常现象为八位数码管显示“8279 --”,响应按键输入并在数码管上显示,最后按“F”键显示“8279 OK”,结束该部测试。要求测试全部按键,如某键无法响应,或无法正确显示则记为该项故障。
需要说明的是本测试程序在某一步检测通过后即自动进入下一测试项目,而一旦该步出错,便停留在这一出错状态,等待按任一键才继续测量下面的项目。
d)    8255/双色灯测试,现象为八位数码管显示“8255 --”,四个双色灯红、绿、黄三色循环点亮三次,同时单色灯HL7、HL6亮灭变化三次。无法正确响应则记为该项故障。
e)    S164串并转换测试,现象为1位数码管依次显示“1”、“2”、“3”、“4”、“5”、“6”、“7”、“8”、“9”,无法正确响应则记为该项故障。
f)    LED点阵显示,现象为八位数码管显示“LED --”,LED点阵显示循环全亮、间行、间列点亮两次。无法正确响应则记为该项故障。
g)    旋转电位器/AD通道7测试,正常现象为八位数码管显示“AD_7 XX”,“XX”为转换后的二进制数值。旋转模块○26电位器旋钮,则该数值相应动态变化,从0变化到F0以上则自动结束该项测试。无法正确响应则记为该项故障。
h)    A/D、D/A测试,正常现象为八位数码管显示“DA.AD  OK”,如出错则八位数码管显示“DA.AD  Er”。则记为该项故障。
i)    Ram测试,八位数码管显示“TMem ——”,开始测试。正常现象为八位数码管显示“TMem  OK”,如出错则八位数码管显示“TMem  Er”。则记为该项故障。
j)    自动测试结束,八位数码管显示“TEST End”。此时可作以下测试:
k)    按动模块○21的脉冲按钮,则单色灯HL6相应亮灭变化。

二.    扩展实验模块测试
    直流电机测试
1.    模块○26电位器中心抽头连C+孔
2.    转动旋钮,看直流电机是否转动并且转速有所变化,同时电机旁灯应交替亮灭。
    温度控制模块调试步骤:
1.    T_DETECT孔连IN0孔,CS0809接F230,EOC连 P3.2,运行 CON_T.ASM ;
2.    看数码管上是否显示室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