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病床呼叫系统仿真原理图+程序

楼主(2018-06-05):
病床呼叫系统设计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i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Buffer[]={0x3F,0x3F};
sbit CLAER=P3^1;
sbit BUZZ=P3^0;
uchar key_scan();
void key_count(uchar num);
void disp();
void delay(uchar s);
void buzz_on();
void main()
{
uchar temp;
while(1)
        {
disp();
temp=key_scan();
        if(temp!=0xFF)
          {
                  key_count(temp+1);
                        while(CLAER==1)
                        {
                        buzz_on();
                        disp( );
                        }
                Buffer[0]=0x3F;
                Buffer[1]=0x3F;
                BUZZ=1;
                }
        }
}
void disp()
{
        uchar i,w;
        w=0x01;
  for(i=0;i<2;i++)
    {
    P2=~w;
    w<<=1;
    P0=Buffer[i];
    delay(10);
    P2=0xFF;
    }
}
uchar key_scan(void)
{
        uchar key=0xFF,cord_h,cord_1;
        P1=0x0F;
        cord_h=P1&0x0F;
        if(cord_h!=0x0F)
        {
        delay(10);
        if(cord_h!=0x0F)
          {
                cord_h=P1&0x0F;
                P1=0xF0;
                cord_1=P1&0xF0;
                while((P1&0xF0)!=0xF0);
                switch(cord_h+cord_1)
                        {
                        case 0xEE:key=0;break;//S1
                        case 0xED:key=1;break;//S2
                        case 0xEB:key=2;break;//S3
                        case 0xE7:key=3;break;//S4
                        case 0xDE:key=4;break;//S5
                        case 0xDD:key=5;break;//S6
                        case 0xDB:key=6;break;//S7
                        case 0xD7:key=7;break;//S8
                        case 0xBE:key=8;break;//S9
                        case 0xBD:key=9;break;//S10
                        case 0xBB:key=10;break;//S11
                        case 0xB7:key=11;break;//S12
                        case 0x7E:key=12;break;//S13
                        case 0x7D:key=13;break;//S14
                        case 0x7B:key=14;break;//S15
                        case 0x77:key=15;break;//S16
                        default: key=0xFF;break;
                        }
                }
        }
          return(key);
  }
void key_count(uchar num)
{
        Buffer[0]=LED[num/10];
        Buffer[1]=LED[num%10];
  }
void buzz_on()
{
BUZZ=0;
delay(1);
BUZZ=1;
delay(1);
}
void delay(uchar s)
{
        int j;
while(s--)
        for(j=0;j<20;j++);
  }

网友A(2018-11-25):
请问您这个源代码是完整的吗,我用Isis仿真之后,数码管没有显示

网友B(2023-02-27):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这个源代码是完整的吗,我用Isis仿真之后,数码管没有显示

我用proteus仿真数码管只亮,按键也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