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按键,PIC单片机,老是按键不灵敏,

楼主(2018-06-05):
有时按几下才有反应,有时按一次就反应了好多次,不知为何?程序做了按键延时判断,以及while松键判断,求大神救救我?

网友A:
橡胶按键导通阻值很大,单片机准双向I/O口内部上拉电阻阻值较小难以准确判断按键状态。如果把I/O口设置成开漏模式(51单片机的P1就是开漏),外接100K~200K上拉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B:
硅胶老化接触不好,毛刺超过了你的延时检测,用铅笔涂抹一下硅胶导电部分,或剪一块锡纸贴在下边,调整你的延时

网友C:
有问题,先查查硬件吧,用示波器看看返回的信号大概情况。

网友D:
我认为可能是你延时时间问题,10~20us延时,PIC我没学过,硅胶按键也没用过,按照我的思路来说,试着用外部中断下降沿,在中断服务函数函数中设置容易观察的现象,观察每次按下都会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