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可用的DAC7311库函数源码下载

楼主(2018-06-05):
16位DAC向下兼容,7311/8411/7811

3个IO口即可驱动

原来用在msp430g2553,宏定义快速移植

/*
* DAC7311.c
*
*  Created on: 2018年
*      Author: Thinkpad
*/

/**********DAC8411.c******************/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f2802x_common/include/gpio.h"
#include "f2802x_common/include/pie.h"

#define SAMPLENUM     400        //采样点数,删除link cmd前只能200

unsigned int data[12]={32768,49151,61145,65535,61145,49151,32768,16384,4390,1,4390,16384};
const unsigned int Data[SAMPLENUM]={32768,33282,33797,34311,34825,35338,35851,36363,36874,37384,37893,38401,38907,39412,39915,40417,
                                    40916,41414,41909,42402,42893,43381,43867,44350,44830,45307,45781,46252,46719,47183,47643,48100,
                                    48553,49002,49447,49888,50325,50757,51185,51609,52027,52441,52851,53255,53654,54048,54437,54820,
                                    55198,55570,55937,56298,56654,57003,57346,57684,58015,58340,58659,58971,59277,59576,59868,60154,
                                    60434,60706,60971,61230,61481,61726,61963,62193,62416,62631,62840,63040,63233,63419,63597,63768,
                                    63931,64086,64233,64373,64505,64629,64745,64854,64954,65047,65131,65208,65276,65337,65389,65433,
                                    65470,65498,65518,65530,65535,65530,65518,65498,65470,65433,65389,65337,65276,65208,65131,65047,
                                    64954,64854,64745,64629,64505,64373,64233,64086,63931,63768,63597,63419,63233,63040,62840,62631,
                                    62416,62193,61963,61726,61481,61230,60971,60706,60434,60154,59868,59576,59277,58971,58659,58340,
                                    58015,57684,57346,57003,56654,56298,55937,55570,55198,54820,54437,54048,53654,53255,52851,52441,
                                    52027,51609,51185,50757,50325,49888,49447,49002,48553,48100,47643,47183,46719,46252,45781,45307,
                                    44830,44350,43867,43381,42893,42402,41909,41414,40916,40417,39915,39412,38907,38401,37893,37384,
                                    36874,36363,35851,35338,34825,34311,33797,33282,32768,32253,31738,31224,30710,30197,29684,29172,
                                    28661,28151,27642,27134,26628,26123,25620,25118,24619,24121,23626,23133,22642,22154,21668,21185,
                                    20705,20228,19754,19283,18816,18352,17892,17435,16982,16533,16088,15647,15210,14778,14350,13926,
                                    13508,13094,12684,12280,11881,11487,11098,10715,10337,9965,9598,9237,8881,8532,8189,7851,
                                    7520,7195,6876,6564,6258,5959,5667,5381,5101,4829,4564,4305,4054,3809,3572,3342,
                                    3119,2904,2695,2495,2302,2116,1938,1767,1604,1449,1302,1162,1030,906,790,681,
                                    581,488,404,327,259,198,146,102,65,37,17,5,1,5,17,37,
                                    65,102,146,198,259,327,404,488,581,681,790,906,1030,1162,1302,1449,
                                    1604,1767,1938,2116,2302,2495,2695,2904,3119,3342,3572,3809,4054,4305,4564,4829,
                                    5101,5381,5667,5959,6258,6564,6876,7195,7520,7851,8189,8532,8881,9237,9598,9965,
                                    10337,10715,11098,11487,11881,12280,12684,13094,13508,13926,14350,14778,15210,15647,16088,16533,
                                    16982,17435,17892,18352,18816,19283,19754,20228,20705,21185,21668,22154,22642,23133,23626,24121,
                                    24619,25118,25620,26123,26628,27134,27642,28151,28661,29172,29684,30197,30710,31224,31738,32253};

/************************************************************
* STANDARD BITS
************************************************************/

#define BITA                   (0x0400)
#define BITB                   (0x0800)
#define BITC                   (0x1000)
#define BITD                   (0x2000)
#define BITE                   (0x4000)
#define BITF                   (0x8000)

//--------IO宏定义----------
#define SYNC_HIGH                 GPIO_setHigh(myGpio, GPIO_Number_0)//P1OUT |=BIT0
#define SYNC_LOW                  GPIO_setLow(myGpio, GPIO_Number_0)//P1OUT &=~BIT0
#define SCLK_HIGH                 GPIO_setHigh(myGpio, GPIO_Number_1)//P2OUT |=BIT2
#define SCLK_LOW                 GPIO_setLow(myGpio, GPIO_Number_1)//P2OUT &=~BIT2
#define DIN_HIGH                 GPIO_setHigh(myGpio, GPIO_Number_2)//P1OUT |=BIT3
#define DIN_LOW         GPIO_setLow(myGpio, GPIO_Number_2)//P1OUT &=~BIT3
int send_1=0;
int dacisr_in=0;
/******************************************************************************************************
* 名       称:DAC8411_Init()
* 功       能:初始化DAC8411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就是初始化相关IO的状态
* 范       例:无
******************************************************************************************************/
void DAC_Init()
{
        //-----设置IO为输出-----
        //P1DIR |=BIT0+BIT3;
        //P2DIR |=BIT2;
        GPIO_setDirection(myGpio, GPIO_Number_0, GPIO_Direction_Output);
        GPIO_setDirection(myGpio, GPIO_Number_1, GPIO_Direction_Output);
        GPIO_setDirection(myGpio, GPIO_Number_2, GPIO_Direction_Output);

        GPIO_setMode(myGpio, GPIO_Number_0, GPIO_0_Mode_GeneralPurpose);
        GPIO_setMode(myGpio, GPIO_Number_1, GPIO_0_Mode_GeneralPurpose);
        GPIO_setMode(myGpio, GPIO_Number_2, GPIO_0_Mode_GeneralPurpose);
        //-----设置IO初始状态为高-----
        SCLK_HIGH;
        SYNC_HIGH;

   //先不打开DAC,防止影响1602的GPIO0-2
        PIE_disableInt(myPie,PIE_GroupNumber_1,PIE_InterruptSource_TIMER_0);
}
/******************************************************************************************************
* 名       称:write2DAC8411(unsigned int Data)
* 功       能:对DAC8411写16位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共需发18位,头两位0,后16位是DAC量化数据
* 范       例:无
******************************************************************************************************/
void write2DAC(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
        Temp=Data;
        SYNC_LOW;                        //拉低同步线,传输开始

        //-----发送00,代表是非节能模式(节能就停止工作了)。-----
        SCLK_HIGH;
        DIN_LOW;                        //数据0
        SCLK_LOW;

        SCLK_HIGH;
        DIN_LOW;                        //数据0
        SCLK_LOW;

        //-----依次发送14位----- 最后两位无效,数据位只截取前12位  相当于/8 位数越大循环次数多 越慢
        for(i=0;i<14;i++)
        {
                SCLK_HIGH;

                //-----通过位与,判断最高位是1还是0,已决定发什么数据-----
                if(Temp & BITF)
                    {
                    DIN_HIGH;
                    send_1++;
                    }
                else DIN_LOW;

                SCLK_LOW;
                Temp=Temp<<1;                //左移一位,永远发最高位

        }

        SYNC_HIGH;        //有效的数据序列是第16个拉高数据线,停止转换
}

/******************************************************************************************************
* 名       称: TA0_OnTime()
* 功       能:TA0的定时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无
* 范       例:无
******************************************************************************************************/
void DAC_Output()
{
        static unsigned int i=0;
        static unsigned int MUL=0;
        write2DAC(Data[i]); //写入正弦表第i位数据

        dacisr_in++;
//        if(freq>600)
//                i=i+freq/100; //每隔 freq/10 取一个点,相当于倍频
//        else
        i+=add;//需要耗时较多

        if(i>SAMPLENUM-1)
        i=0; //超出

   }

网友A(2019-12-31):
程序完全不对

网友A:
temp左移溢出了,应该是BITF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