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keil编程报错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PWM调制.c...
PWM调制.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8: RENEW LICENSE ID CODE (LIC))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IMER1
    MODULE:  PWM调制.obj (PWM调_?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0 code=83
Target not created//
啥情况?大佬,求解啊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void Time1Config();

sbit PWM1=P0^3;
sbit PWM2=P0^4;
sbit PWM3=P0^5;
sbit PWM4=P0^6;

u8 timer1;
void main()
{

    Time1Config();
    while(1)
    {
        if(timer1>100)
        {
            timer1=0;
        }
        if(timer1<30)
        {
            PWM1=1;PWM2=1;PWM3=1;PWM4=1;
        }
        else
        {
            PWM1=0;PWM2=0;PWM3=0;PWM4=0;
        }

    }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TH1=0xfe;
    TL1=0x0c;
    ET1=1;
    EA=1;
    TR1=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0c;
    timer1++;
}

网友A(2018-06-06):
变量u8 timer1;与中断函数Timer1()同名错误。

网友B:
把中断函数名字改了,不要和变量一样,还有你keil版本注册有问题

网友C:
timer1 这个变量应该是重复定义了, 你在其它文件里面查看是否有定义

网友D:
变量名称u8 timer1;和函数名称void Timer1()相同,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