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控制两路DS18B20并ESP8266 WiFi发送到上位机的源码

楼主(2018-06-06):
驱动两路DS18B20采集温度,并通过wifi模块发送到指定上位机

本例程演示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WF-ESP8266 WiFi模块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配置模块,并与外界进行数据传输

ESP8266 作为 STA TCP Client 向网络助手上传 DHT11 温湿度

AT+GMRAT version:0.22.0.0(Mar 20 2015 10:04:26)
SDK version:1.0.0
compile time:Mar 20 2015 11:00:32

OK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esp8266.h"
#include "test.h"
#include "bsp_ds18b20.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delay.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 ( void )
{
        /* 初始化 */
  USARTx_Config ();                              //初始化串口1
        SysTick_Init ();                               //配置 SysTick 为 1ms 中断一次
        ESP8266_Init ();                               //初始化WiFi模块使用的接口和外设&& DS18B20_Init()
        DelayInit();
        I2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OLED_CLS();//清屏

        while ( 1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0,0);//中
//                OLED_ShowCHinese(18,0,1);//景
//                OLED_ShowCHinese(36,0,2);//园
//                OLED_ShowCHinese(54,0,3);//电
//                OLED_ShowCHinese(72,0,4);//子
//                OLED_ShowCHinese(90,0,5);//科
//                OLED_ShowCHinese(108,0,6);//技
//                OLED_ShowString(0,3,"1.3' OLED TEST");
//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
//         //        OLED_ShowString(20,4,"2014/05/01");
//                OLED_ShowString(0,6,"ASCII:");
//                OLED_ShowString(63,6,"CODE:");
//                delay_ms(8000);
//                OLED_Clear();
//                delay_ms(8000);
//
//                delay_ms(8000);
                OLED_Fill(0xFF);//全屏点亮
                DelayS(2);
                OLED_Fill(0x00);//全屏灭
                DelayS(2);
                OLED_ShowStr(0,3,(unsigned char*)"Wildfire Tech",1);                                //测试6*8字符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wildfire",2);                                //测试8*16字符
                DelayS(2);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1 \r\n");
                while( DS18B20_Init_DQ()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2 \r\n");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5 \r\n");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6 \r\n");
        }

}

/*********************************************END OF FILE**********************/

网友A(2020-02-25):
这个ESP8266 用什么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