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单片机综合实验程序

楼主(2018-06-06):
单片机综合实验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disp.h"
#include "text.h"
#include "readkey.h"
uint  code pulse_tab[100]={//脉冲数
                                                213, 224, 235, 246, 258, 270, 283, 296, 310, 324,
                                                339, 354, 370, 387, 404, 421, 439, 458, 477, 497,
                                                518, 539, 561, 583, 606, 630, 654, 680, 705, 731,
                                                758, 786, 814, 843, 873, 903, 934, 965, 997,1030,
                                                1063,1097,1131,1166,1202,1238,1274,1311,1348,1386,
                                                1424,1463,1502,1542,1581,1621,1662,1702,1743,1784,
                                                1825,1867,1908,1950,1991,2033,2075,2116,2158,2200,
                                                2241,2283,2324,2365,2406,2447,2487,2527,2567,2607,
                                                2646,2686,2724,2763,2801,2838,2876,2913,2949,2985,
                                                3020,3056,3090,3124,3158,3191,3224,3256,3288,3319};
//uchar code tab[]={0x4f,0xbf,0xdf,0xef,0xf4,0xfb,0xfd,0xfe,0xff};//串行口
void work_0();//时钟模块
void work_1();//时间设置模块
void work_2();//闹钟时间设置模块
void work_3();//温度显示模块
void rkey();//矩阵键盘按键解释
//void work_4();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延时函数

void init()
{
        TMOD=0x51; //T1作计数器        T0作定时器 工作方式1
        SCON=0X00;
//        TCON=0x00;
        TH0=0xf0;
        TL0=0x60;
        TR0=1;
        msta=0;
//        cnt1=0;
        xs=0;
//        buf0=0;
        num4=1;//时钟显示初始值
        num3=4;
        num2=3;
        num1=0;
        nz4=1; //闹钟初始值
        nz3=4;
        nz2=3;
        nz1=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TF0);
                TH0=0xF0;
                TL0=0x60;
                TF0=0;
                readkey();
                disp(light,num4,num3,num2,num1);
                switch(msta)
                {
                        case 0:
                                work_0();
                                break;
                        case 1:
                                work_1();
                                break;
                        case 2:
                                work_2();
                                break;
                         case 3:
                                work_3();
//                        case 4:
//                                work_4();
//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work_0()  //时钟模块
{
    light=18;

           mcnt1++;
        if(nz1==num1 && nz2==num2 && nz3==num3 && nz3==num3&&dp_1==1)//到设定闹钟的时间
        { //串行数码管显示“三”
         SBUF = 0x6d;
//         flon=1;
//     tzsta++;
//         if(tzsta>=4)
//         tzsta=0;
        }
        else
        {
        SBUF =0xff;
//         flon=0;
        }
        if(mcnt1>=125)//500ms到
                {
                dp_1^=1;
                a++;
                mcnt1=0;
                }

                if(a>120) //1s到
                  {a=0;
                   num1++; //秒满60,秒归零,向分进位
                        if(num1>=0x0a)
                        {num1=0;
                         num2++;
                          if(num2>=0x06)
                          {num2=0;                 //分满60,分归零,
                           if(num4<2)        //时的十位在小于2区间,即十位为0或为1时
                                {num3++;        //时的个位可取0到9,即可以从0加到9
                                 if(num3>=0x0a)
                                 {num3=0;         //时的个位满10,归零,向十位进一
                                 num4++;
                                 }
                                }
                           else                        //当十位大于等于2时
                                {num3++;         //时的个位正常增加
                                 if(num3>=0x05)        //直到时的个位因分为60进1,由4变为5的瞬间
                                 {num1=num2=num3=num4=0; //各个显示位都被置零
                                 }
                                }
                          }
                     }
                   }

        if(sw1)//跳转时间设置模块
        {
        msta=1;
        flon=1;
        dp_1=1;
        }
        if(K9) //跳转闹钟设置模块
        {
        msta=2;
        num11=num1;//存储当前时间
        num22=num2;
        num33=num3;
        num44=num4;
        }
        if(sw2)//跳转温度计模块
        {
        msta=3;
        flon=0;
        dp_1=0;
        num11=num1;        //存储当前时间
        num22=num2;
        num33=num3;
        num44=num4;
        }

}
void work_1()  //时间设置
{
        light=19;

        if(sw1)//跳转时钟模块
        {
        msta=0;
        flon=0;
        }
        if(K9) //跳转闹钟设置模块
        {
        msta=2;
        num11=num1;//存储当前时间
        num22=num2;
        num33=num3;
        num44=num4;
        }

        if(K11)//选择闪控位
        {
         tzsta++;
         if(tzsta>=4)
         tzsta=0;
        }
        if(K10)
        {
         switch(tzsta)//设置
       {
        case 0: num1++;
                                if(num1>=0x0a)
                                num1=0;
                       break;
                case 1: num2++;
                                if(num2>=0x06)
                                num2=0;
                       break;
                case 2: num3++;
                                if(num3>=0x0a)
                                num3=0;
                       break;
                case 3: num4++;
                                if(num4>=0x06)
                                num4=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work_2() //闹钟设置
{
        light=20;
        num1=nz1;
        num2=nz2;
        num3=nz3;
        num4=nz4;
        if(sw1)        //跳转时钟模块
        {
         msta=0;
         flon=0;
         num1=num11;
         num2=num22;
         num3=num33;
         num4=num44;
        }
          if(K11)
        {
         tzsta++;
         if(tzsta>=4)
         tzsta=0;
        }

        rkey();
        switch(tzsta)//设置
       {
        case 0: if(K10)
                                {nz1=xs;
                                num1=xs;}
                       break;
                case 1: if(K10)
                                {nz2=xs;
                                num2=xs;}
                       break;
                case 2: if(K10)
                                {nz3=xs;
                                num3=xs;}
                       break;
                case 3: if(K10)
                                {nz4=xs;
                                num4=xs;}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work_3()//显示温度
{
          uint a,b;
     light=21;

                         pulse_cnt++;//脉冲时间计数
                if(pulse_cnt>=25)
                {
                        pulse_cnt=0;
                        TR1=0;
                        t_1=TH1;
                        t_0=TL1;
                        TH1=TL1=0;
                        TR1=1;
                }
                tt=(t_1<<8)+t_0;

     if(tt>pulse_tab[x])x++;
         else
     if(tt<=pulse_tab[x-1]&&x!=0)x--;

            a=tt-pulse_tab[x];
            b=pulse_tab[x]-tt;

                if(b<=a)y=x-1;
                else y=x;

                num4=16;  //显示温度
                num3=y/10;
                num2=y%10;
                num1=12;

                if(sw2)        //返回时钟模块
                {
                msta=0;
                num1=num11;
                num2=num22;
                num3=num33;
                num4=num44;
                }
//                if(K0)        //脉冲数测试
//                {
//        num4=buf2/1000;
//        num3=buf2%1000/100;
//        num2=buf2%100/10;
//        num1=buf2%10;
//        }
}

//void work_4()
//{        mcnt1++;
//        light=18;
//         SBUF = 0x6d;
//        flon=1;
//     tzsta++;
//         if(tzsta>=4)
//         tzsta=0;
//   if(mcnt1>=125)//500ms到
//                {
//                dp_1^=1;
//                a++;
//                mcnt1=0;
//                }
//
//                if(a>120) //1s到
//                  {a=0;
//                   num1++; //秒满60,秒归零,向分进位
//                        if(num1>=0x0a)
//                        {num1=0;
//                         num2++;
//                          if(num2>=0x06)
//                          {num2=0;                 //分满60,分归零,
//                           if(num4<2)        //时的十位在小于2区间,即十位为0或为1时
//                                {num3++;        //时的个位可取0到9,即可以从0加到9
//                                 if(num3>=0x0a)
//                                 {num3=0;         //时的个位满10,归零,向十位进一
//                                 num4++;
//                                 }
//                                }
//                           else                        //当十位大于等于2时
//                                {num3++;         //时的个位正常增加
//                                 if(num3>=0x05)        //直到时的个位因分为60进1,由4变为5的瞬间
//                                 {num1=num2=num3=num4=0; //各个显示位都被置零
//                                 }
//                                }
//                          }
//                     }
//                   }
//        if(K8)
//        {
//        msta=0;
//        flon=0;
//        SBUF =0xff;
//        }
//        if(sw1)//跳转时间设置模块
//        {
//        msta=1;
//        flon=1;
//        dp_1=1;
//        }
//        if(K9) //跳转闹钟设置模块
//        {
//        msta=2;
//        num11=num1;//存储当前时间
//        num22=num2;
//        num33=num3;
//        num44=num4;
//        }
//        if(sw2)//跳转温度计模块
//        {
//        msta=3;
//        flon=0;
//        dp_1=0;
//        num11=num1;        //存储当前时间
//        num22=num2;
//        num33=num3;
//        num44=num4;
//        }
//
//
//}

void rkey()        //矩阵键盘扫描按键解释
{
        if(K0)xs=0;
        if(K1)xs=1;
        if(K2)xs=2;
        if(K3)xs=3;
        if(K4)xs=4;
        if(K5)xs=5;
        if(K6)xs=6;
        if(K7)xs=7;
        if(K8)xs=8;
        if(K9)xs=9;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0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