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秒表计数器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8-06-06):
目录
第一章 概述              2
1.1设计任务              2
1.2设计要求              2
1.3设计内容提要              2
第二章 原理图及元件清单              3
2.1单片机原理图              4
2.2单片机部分元件图              4
2.2元器件选取              5
第三章 单片机各引脚定义              5
3.1 51系列单片机              6
3.2单片机各引脚定义表              6
第四章 程序流程图              6
4.1 程序流程图              7
第五章 源程序及仿真图              7
5.1 C语言源程序              7
5.2 Keil仿真              11
第六章 心得体会              9
第七章 参考文献              10

第一章 概述
1.1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单片机控制的秒表系统,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的原理,结合现实电路,LED数码管以及按键来设计计时器。讲软硬件有机的结合起来,是的系统能够正确的实现开始暂停清零加速等功能,数码管能够正确的现实时间。
1.2设计要求
1.采用外部中断0和1,控制两位数码管进行00-99的技术,其中外部中断0控制进行减1计数,外部中断1进行加1计数。
1.3设计内容提要
本系统采用AT89C51单片机为中心器件,利用其定时器/计时器定时和计数的原理,结合硬件电路如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显示电路,以及一些按键电路等来设计计时器,净软硬件有机的结合起来,其中软件系统采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包括显示程序,快加程序,暂停,按键消抖程序等,硬件系统利用Keil强大的功能来时间,简单且易观察
图1.3系统电路原理
第二章 原理及元件清单
2.1单片机原理
利用Keil画出原理图,
2.2 单片机部分元件图

图2.2(1)7SEG-MPX2-CA原理图
图2.2(2)上拉电阻RESPACK-7示意图
2.3元选取
元件
数量
元件
数量
AT89C52
1块
数码管7SEG-MPX2-CA
2
按键
4个
直插针
1排
杜邦线
30根
USB电源线
1根
电路板
1块
RS232串口线
1根
CRYSTAL:晶振
1个
CAP\CAP-ELEC:电容、电解电容
2个
第三章 单片机各引脚定义
3.1 51系列单片机
1.采用面向控制的指令系统,为满足控制需要,单片机有更强的逻辑控制能力,特别是单片机巨涌很强的位处理能力。
2.单片机的I/O通常是多功能的。由于单片机芯片上引脚数目有限,为了解决使用引脚数和需要的信号线的矛盾,采用了引脚功能服用的方法,引脚处于何种功能,可由指令来设置或有机器动态来区分。
3.单片机的外部扩展能力很强,在内部的各种功能部件不能满足应用的需求时,均可在外部进行扩展,与许多通用的危机借口芯片兼容,给应用系统设计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图3.1 AT89C51单片机
3.单片机各引脚的定义
第四章 程序流程图
4.1 程序流程图
图4.1 程序流程图
第五章 源程序及仿真图
5.1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egned int
sbit g=P2^1;
sbit s=P2^0;
bit button,flag;
uchar shi,ge,temp,t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6f,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e display(shi,g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switchscan()
{
              temp=P1;
              if(temo==0xfe)
              {
                            delay(5)
                            temo=P1;
                            if(temo==0xfe)
                            {
                                          button=~button;
                                          if(button)
                                          TR0=1;
                                          else
                                          TR0=0;
t0=0;
                                          flag=0;
                                          shi=o;
                                          ge=0;
                            }
              }
              while (temp==0xfe)
              {
                            temp=P1;
                            desplay(shi,ge);
              }
              return button;
}
void keyscan()
{
              temp=P1;
              if(temp==0xfd||temp==0xfb||temp==0xf7)
              {
delay(5);
temp=P1;
if               (temp==0xfd||temp==0xfb||temp==0xf7)
switch(temp)
                                          {
                                          case 0xfd:
                                          {
                                                        TR0=~TR0;
                                          }
                                          break;
                                          case 0xfb:
                                          {
                                          TR0=0;
                                          t0=0;
                                          shi=0;
                                          ge=0;
                                          }
                                          break;
                                          case 0xf7:{flag=~flag;}
                                          break;
                            }
              }
}
while(gemp==0xfd||temp==0xfb||temp==0xf7)
              {
              temp=P1;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shi,ge)
{
              P0=table[shi];
              s=o;
              P0=table[shi];
delay(1);
s=1;
P0=table[ge];
g=o;
P0=table[ge];
delay(1);
g=1;
}
void count()
{
              t0=0;
              ge++;
              if(ge==10){ge=0;shi++;}
              if(shi==10)
              shi=0;
}
main()
{
shi=0;
ge=0;
button=0;
TM0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0;
while(1)
{
display(shi,ge);
switchscan();
{
while(button)
{
display(shi,ge);
switchscan();
if(button)
keyscan();
}
while(!button)
{
TR0=0;
display(shi,ge);
switchscan();
}
}
}
}
void timer0() interru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
{
if(t0>=2)
count();
}
if(!flag)
{
if(t0>=20)
count();
}
}

5.2 Keil仿真
图5.3Keil仿真软件
第六章 心得体会
自己写吧!!
第七章参考文献
直接吧老师的课本给写上就可以了!

网友A(2020-05-24):
有没有打包好的程序?

网友B:
这发布的代码是错的 错误有点多啊 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发布的代码是错的 错误有点多啊 大哥

兄弟 你有没有改好的代码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源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发布的代码是错的 错误有点多啊 大哥

大哥 你有没有改好的程序 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