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以及电源电路

楼主(2018-06-06):
复位电路的参数是根据所需时间周期怎么计算的?怎么选择电源电路,我用7805稳压,那电容参数怎么选择,
我是想用电池9V转换成5V这个电路可行吗

网友A:
不要计算,凭经验数据最好!7805滤波电容选1000u和0.1u,复位电路选10k和1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