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车内是否有人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18-06-06):
想用来检测车内是否有小孩滞留

网友A:
红外防盗器那种

网友B:
应当首选红外吧?

网友C:
红外感应

网友D:
人体感应传感器吧

网友E:
被动式热释电红外探头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网友F:
红外检测的传感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有主动地和被动的,都行。目前的自动门一般也是采用红外传感器的。 压力传感器:就像高档汽车上座椅下安装的一样,根据已设定的位置,检测到压力不同时,自动调节座椅位置。还有安全气囊引爆,也是根据压力达到某值时而打开这个原理来的。还震动传感器:但是价格比较昂贵的,还有一种是镭射阻挡传感器,发生器和接收器之间的微光被阻挡就能启动报警了。

网友G:
微波感应

网友H:
红外热释传感器?微波的范围好像比较难控制

网友I:
人体感应传感器可以的

网友J(2019-11-24):
红外传感器吧,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