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打算做个音乐喷泉练手有个疑问,求帮助

楼主(2018-06-06):
那个电机是用什么电机,目前打算买相应器件,大佬们帮帮我

网友A:
你一点参考图片都没有,别人怎么给你说?凭空想像行吗?

网友B:
音乐控制调频,频率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C:
电机用水汞,差不多就行。需要一个AD芯片,ADC0832就可以。还有一个功率放大器,可以将较小的音乐信号放大成喇叭的驱动信号,功放芯片是LM386,具体运用电路可以百度的到。喇叭没什么要求,小一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用水汞,差不多就行。需要一个AD芯片,ADC0832就可以。还有一个功率放大器,可以将较小的音乐信号放大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点参考图片都没有,别人怎么给你说?凭空想像行吗?

不好意思哈,我没说清楚,我就是不知道该买什么什么型号的电机。总之,还是谢谢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乐控制调频,频率控制电机转速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用水汞,差不多就行。需要一个AD芯片,ADC0832就可以。还有一个功率放大器,可以将较小的音乐信号放大 ...

谢谢啦

楼主:
总之,谢谢你们的帮助,在这里感觉到了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