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和电源电路参数计算

楼主:
复位电路的参数是怎么计算呢?
电源电路一般都是怎么设计的,参数怎么计算?
我用的7805稳压,想把电池的9V转换成5V可行吗?参数怎么计算呢

网友A(2018-06-06):
不要计算,凭经验数据最好!

网友B:
7805是看封装,不同的封装,引脚功能好像不一样,现在用的少了,用它来给单片机供电是没错了。
复位电路也不用计算太多,一般都是个10K电阻加个1UF电容就要可以了。

网友C:
复位电路的参数是阻容的积大于单片机上电后到稳定的时间过程即可。一般不做计算,大一些仅仅是启动稍慢几个毫秒而已。上面几位说的都对。

网友D:
7805是看封装,不同的封装,引脚功能好像不一样,现在用的少了,用它来给单片机供电是没错了。
复位电路也不用计算太多,一般都是个10K电阻加个1UF电容就要可以了。复位电路的参数是阻容的积大于单片机上电后到稳定的时间过程即可。一般不做计算,大一些仅仅是启动稍慢几个毫秒而已。

网友E:
几个ms足够了,启动的时间很短,没关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要计算,凭经验数据最好!

感谢感谢,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7805是看封装,不同的封装,引脚功能好像不一样,现在用的少了,用它来给单片机供电是没错了。
复位电路也 ...

感谢感谢,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路的参数是阻容的积大于单片机上电后到稳定的时间过程即可。一般不做计算,大一些仅仅是启动稍慢几个 ...

感谢感谢,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几个ms足够了,启动的时间很短,没关系的

感谢感谢,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G(2018-08-30):
led不用限流电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