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声光报警器系统仿真设计与源程序

楼主:
声光报警器系统设计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sbit LL=P1^0;
sbit RL=P1^1;
sbit DD=P3^0;
sbit SPK=P3^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k;j++);
}
void main()
{
    int n;
        P3=0xff;
        P1=0xff;
        while(1)
        {
          if(DD==0)
          {
            LL=~LL;
                RL=~RL;
                for(n=0;n<300;n++)
                {
                  SPK=~SPK;
                  delay(1);
                }
          }
          else{LL=1;RL=1;SPK=1;}
        }
}

网友A(2020-11-09):
d大佬,软件怎么下啊?

网友B(2021-01-10):
把原程序烧到单片机里面,结果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原程序烧到单片机里面,结果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仿真是可以通过的的,亲测,应该是你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