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仿真(温度补偿)按键代指超声波测距

楼主: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char a_a;

sbit key1=P1^1;//参数加
sbit key3=P1^2;//参数减
sbit key2=P1^0;//参数设置按键
sbit DQ=P3^3;
sbit LED=P2^7;
sbit alarm=P3^4;//蜂鸣器管脚定义

sbit TX=P3^5; //超声波模块管脚定义(发射脉冲引脚定义)
sbit RX=P3^6; //超声波模块管脚定义 (回波引脚定义)

sbit RS=P2^0;    //液晶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液晶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液晶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液晶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int time=0,timer=0,S=0;
uchar menu;//参数调整液晶显示参数
uchar ge,shi,bai,qian,flag;  //距离数据转换
uchar num1,num2;//上下限参数定义
uchar H_bai,H_shi,H_ge;//上限参数值分解显示定义
uchar L_bai,L_shi,L_ge;//下限参数值分解显示定义
uint temp1,temp2;//上下限参数转换,用于报警值比较判断
uchar time0;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u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uchar TN;      //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
uchar TD;       //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uchar WD_temp;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
void write_eeprom()                           //内部eeprom写函数
{
SectorErase(0x2000);                   //清空
SectorErase(0x2c00);
SectorErase(0x2e00);
byte_write(0x2c00,num1);
byte_write(0x2c01,num2);
byte_write(0x2060,0x01);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num1=byte_read(0x2c00);
num2=byte_read(0x2c01);
a_a=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a_a=byte_read(0x2060);
if(a_a!=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a_a=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2C函数设置**********************//
/*****************************************************
函数功能: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读取应答信号
出口参数:flag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0;time0<2;time0++);//略微延时约6微秒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0=0;time0<200;time0++)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0;time0<10;time0++)
     ;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0;time0<200;time0++)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
函数功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0;time0<2;time0++);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for(time0=0;time0<8;time0++);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0;time0<10;time0++);//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0;time0<1;time0++);//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0=0;time0<4;time0++);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液晶函数设置************************************/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WriteAddress(0);//从第一行开始显示
WriteData('J');  //将万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L');  //将万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  //将万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7);//从第一行开始显示
WriteData('C');  //将万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M');  //将万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40);
WriteData('H');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40+5);
WriteData('C');
WriteData('M');

WriteAddress(0x40+9);
WriteData('L');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40+14);
WriteData('C');
WriteData('M');

WriteAddress(15);
WriteData(0xdf);
}
//假如温度25摄氏度时,声速位346m/s
//时钟周期为T0=1/11.0592M,则机器周期为1/11.0592*12us=1.08us,定时器计时为time0(定时的数量就是时钟周期数)
//实际时间t=time0*1.08
//距离S=vt/2=v*time0*1.08/2/1000000=算出来的值是米
void Conut(void)
{
float vv;
time=TH0*256+TL0;                //TH0左移8位后与TL0相加
TH0=0;
TL0=0;
vv=(331.5+0.607*TN);//声速VV和声速TN的关系
S=((time*vv*1/200)/10); //注意除以10相当于算出来的值单位毫米,*1.08是因为晶振11.0592,如果是12MHZ就是*1
/*time=TH0*256+TL0;                //TH0左移8位后与TL0相加
TH0=0;
TL0=0;
S=((time*1.87)/10); //注意除以10相当于算出来的值单位毫米 */
if((S>=4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4米)
{
   flag=0;
   qian=0;
   bai=0;
   shi=0;
   ge=0;
   delay(10);
}
else
{
  qian=S/1000;
  bai=S%1000/100;
  shi=S%1000%100/10;
  ge=S%1000%10 %10;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11);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2(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14);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50;time++)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void alarming()//蜂鸣器报警子函数
{
alarm=0;
LED=0;
delay(50);
alarm=1;
LED=1;
delay(100);
}
/***************按键设置****************************/
void key_shezhi()
{
if(key2==0)//如果上下限参数调整按键按下
{
   delay(30);
   if(key2==0)
   {
    menu++;//设置页面调整
    if(menu>2)//如果设置完下限值后,液晶回归正常显示
    {
     menu=0;
     LcdInitiate();//更新初始化显示
         delay(20);//适当延时
    }
   }
   while(!key2);
}
if(menu==0)
{
  ET0=1;  //打开定时中断
  ET1=1;
  WriteAddress(3);
  WriteData(digit[qian]);//更新显示实时测距的距离
  delay(20);
  WriteData(digit[bai]);//更新显示实时测距的距离
  delay(20);
  WriteData(digit[shi]);//更新显示实时测距的距离
  delay(20);
  //WriteData('.');//增加一个小数点,用于毫米和厘米的切换指示
  //delay(20);
  //WriteData(digit[ge]); //更新显示实时测距的距离
  //delay(20);
  ET0=0;  //关闭定时中断,执行温度读取
  ET1=0;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被丢弃了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
                                          //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保留1位小数)

  if((TN==85)&&(WD_temp==0))//18B20芯片开电首次读取的温度是85,本程序避开85的问题
  {
    TN=0;
  }
  else if(TN!=85)
  {
   WD_temp=1;//开电首次85避开
  }
  ET0=1;  //温度处理完后打开定时中断
  ET1=1;
  display_temp1(TN);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display_temp2(TD);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WriteAddress(13);
  WriteData('.');

  H_bai=num1/100;//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上限值
  H_shi=num1%100/10;//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上限值
  H_ge=num1%100%10;        //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上限值
  WriteAddress(0x40+2);//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上限值
  WriteData(digit[H_bai]);//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上限值
  WriteData(digit[H_shi]);//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上限值
  WriteData(digit[H_ge]);//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上限值

  L_bai=num2/100; //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下限值
  L_shi=num2%100/10;//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下限值
  L_ge=num2%100%10;//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下限值
  WriteAddress(0x40+11);//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下限值
  WriteData(digit[L_bai]); //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下限值
  WriteData(digit[L_shi]);//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下限值
  WriteData(digit[L_ge]); //更新显示调整后的下限值

  if(S>=temp1)//报警设置
  {
   alarming();//如果距离大于上限值报警
  }
  else if(S<temp2)
  {
   alarming();//如果距离小于下限值报警
  }
  else
  {
   alarm=1;//关闭报警
  }
}
if(menu==1)//切换液晶上限设置
{
  ET0=0;//把定时中断暂时关闭
  ET1=0;
  if(key1==0)//加按键
  {
    delay(30);
        if(key1==0)
        {
     num1++;
     if(num1==400)//上限4米
     {
          num1=0;
     }
     if(num1<num2)//调整上限值得时候,上限值不能小于下限值
     {
      num1=num2;//否则等于下限值
     }
        }
        while(!key1);//等待按键释放
  }
  if(key3==0)//减按键
  {
    delay(30);
        if(key3==0)
        {
     if((num1>0)&&(num1>num2))//如果同时满足num1大于零和上限值大于下限值,可以减减
     {
      num1--;
     }
        }
        while(!key3);//等待按键释放
  }
  write_eeprom();
  delay(2);
  delay(2);
  H_bai=num1/100;//上限值转换用于液晶显示
  H_shi=num1%100/10;//上限值转换用于液晶显示
  H_ge=num1%100%10;//上限值转换用于液晶显示

  delay(20);//延时消除光标重影
  WriteAddress(0x40+2);//定位位置用于显示更新上限值
  WriteData(digit[H_bai]);//上限值更新显示
  WriteData(digit[H_shi]);//上限值更新显示
  WriteData(digit[H_ge]);//上限值更新显示

  WriteAddress(0x40+4);//移到上限值得个位数,用于光标显示
  WriteInstruction(0x0e);//光标显示,不闪烁
}
if(menu==2)//下限值调整设置
{
  ET0=0;
  ET1=0;
  if(key1==0)
  {
    delay(30);
        if(key1==0)
        {
     if(num2<num1)
     {
          num2++;
     }
        }
        while(!key1);
  }
  if(key3==0)
  {
    delay(30);
        if(key3==0)
        {
     if((num1>=num2)&&(num2>0))
     {
          num2--;
     }
        }
        while(!key3);

  }
  write_eeprom();
  delay(2);
  L_bai=num2/100;
  L_shi=num2%100/10;
  L_ge=num2%100%10;
  delay(20);//延时消除光标重影
  WriteAddress(0x40+11);
  WriteData(digit[L_bai]);
  WriteData(digit[L_shi]);
  WriteData(digit[L_ge]);

  WriteAddress(0x40+13);//移到个位,光标闪烁
  WriteInstruction(0x0e);
}
}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LED=1;
key1=1;//按键初始化
key2=1;//按键初始化
key3=1;//按键初始化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和1工作方式为1(0001 0001)
TH0=0;                                                     //装初值
TL0=0;                                                        //装初值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TX=0;
RX=0;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延时10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init_eeprom();                                  //初始化eeprom
delay(10);
read_eeprom();                                  //读取eeprom数据
delay(10);
while(1)         //程序循环
{
  key_shezhi();        //循环调用按键设置函数
  temp1=num1*10;//由于num1单位是厘米,S单位是毫米,要*10转换成统一单位进行比较,用于报警设置
  temp2=num2*10;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
{
TH1=(65536-50000)/256;        //重新装初值高8位  约0.05s
TL1=(65536-50000)%256;//重新装初值低8位
timer++;//
if(timer>=5)//中断5次约0.25s
{
  TR1=0;                         //关闭定时器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imer=0;
  TX=1;//先吧TX拉高//给个高位脉冲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TX=0;        //拉低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启动定时器0,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定时器0  关闭计数//计时完毕
  Conut();                        //调用距离计算函数,计算距离
  TR1=1;                           //启动定时器1
}
}

网友A(2018-07-18):
大佬你的Proteus版本多少 我下了你的仿真文件结果没有Proteus打开这一方式 我的是8.6版本的

网友B(2020-05-25):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的Proteus版本多少 我下了你的仿真文件结果没有Proteus打开这一方式 我的是8.6版本的

楼主分享真心不错,但同样问题打不开Proteus文件

网友B:
楼主资源非常好用,Proteus  7.8版本可以打开  ,现象明显

网友B:
补充:楼主资料包里还有文档资料,可供文档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