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 !谁知道怎样向空白的IC卡各扇区写数据

楼主(2018-06-06):
写入数据之后,能正常读出来
就像读卡号一样,目前我只能把卡号读出来

网友A(2019-07-18):
///////////////////////////////////////////////////////////////////// //1|    Äü£oD′êy¾Yμ½M1¿¨ò»¿é //2ÎêyËμÃ÷: addr[IN]£o¿éμØÖ· //          pData[IN]£oD′èëμÄêy¾Y£¬16×Ö½ú //·μ    »Ø: 3é1|·μ»ØMI_OK /////////////////////////////////////////////////////////////////////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Data+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网友A:
/////////////////////////////////////////////////////////////////////
写数据块函数
/////////////////////////////////////////////////////////////////////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Data+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网友B:
其实每个扇区都是一个重要的扇区,但是如果你的IC卡只是使用了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个扇区的话,那使用的就是最重要的扇区了,而IC卡里面存储的只是数据信息,只有导出的时候,才能显示的

网友C:
买个nfc读写器,可以用arduinoo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