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仿真与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6-06):
直流电机调速仿真文件和程序在文件夹

//**********cx.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wx P2
#define Led_dx P0
//**********定义变量********************************************
uchar pwm=20;                          //定义pwm周期数
uchar pwmH=1;                          //定义高电平脉冲个数计数器
uchar counter=0;                       //定义脉冲个数计数器
uchar Ledplay[6];                                           //
uchar bn=0;                            //
uchar M=1;                             //
bit SW=0;                              //
bit LR=0;                              //
//**********定义端口********************************************
sbit KSW=P1^0;                         //定义启停控制引脚
sbit KLR=P1^1;                         //定义左、右转控制引脚
sbit KSPU=P1^2;                        //定义加速控制引脚
sbit KSPD=P1^3;                        //定义减速控制引脚
sbit M1=P3^0;                          //定义电机驱动控制引脚
sbit M2=P3^1;                                                    //定义电机驱动控制引脚
sbit M3=P3^7;
//**********定义函数********************************************
uchar code no[]=                       //-----------数码代码
{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38,                                //L 10
  0x77,                                                                   //R 11
  0x40                                                               //- 12
};
uchar code wex[]=                                           //-----------显示位码
{
  0xfe,                                                                   //选中第一位
  0xfd,                                                                   //选中第二位
  0xfb,                                                                   //选中第三位
  0xf7,                                                                   //选中第四位
  0xef,                                                                   //选中第五位
  0xdf                                                                   //选中第六位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单次6us
{
   while(i--);
}
void DelayM(unsigned int t)                           //延时单次1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t!=0)
   {
          for(i=0;i<120;i++);
   }
}
//*****************************************************************
void putin (int u)                                           //字符载入函数-将字符装入显示寄存器
{
   Ledplay[bn]=no[u];
   bn++;                                                       //换下一个显示缓冲环节
}
//*****************************************************************
void clearRAM (void)                                   //寄存器清空函数-6个寄存器清空(0x00)
{
   uchar a;                                                           //定义变量用于清空数据指针
   for(a=0;a<6;a++)                                           //指向2个寄存器
   {
         Ledplay[a]=0;                                       //将指向的寄存器清空
   }
}
void ledxs(void)                                           //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
  uchar i;
  uchar Date=0;
  uchar wx=0;
  for(i=0;i<6;i++)                                           //扫描数码管1~6位
  {
         Date=wex[i];
         Date=Date & 0x3f;                 //取低6位数据
         wx=Led_wx & 0xc0 | Date;               //屏蔽高2位端口
         Led_wx=wx;                                           //送数据
         Led_dx=Ledplay[i];
         DelayM(2);
  }
}
void Time0_int(void)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2;
        TH0=56;
        TL0=56;
        ET0=1;
        EA=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服务程序
{
        M3=1;
        counter++;
        if (counter>=pwmH)
        {
          M=0;
        }
        if (counter==pwm)
        {
          counter=0;
          M=1;
        }
}
//**********主函数*******************************************
main()
{
   Time0_int();
        while(1)
        {
//**********按键处理*****************************************
          if(KSW==0)                                       //检测开始、停止
          {
                DelayM(20);                                           //延时去抖
                if(KSW==0)
                {
                  SW=~SW;
                }
            while(KSW==0);                                   //等待键释放
          }
          if(KLR==0)                                           //检测左转、右转
          {
                DelayM(20);                                       //延时去抖
                if(KLR==0)
            {
                  LR=~LR;
                }
            while(KLR==0);                               //等待键释放
          }
          if(KSPU==0)                                       //检测加速
          {
                DelayM(20);                                   //延时去抖
                if(KSPU==0)
                {
                  pwmH++;
                  if(pwmH==pwm)
                  {
                    pwmH=pwm-1;
                  }
                }
            while(KSPU==0);
           }
           if(KSPD==0)                                       //检测减速
           {
                  DelayM(20);                               //延时去抖
                  if(KSPD==0)
                  {
                    pwmH--;
                        if(pwmH==0)
                        {
                          pwmH=1;
            }
                  }
                  while(KSPD==0);
            }
//****************************************************************
                if(SW==0)
                {
                  M1=0;

         M2=0;
                  bn=0;
                  clearRAM();
                }
                if(SW==1)
            {
              bn=0;
                  clearRAM();
                  putin(pwm%10);                              //显示PWM个位
                  putin(pwm/10);                          //显示PWM十位
                  putin(12);                                      //显示-
                  putin(pwmH%10);                              //显示PWMH个位
                  putin(pwmH/10);                              //显示PWMH十位
                  if(LR==0)
                  {
                    M1=0;
                        M2=M;
                        putin(11);                                  //显示左转L
                  }
                  if(LR==1)
                  {
                        M1=M;
                        M2=0;
                        putin(10);                                  //显示右转R
                  }
                }
                ledxs();                                         //数码管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