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PRS和stm32的TCP透传至网络调试助手

楼主(2018-06-06):
ATK-SIM900A 模块内嵌了 TCP/IP 协议,通过该模块,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进行 GPRS 数据
通信。本文档例程我们将实现模块与电脑的 TCP 和 UDP 数据传输。 将要用到的指令有:
AT+CGCLASS/AT+CGDCONT/ AT+CGATT/AT+CIPCSGP/AT+CIPHEAD /AT+CLPORT/AT+CIPSTART/
AT+CIPSEN/AT+CIPSTATUS/AT+CIPCLOSE/AT+CIPSHUT 等 11 条 AT 指令。
AT+CGCLASS,用于设置移动台类别。 SIM900A 模块仅支持类别"B"和"CC",发送:
AT+CGCLASS="B",设置移动台台类别为 B。即,模块支持包交换和电路交换模式,但不能同
时支持。
AT+CGDCONT,用于设置 PDP 上下文。发送: AT+CGDCONT=1,"IP","CMNET",设置 PDP
上下文标标志为 1,采用互联网协议(IP),接入点为"CMNET"。
AT+CGATT,用于设置附着和分离 GPRS 业务。发送: AT+CGATT=1,附着 GPRS 业务。
AT+CIPCSGP,用于设置 CSD 或 GPRS 链接模式。发送: AT+CIPCSGP=1, "CMNET",设置为
GPRS 连接,接入点为”CMNET”。
AT+ CIPHEAD,用于设置接收数据是否显示 IP 头。发送: AT+CIPHEAD=1,即设置显示 IP
头,在收到 TCP/UDP 数据的时候,会在数据之前添加如: +IPD:28,表示是 TCP/UDP 数据,
数据长度为 28 字节。通过这个头,可以方便我们在程序上区分数据来源。
AT+CLPORT,用于设置本地端口号。发送: AT+CLPORT="TCP","8888",即设置 TCP 连接
本地端口号为 8888。
AT+CIPSTART,用于建立 TCP 连接或注册 UDP 端口号。发送: AT+CIPSTART=
"TCP","113.111.214.69","8086",模块将建立一个 TCP 连接,连接目标地址为: 113.111.214.69,
连接端口为 8086(这个 IP 和端口得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连接成功会返回: CONNECT OK。
AT+CIPSEND,用于发送数据。在连接成功以后发送: AT+CIPSEND,模块返回: >,此时
可以输入要发送的数据,最大可以一次发送 1352 字节,数据输入完后,同发短信一样,输
入十六进制的: 1A(0X1A),启动发送数据。在数据发送完成后,模块返回: SEND OK,表
示发送成功。
AT+CIPSTATUS,用于查询当前连接状态。发送: AT+CIPSTATUS,模块即返回当前连接状
态。
AT+CIPCLOSE,用于关闭 TCP/UDP 连接。发送:AT+CIPCLOSE=1,即可快速关闭当前 TCP/UDP
连接。
AT+CIPSHUT,用于关闭移动场景。发送: AT+SHUT,则可以关闭移动场景,关闭场景后
连接状态为: IP INITIAL,可以通过发送: AT+CIPSTATUS,查询。另外,在连接建立后,如果
收到: +PDP: DEACT,则必须发送: AT+CIPSHUT,关闭场景后,才能实现重连。
以上就是 GPRS 通信(TCP/UDP) 将要用到的一些 AT 指令的简介, 这些指令的使用示例
可以参考《ATK-SIM900A GSM(GPRS)模块用户手册》 2.3.5 节。
另外, 要实现模块与电脑的 GPRS 通信,需要确保所用电脑具有公网 IP,否则无法实现
通信
,推荐在 ADSL 网络下进行测试,并最好关闭防火墙/杀毒软件。
对于 ADSL 用户(没用路由器),直接拥有 1 个公网 IP,你可以通过百度,搜索: IP,第
一个条目,就是本机 IP,
该 IP 将与你的电脑 IP(双击本地连接图标支持选项卡,即可查看)是一致的。
对与使用了路由器的 ADSL 用户,那么电脑 IP 与你百度到的公网 IP 是不一样的,如图
可以看到,我们电脑 IP 为 192.168.1.107,与公网 IP 不一致,此时我们需要对路由器进
行一下转发规则设置:登录路由器控制页面,然后选择转发规则DMZ 主机,如图 1.2.4.3
所示:
然后设置启用 DMZ 主机,并设置 DMZ 主机 IP 地址为所用电脑的 IP 地址,本机 IP 为:
192.168.1.107
然后保存。这样,我们就把内网 IP(192.168.1.107)映射到了外网,相当于经过路由器
的电脑,拥有了一个公网 IP。
最后,我们在电脑上,还需要用到一个软件: 网络调试助手,来协助验证 GPRS 通信,
该软件启动界面
软件的使用非常简单,我们将在第四节配合我们的例程向大家介绍该软件的使用。

网友A(2020-03-04):
明天卡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