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工作原理与电路介绍(共19页pdf下载)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8-06-06):
此文档为加湿器方案介绍,附电路图
雾化片工作原理
实孔雾化片本身是一个陶瓷片,表面采用玻璃釉面精制成,利用高频振动超声原理把水瞬间分解成细小的水珠状,再由本身雾化器产品喷出来。一般用于功率较大产品,例如家庭盆栽、加湿器、香薰机等产品。微孔雾化片是由压电功能的陶瓷片以及金属膜来组合而成,金属膜有微孔区域,一般是用激光穿孔而成,所以成本会比实孔的贵。工作时由海绵吸棒把水吸上来,再由雾化片中间细孔喷出,因细孔被堵住则无法再喷出雾气,所以对水质要求较高。其功率较小,一般用于医疗雾化器、车载喷雾器、手持美容喷雾器等产品。
雾化器传统方案
工作原理:传统分离式元件方案的振荡电路基本都是如上图所示,方案一中干簧管用于检测水位(有些方案用探针检测),两个LED灯分别指示工作状态和缺水状态,风扇用于将雾吹出,R4电位器用于调节功率。振荡电路由功率三极管和外围电容电感组成三点式振荡电路,因换能器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固有频率的晶振,它通过耦合电容加跨接在振荡管基极和电源之间。换能器受振荡电路激励后产生振荡,这个振荡信号又通过耦合电容反馈到振荡管基极,使振荡电路谐振在雾化片的固有频率,振荡幅度峰峰值约50V-80V,电压越高雾化量越大(在雾化片本身耐压内)。通过调节电位器改变三极管基级电流(电压)来改变雾化片两端的电压,从而改变功率及雾化量。

优缺点:功率三极管工作于放大态,发热严重,需要加一个比较大的散热片,干簧管和探针成本高(人工及本身成本),如果需要其他功能则需要再加对应IO型或者触摸型单片机。
实孔雾化器新方案
12V-2.4M香薰机方案控制及相关检测部分说明:
(1)、MOS管驱动采用图腾柱电路驱动,在MOS管的D端增加了一个RCD吸收电路,升压后的电压通过一个电容耦合到雾化片一端。
(2)雾化片一端接MOS管S端,S端串接采样电阻采样电流Icur,另一端通过滤波电路检测电压FB来追频,以1.7M雾化片为例,将扫频范围限制在1.85M-1.55M,频率从高往低变化,可以得出FB的电压变化以及Icur的电流变化(雾化片不同波形会有所不同),其中FB检测是在PFG关闭时检测,误差较小,而Icur检测是在PFG开启时检测,误差较大。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9页):
雾化器方案介绍

网友A(2024-05-11):
引用 网友B:
经过20天的摸索试验,成功解决雾化片追频问题,出雾均匀稳定,已通过小批量试产。其实雾化器,硬件部分大同 ...

你好,想跟你探讨下你在51hei网站帖子里提到的雾化片追频谐振点问题,经过大量雾化片和测试数据发现,雾化片谐振点的电流并非是最大电流,换句话说,就是追频过程中最大电流的点并非是谐振点,而一般是最大电流往回退一些才是。根据在网上找了大量就追频这方面的专利,有的是拿一堆雾化片测量后做标定,依次来确认雾化片的追频锁频依据,但如果批次更改或换了雾化片厂家,显然这种就不能适用,其中松翰科技的专利《一种雾化器追频软件》则提到,上电后单片机先从预设频点开始输出PWM信号,然后以0.1%的幅度逐渐改变PWM的频率输出,PWM的频率输出范围为1.6MHZ~1.8MHZ,同步记录每个频点对应的反馈电压值,并找到最小电压对应的频点,然后同样方法做进行扫频,记录每个频点对应的反馈电压值,并找到最大电压对应的频点,然后再扫描中间频段,记录每个频点对应的反馈电压值,找到电压拐点对应的频点,就是雾化片的谐振频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雾化片的电压频率曲线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即不一定频率越高,电压就越高,我们需要找到扫频开始后的第一个波谷对应的频率点,再找到第一个波峰对应频率点,然后再第三次扫描波波谷和波峰之间的频点,根据反馈电压值的变化趋势找到震荡片的最佳工作频点,随着单片机不断的通过算法改变PWM信号的输出频率,雾化片的震荡电流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曲线,单片机会将所有频点的电流数据全部保存下来,然后通过算法就算电流的变化趋势拐点,同时找到这个电流变化拐点对应的频点,就认为这个频点是雾化片的谐振点,然后以找到的这个谐振频点持续输出PWM信号,让雾化片工作在最佳状态,出雾量最大,能耗最低,不同的雾化片对应的谐振点不同,因此每次雾化器上电开机都会进行一次追频运算;

不知你对这段话怎那么看,对比我所做过的测试,好像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可以说说你的看法吗?谢谢!

网友C(2018-07-14):
你好!请问可以向你学习雾化器相关知识吗?

网友D(2018-10-09):
希望可以请教您

网友D: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怎么检测雾化片电流恒功率的频点吗

网友E:
这个帖子好!!!!

网友F(2018-11-17):
5V雾化器核心在那个变压,自耦变压器,这部分如何计算升压值,和电感量以及耦合系数的有什么关系

网友G:
1、FB检测:不可靠,市面基本难看到有这样生产的
2、Icur检测:通用。不同雾化片扫频波形不同,但不是他所说的。Icur曲线不方便发图,若用数字10表达其电压变化率(0最低、9最高),频率由低向高扫,扫几十个点,例55444555676543235689877776668,此数字可以看出2是最低点,就是电流最小点,是频率最佳点;9是频率最差点(电流极大)
3、雾化片电路谐振点最好点,电流小,同时雾化量也是最小的,不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同理电流大(失谐点),也不是我们所要的。数字7到2是慢变的过程(数字2到9是快变的过程),所以最终选择是765432之间3左右后点是实际最好点。
4、缺水检测:同样检测Icur,扫频时,很难找到2这点(因为无水,基本都是失谐点,电流大)
5、工作中缺水检测:若检测到Icur电压相对时间内,高低变化过大一定量时,软件处理为、、、
6、雾化量档位:扫频成功后,用Icur电压与其下面的电阻可以算出电流来,再更改占空比,就能调整工作电流,就是雾化量就可以分几档了

网友G:
此行业很多人做,基本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H:
很实用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I(2018-12-29):
没有分,好伤心

网友J:
引用 网友G:
1、FB检测:不可靠,市面基本难看到有这样生产的
2、Icur检测:通用。不同雾化片扫频波形不同,但不是他所 ...

请问微孔的追频,只需找到电流的最大点就行了,那么就不需要扫频了?还有您说的这个雾化片电路谐振点时电流小,雾化量为什么最小?

网友K(2019-03-27):
这个资料找了好久,谢谢分享

网友L:
很实用的资料,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M(2019-05-05):
超声波拨片温度升高频点会不会漂移

网友N(2019-07-25):
引用 网友G:
1、FB检测:不可靠,市面基本难看到有这样生产的
2、Icur检测:通用。不同雾化片扫频波形不同,但不是他所 ...

请教一下。我认为的谐振点应该是电阻最小电流最大才对,为什么你说电流最大是失谐点?你上面所述的方法没看懂那个是谐振点,是找电流由小到大的中心点吗?

网友O:
太厉害了,很有用希望楼主可以多发这样的

网友P:
这个资料很实用 谢谢

网友Q(2019-09-25):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R(2019-11-30):
这种方案使用多吗?

网友S:
看了这个资料,自己也有动手的冲动,也整一个加湿器

网友S:
灰常感谢分享,非常使用的小家电电路

网友T(2020-02-24):
感谢楼主分享,刚刚好想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U:
有帮助,想下载

网友V:
加湿器,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W(2020-05-27):
很好的资料,学习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X(2020-07-23):
学习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Y(2021-01-11):
学习!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Z:
很好的资料

网友AA(2021-02-23):
可以请教一下三角电感怎么设计吗

网友B(2021-11-07):
刚好用到。目前对追频这块有疑问。根据测量,谐振点的电流并非最大或最小。追频无头绪

网友B:
经过20天的摸索试验,成功解决雾化片追频问题,出雾均匀稳定,已通过小批量试产。其实雾化器,硬件部分大同小异,网上大把资料可以借鉴,核心在于追频算法,产品稳定与否也在于此。

网友AB:
很有用的资料,下载学习了,先看看

网友AC(2021-12-15):
太棒了,找了好久,楼主真棒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经过20天的摸索试验,成功解决雾化片追频问题,出雾均匀稳定,已通过小批量试产。其实雾化器,硬件部分大同 ...

能否讲讲思路呢?

网友AE(2023-07-08):
好贴就要顶上去

网友A(2024-05-10):
看Icur似乎跟谐振点的相关性远不如FB来的对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G:
1、FB检测:不可靠,市面基本难看到有这样生产的
2、Icur检测:通用。不同雾化片扫频波形不同,但不是他所 ...

您好,您提到的第三点,好像确实电流(电压)并不是最大的时候雾最大,但我测试的结果似乎跟你的描述有点相反,你说的是是所有检测到的电流(或者说检测电阻端的电压点)的波谷附近是最好的雾化量,而我测试的结果看起来确实在检测到的最大电流处往回退一些的地方才是最好的雾化量。也就是你说的数据呈现为波形的话,应该是凹形,我测试的数据呈现为凸行,也就是说的波谷或波峰的附近才对。不知道我的表述是否可以被你关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