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系列AT指令入门开发指南

楼主:
1.1、模块 AP 模式下做 TCP serve
AT+CWMODE=2                        开启 AP 模式(串口助手)
AT+CWSAP="ESP8266","0123456789",11,0            设置模块的 wifi 和密码(串口助手)
AT+CIPSERVER=1,8899                    设置模块服务器端口(串口助手),
打开手机开始进行设置:              请打开电脑去连接模块建立的AP热点ESP8266。并且在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输入连接模块的 ip 和设置的端口。如下图模块默认的 ip 192.168.4.1,端口为自己设定的 8899(默认的为 333)(网络调试助手)
AT+CIPSEND=0,11                          进入数据发送模式为11个字节(串口助手)
>                                    进入发送模式(串口助手)
www*doit*am                             发送的 11 个数据(串口助手)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调试助手)

*如果想设置开机进入透传模式请参考后面文档中的常用指令篇讲解,如果更为详细的说明请参考官方AT指令文档

    1.2、模块 STA 模式下做 TCP serve
AT+CWMODE=1              设置模组为STA模式。(串口助手)
AT+CWLAP             查询附近 WIFI(串口助手)
AT+CWJAP="123123","12345678"   连接 WIFI(串口助手)
AT+CIFSR                查看路由器分配给模组的IP地址,例如 192.168.43.104(串口助手)
AT+CIPMUX=1                     打开多连接(串口助手)
AT+CIPSERVER=1,8899       设置模块服务器端口(串口助手).
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进行设置: 请打开电脑去连接路由器的WIFI热点。并且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在网络调试助手上输入连接模块的 IP和设置的端口。路由器给模块分配的 IP 192.168.43.103,端口为自己设定的 8899(默认的为 333)(网络调试助手)
AT+CIPSEND=0,11          进入数据发送模式为11个字节
>                    进入发送模式
www*doit*am            发送的 11 个数据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调试助手)

1.3 模块 TCP  client 透传模式
AT+CWMODE=1                设置模组为STA模式。(串口助手)
AT+CWLAP                  查询附近 WIFI(串口助手)
AT+CWJAP="123123","12345678"    连接路由器的 WIFI(串口助手)
AT+CIFSR                  查看路由器分配给模组的IP地址,例如 192.168.43.103(串口助手)
AT+CIPMUX=0                设置单连接(串口助手)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串口助手)
网络调试助手设置          电脑连接路由器,打开网络调试助手, 配置TCP server 端口8899,查看路由器给电脑分配的IP 192.168.43.104.(网络调试助手可提前设置好)
AT+CIPSTART="TCP","192.168.43.104",8899 连接手机端建立的TCP服务器(串口助手)
AT+CIPSEND                        开始发送数据(串口助手)
>                              进入发送模式(串口助手)
www*doit*am              发送数据(串口助手)
+++                        注意退出透传,直接发送。取消发送新行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调试助手)

* 注意透传只能在单连接模式下进行,所以在建立连接之前一定要用(AT+CIPMUX=0设置单连接),但是模块处于服务器模式下时,必须要多链接,由于冲突,所以模块开启服务器模式不能做 TCP透传!

1.4、模块 UDP 多连接模式

AT+CWMODE= 1                         设置 STA模式(串口助手)
AT+CWLAP                                   查询附近 WIFI(串口助手)
AT+CWJAP="123123","12345678"        连接 WIFI(串口助手)
AT+CIFSR                                   查看模块当前的 IP。(串口助手)
AT+CIPMUX=1                                 打开模块多连接(串口助手)
网络调试助手:                    电脑连接路由器,打开网络调试助手, 配置UDP 的发送和接受端口 如下图:(网络调试助手可以提前设置好)
AT+CIPSTART=0,"UDP","255.255.255.255",50000,1000, 0       是建立 UDP 连接,其中手机 UDP server 设置 50000UDP client 设置的端口 1000
AT+CIPSEND=0,11                              模块发送数据模式为 9 个字节
>                                       进入发送数据模式
www*doit*am                            发送数据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调试助手)
备注:可以用多个网络调试助手向模组发送数据,注意:本地主机端口、目标主机和端口号。

1.5、模块 UDP 透传模式
网络调试助手:  电脑连接连接WIFI。查看路由器分配给电脑的IP地址,在网络助手设置UDP 端口.
串口助手:
AT+CWMODE=1                          设置 STA 模式(串口助手)
AT+CWLAP                            查询附近 WIFI(串口助手)
AT+CWJAP="123123","12345678"      连接WIFI(串口助手)
AT+CIFSR                       查看模块当前的 IP(串口助手)
AT+CIPMUX=0                          设置模块单连接(串口助手)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串口助手)
AT+CIPSTART="UDP","192.168.43.104",5000,2000,0    连接网络调试助手UDPIP和端口(串口调试助手)
AT+CIPSEND                          发送数据指令(串口助手)
>                                进入数据发送(串口助手)
www*doit*am              发送数据(串口助手)

1.6 两个模块 UDP 传输模式
必须是两个串口助手并且两个模组都要同时工作哦,切记不要断电和断开串口!
,作为 AP 的模块
AT+CWMODE=2                          设置 模块为AP模式(串口助手一)
AT+CWSAP="ESP8266","12345678",11,0          设置 AP 模块的热点(串口助手一)。
AT+CIPMUX=0                                  设置模块单连接(串口助手一)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串口助手一)
去设置模组二的串口助手。接受数据后再进行如下操作。
AT+CIPSTART="UDP","192.168.4.2",333,333,0            设置要连接 UDP STA IP和端口,这个 IP是做 AP 的模块分配给 STA 模块的 IP
AT+CIPSEND                                 设置发送数据的发送指令
>
www*doit*am                                  发送数据

二、做为 sta 的模块
AT+CWMODE=1                                     设置 STA 模块为兼容模式(串口助手二)
AT+CWLAP                                搜索WIFI(串口助手二)
AT+CWJAP="ESP8266","12345678"                          连接收索到的 AP 热点(串口助手二)
AT+CIPMUX=0                                       设置模块单连接(串口助手二)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串口助手二)
AT+CIPSTART="UDP","192.168.4.1",333,333,0                    设置你要连接的 AP IP和端口。
AT+CIPSEND                                      发送数据指令
>
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发送数据

1.7 两个模组通过TCP透传
必须是两个串口助手并且两个模组都要同时工作哦,切记不要断电和断开串口!!
,作为 AP 的模块
AT+CWMODE=2                              设置 模块为AP模式(串口助手一)
AT+CWSAP="ESP8266","12345678",11,0               设置 AP 模块的热点(串口助手一)。
AT+CIPMUX=1                                       设置模块多连接((串口助手一))
AT+CIPSERVER=1,8899                                 设置模块为TCP 服务器
去设置模组二的串口助手。接受数据后再进行如下操作。
AT+CIPSEND=0,11                            设置发送数据的发送指令
>
www*doit*am                                       发送数据

二、做为 sta 的模块
AT+CWMODE=1                                设置模块为STA模式(串口助手二)
AT+CWLAP                                   搜索WIFI(串口助手二)
AT+CWJAP="ESP8266","12345678"                     连接收索到的 AP 热点(串口助手二)
AT+CIFSR                            查看分配的IP(串口助手二)
AT+CIPMUX=0                                   设置模块单连接(串口助手二)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串口助手二)
AT+CIPSTART="TCP","192.168.4.1",8899                            设置你要连接的AP IP和端口
AT+CIPSEND                                 发送数据指令
>
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发送数据

1.8 模块通过数据外网透传
AT+CWMODE=3                        设置 AP STA 共存模式
AT+CWLAP                            查询附近 WIFI
AT+CWJAP="HUAWEI-C4VTTJ","1234567890"           连接 wifi
AT+CIPMUX=0                          设置单连接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
AT+CIPSTART="TCP","115.29.109.104",6602    连接外网服务器,请参考下面网址
AT+CIPSEND
>
一、 tcp 网络服务器:

二、我手机用的是 3G 信号哦

二、常用指令篇
1读取 IO 状态
AT+CIOREAD=15        15 GPIO15,返回值 0OW(低电平)        OK
2设置 IO 口状态
AT+CIOWRITE=2,1 //本指令是DOIT内部指令 2 GPIO 口号,1 为高电平,0 为低电平。
3智能配网手机app 配网
AT+CWSTARTSMART ,要用乐鑫提供 APP 。上乐鑫官网下载 ESP-TOUCH 详情参考 AT 指令集
4查询芯片 ID
AT+CSYSID
返回回值如下+CSYSID:CHIP:000FDD04;FLASH:001640E0;KEYD6D800C
5设置波特率
AT+UART_DEF=9600,8,1,0,0        修改串口波特率并保存到 flash,第二次上电有效模块不支持硬件流控。
6保存 TCP/UDP透传指令
AT+SAVETRANSLINK=1, ”192.168.6.110”,1002, “TCP” 1 开机进入透传模式, 192.168.6.110 代表远端 ip1002 远端端口,详情参考 at 指令集。
7 TCP服务器
AT+CIPSERVER=0        返回  OK
8设置睡眠模式(正常为 70ma,最大发射功率 500ma) AT+SLEEP=0 0 为禁止休眠模式。
      1 light-sleep 模式 功耗 20ma 2 modem-sleep 模式 功耗 70ma(sta 模式下连接 wif 才可以使用睡眠模式仅在单 station 模式下生效,默认为 modem-sleep,详情参考 at 指令集。
9恢复出厂设置(配网失败可以用这个指令)
AT+RESTORE
10打印 AP mac
AT+CIFSR
11设置 STA 模式 MAC  地址
AT+CIPSTAMAC="18:fe:35:98:d3:7b"
12、微信配网
  AT+CWSMARTSTART=2
还有很多关于 AT 指令的请大家参考官方AT指令文档
4A-ESP8266__AT Instruction Set__CN_v1.

网友A(2020-03-23):
好, 非常好, 写的不错,大大的不错

加一条:
按复位后AT+RST,或者断电后, 以上设置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