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学习?求前辈传授一些经验

楼主(2018-06-06):
初学者 想学习单片机知识 有没有前辈传授一些经验?

网友A:
学习单片机我觉得首先应该有本属于自己的单片机书(单片机的程序可以用C语言也可以用编程以及其他的,你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或者最熟练的汇编语言,先把汇编语言学习好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一般单片机书上会有单片机的相关软件,列如keil和proteus软件,在网上找一些视频,学习学习,学会之后把书上出现的一些例题进行仿真,然后再做一些基础的东西(列如流水灯,转向灯,中断系统的实验),等你想进一步的学习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些单片机的开发板研究研究

网友B:
个人认为,学习单片机首先药找一本教材。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评价不错的。其次要有恒心,不能半途而废。最好是理论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可以买一套开发板,边学边练。还有就是始终把握住两点。一点是我们编程的目的最终是在单片机的输出端实现零或者一。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这也是一切算法的最终目标。因为单片机最终还是建立在二进制的基础之上的。根基是不会变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用c语言编程最大的好处就是“模块化”。简单点讲就是可以用搭积木的思想进行编程。这样大大地加快了程序的可移植性。方便了编程。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C:
1,楼主,你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搜索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
2,听起来单片机比较陌生,不是因为你不懂,而是不知道方法和流程。现我简单说说,仅供参考;
3,先看内核8051的单片机:台湾宏晶的STC89C51-DIP40/或其它如新茂,到网上买一个开发板,价格不会超过200元。
4,看一下单片机功能:包换内部FLASH、RAM、TIMER、INT、ADC、USB、ISP/IAR等。
5,编译环境、编程软件KEIL。
6,打开开发板的例子程序,在KEIL编译,下载到板,看结果和说明是不是相符,达到这样效果时,你心里肯定很秀激动,这时你真正学会了单片机,你成功了!!!!!。
7,然后再学会看电路图,电路图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根线从一个地方连接到另一个地方,你写代码时,只记住单片机是哪一个管脚,然后对它写代码即可。
总结:实验很重要,你要多参与这样的项目开发,方能进步。

网友D:
C语言与程序设计的学习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共同进步,就如同你的两只脚,谁都不能超过谁很远。学习单片机之前请先学习C 语言,请不要相信什么零基础也能学好,至少20天,要把基础知识掌握,在进入单片机学习,视频网上一大把,学会操作基础模块,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在网上寻找知识学习,将你开发板的模块程序都练一遍。

网友E:
1 找本单片机入门级别的教材,买块单片机实验板

网友E:
1  找本单片机入门级别的教材,买块单片机实验板。2  对照教程用实验板做基础功能实验,比如:指示灯控制、按键驱动、数码管显示、A/D、D/A等,由简入繁,逐步推进

网友F:
通过自己编一些程序,这样才能熟悉。然后慢慢嵌套

网友G:
先上网买个学习板,从最基础的c语言学起,别想着跳过这些,加油!

网友H:
先从简单8位的51开始入门,推荐观看郭天翔的教程,在进一步接触16或者32位的单片机,比如AVR,430,PIC,STM等等

网友I:
先确定一款单片机,找对应的手册或学习资料(买块开发板,一般都带资料),然后多上手操作,主要是了解开发软件和多看对应手册。

网友J:
首先买一块开发板,里面有教程,把基础模块先了解,然后试着编一些小程序,最后一点点加功能,熟能生巧

网友K:
学学郭天祥的 C语言,或者 芯源的汇编

网友L:
多来51黑电子论坛学习交流,多问多学

网友M:
先选定一款单片机,和配套的开发版,参考视频教程(更直观)来学习效果会好一些,入门之后在慢慢深入。

网友N:
这种东西光坐着这么困惑是没用的,定个目标要实现什么功能,直接去想办法实现,发现有问题就解决或者找人问他们怎么解决的,这样才是真的在学东西,没有人能一下子就教会你怎么学,也不可能你想着想着一下子就会了的

网友O:
看是硬件还是软件,如果是硬件就自己买元件先搭建最小电路慢慢拓展,只软件就买个开发板,慢慢照着书上做,最好身边有会的人可以指导你做。

网友P:
先确定一款单片机,找对应的手册或学习资料,主要是了解开发软件和多看对应手册。

网友Q:
郭天祥十天的那个先看完了,入个门,然后再自己练习一些程序 最重要的是要有开发板,不能只在电脑上敲敲代码

网友R:
先学好C语言,学单片机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难度

网友S:
自己做几个简单的东西,中间不懂得查,几个下来就稍微理解了

网友T:
网上搜索郭天祥单片机 下载资料学习

网友U:
学过单片机告诉你 一定要学好C语言

网友V:
先理论上看一些小程序,最主要是熟悉和记住指令,然后试着写一些程序,结合Proteus仿真更加有效

网友W:
郭天祥,看那个视频,跟着做,很容易就学会了。

网友W:
买个单片机,看郭天祥,跟着做,然后学C语言,这是根本。

网友X:
可以加我,我也正在学习,可以提供指导

网友Y:
在网上找教程啊,很多的

网友Z:
理论与动手操作相结合

网友AA:
要配合软件学习,多逛论坛

网友AB:
先买个学习板,从最基础的c语言学起,在适当的看一些经典实例,肯下功夫,很快就能学会了,加油!

网友AB:
首先,看一些关于单片机的教材和一些视频讲解,然后,自己可以买单片机开发板来练习练习,最好就是身边有大佬能带你

网友AC:
先买个51的开发板,跟着教程一边看一边写,大概熟悉之后就可以学32了

网友AD:
郭天祥的教程,我就是看这个入门的!

网友AE: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单片机的,觉得学好编程很重要,平时就看看单片机自学视频,不懂就来这里找,来这里问问大佬们。

网友AF:
单片机好难,课设根本不懂

网友AG:
多看看视频教学

网友AH:
看视频 动手练

网友AI:
在b站上找视频,买本书,推荐郭天祥的,然后看书看累了就看视频,中间穿插着自己操作

网友AJ:
买本单片机的书 一步一步来 首先要对它感兴趣 才能很快融入到里面去 而后试着从简单的程序做起 多看别人的代码 慢慢来

网友AK:
找本单片机入门级别的教材,买块单片机实验板对照教程用实验板做基础功能实验.

网友AL:
我也是最近才学的单片机,说实话学起来真的不难,去淘宝买块学习板,然后跟着里面的视频进行学习,老师布置的作业一定要去做,多动点脑子,不要老是被别人带着,老师一边上课,一边想想如果不用这种方法行不行,单片机的编程方法很多种,各人有各人的习惯,一点点积累,学到最后,你会发现,单片机原来如此!!!!

网友AM:
买个单片机开发板再买本工具书自己对照着学和做

网友AN:
单片机学习,个人认为先学51单片机,51比较老也比较简单,先学51的目的是掌握单片机编程思想及掌握其他常用器件使用,然后在再学比较新的单片机

网友AO:
在网上找些资料,先把理论吃透,然后买个单片机,进行实践,从易到难,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再去查漏补缺。实践理论都是必要的

网友AP:
学习单片机最好的入门方式,买一个带很多学习资料的开发板,只有在开发板上的实践过,你才懂得每一个坑,每一个经验。

网友AQ:
网上买一个核心板,老板会给你资料的,再找一本教材慢慢来就可以了,基础好的话,一个星期就够了。基础不好就赶紧去补基础,不要硬上,不然你会很痛苦。

网友AR:
个人感觉,在已有程序上改是比较快捷的上手方法。当然也可以在有了流程图之后,自己敲。

网友AS:
看视频呗 51自学网上有

网友AT:
1,楼主,你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2,听起来单片机比较陌生,不是因为你不懂,而是不知道方法和流程。现我简单说说,仅供参考;3,先看内核8051的单片机:台湾宏晶的STC89C51-DIP40/或其它如新茂,到网上买一个开发板,价格不会超过200元。4,看一下单片机功能:包换内部FLASH、RAM、TIMER、INT、ADC、USB、ISP/IAR等。5,编译环境、编程软件KEIL。6,打开开发板的例子程序,在KEIL编译,下载到板,看结果和说明是不是相符,达到这样效果时,你心里肯定很秀激动,这时你真正学会了单片机,你成功了!!!!!。 7,然后再学会看电路图,电路图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根线从一个地方连接到另一个地方,你写代码时,只记住单片机是哪一个管脚,然后对它写代码即可。总结:实验很重要,你要多参与这样的项目开发,方能进步。

网友AU:
先学好C语言,再学51入门,之后stm32

网友AV:
在网上自己找视频看看

网友AW:
当时学单片机是跟着书学的,先把51单片机学了一遍,然后把STM32学了一遍,这样学习的好处是很扎实,都很懂。  但是缺点就是耗时间。还是选择需要用到什么就学什么比较好。  硬件这种东西,深入理解几个样例,其他的不过是采用不同的协议而已。

网友AX:
首先肯定要有一本入门级别的书籍了,然后还要学习一门编程语言,开始可以先学习基础的c语言,等到了解了基本知识之后,再去淘宝上买一个51系列的单片机,还会送你视频教程,你可以按照上面的学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

网友AY:
1、熟悉单片机的原理,结构;
2、学好数电,模电,为设计电路打好基础;
3、熟练使用C语言,多学习别人的程序;
4、对操作系统原理有一定的了解;
5、Protel至少要有点基础;
6、要实际动手调试电路的能力。

网友AZ:
多学多练,c语言一定要学好

网友BA:
如果是小白,推荐买51学习板,再买一本51单片机c语言入门,先把基本的搞懂,再去学习更高阶的单片机,如stm32之类的

网友BB:
买一本合适的教材,多看看实例

网友C:
1,楼主,你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搜索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

网友BC:
买个单片机,加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单片机指导书籍,一定要多练习

网友BD:
我是在网上找到有一个小甲鱼的视频,他是讲c的基础。你要的话给我回消息百度网盘给你,另外可以看下郭天祥的单片机视频。我觉得还不错,认真看一步一步还能看懂

网友BE:
要有一点c基础,还要油一本好的参考书,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实践动手能力

网友BF:
首先有开发板是有必要的,经常把书上的程序试着在电脑上仿真出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学的会更轻松

网友BG:
从最基础的c语言学起,别想着跳过这些,加油!

网友BH:
动手,说在多,就动手就行,也要思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D:
我是在网上找到有一个小甲鱼的视频,他是讲c的基础。你要的话给我回消息百度网盘给你,另外可以看下郭天祥 ...

不错,郭天祥的教程很不错

网友BI:
上网购买该单片机的学习板,边学理论边在板上实践,就很容易掌握相关的知识了。

网友BJ:
先设定可能使用或学习的产品和设计要求,带着问题到网上买相应的开发板和源码,先产生兴趣,在深入学习

网友BK:
先买一块板子    然后找一套视频   跟着学就好了

网友BL:
光看书不行,光做也不行,要量贩方面同时结合学习操作

网友BM:
知识上,其实不需要多少东西,会简单的C语言,知道51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就可以了。一般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了,自学过这2门课程的高中生也够条件。设备上,一般是建议购买一个仿-真器,例如,目前的“双功能下载线”就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较快的下载速度,上位机可扩展,可以下载更多的单片机及嵌入式芯片。通过实验,这样才可以进行实际的,全面的学习。日后在工作上,仿-真器也大有用处。还有,一般光有仿-真器是不行,还得有一个实际的电路,即学习板,如图,即为,单片机最小系统。

学习板以强大的接口为主,单片机的学习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单片机的原理及内部结构,另一方面是单片机的接口技术。这些都是需要平时多积累,多动手,多思考,这样才能学好单片机技术,

网友BN:
这个要动手的,不仅是敲键盘。

网友BO:
先学习c语言,在学一下单片机和接口就差不多了。

网友BP:
可以多查看学校内部的科技类社团,参加他们的单片机培训

网友BQ:
可以先学点基础,然后边学电路边学C

网友BR:
2,听起来单片机比较陌生,不是因为不懂,而是不知道方法和流程。现简单说说,仅供参考;3,先看内核8051的单片机:台湾宏晶的STC89C51-DIP40/或其它如新茂,到网上买一个开发板,价格不会超过200元。4,看一下单片机功能:包换内部FLASH、RAM、TIMER、INT、ADC、USB、ISP/IAR等。5,编译环境、编程软件KEIL。6,打开开发板的例子程序,在KEIL编译,下载到板,看结果和说明是不是相符,达到这样效果时,心里肯定很激动,这时真正学会了单片机,成功了。 7,然后再学会看电路图,电路图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根线从一个地方连接到另一个地方,写代码时,只记住单片机是哪一个管脚,然后对它写代码即可。总结:实验很重要,要多参与这样的项目开发,方能进步。

网友BS:
没有好的办法,建议买个开发板,一点一点做实验,感兴趣了,就学会了

网友BT:
学好C语言,多动手实践,推荐从51开始学起,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BU:
学好基础很重要

网友BV:
买块板子,学学多开发开发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