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温湿度自动检测系统

楼主(2018-06-06):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显示函数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管脚声明
sbit LED_wendu                = P2^5;                //温度上限值操作端口,报警灯吸合继电器;
sbit LED_wendu_L        = P2^4;                //温度下限报警灯
sbit LED_humi                        = P2^2;                //湿度上限报警灯
sbit LED_humi_L                = P2^0;                //湿度下限报警灯
sbit baojing                        = P3^2;                //蜂鸣器接口
//按键
sbit Key1=P1^1;                                 //设置键
sbit Key2=P1^5;                                 //加按键
sbit Key3=P1^6;                                 //减按键

sbit DHT11=P1^0;                                 //DHT11

signed char w;                                     //温度值全局变量
uint c;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temp;                                         //用于读取ADC数据
uchar yushe_wendu=60;                 //温度预设值
uchar yushe_humi=80;                 //湿度预设值

uchar yushe_wendu_L=05;                 //温度预设值
uchar yushe_humi_L=10;                 //湿度预设值
//按钮模式|
uchar Mode=0;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char  U8FLAG,U8comdata;
uchar  U8count,U8temp;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软件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z ms
{
        uin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2;j>0;j--);
}

/*******************************************************************************************************
                                                                                                   LCD1602相关命令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EN = P2^6;

//初始画时显示的内容
uchar code Init1[]="TA=    L    H   ";
uchar code Init2[]="RH=  % L  % H  %";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1[i]);          //显示数组1的数据
  }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0x4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2[i]);          //显示数组2的数据
  }

}

void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yushe_wendu_L,yushe_yanwu_L,c,temp)
{
        //设置最高温度值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设置最低温度值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_L/10);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_L%10);

        //设置最高湿度值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
        //设置最低湿度值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_L%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_L%10);

        //时时温度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x30+c%100/10);
        write_data(0x30+c%10);

        //时时湿度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a(0x30+temp%100/10);
        write_data(0x30+temp%10);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
{
        //模式选择
        if(Key1==0)          //设置按键
        {
                while(Key1==0);
                if(Mode>=5) Mode=0;
                else
                {
                        Mode++;                        //模式加一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1://调温度上限值模式
                                {
                                        write_com(0x80+12);//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0+12);//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H');
                                        write_com(0x80+7);//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L');
                                        write_com(0x80+0x40+7);//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L');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2://调湿度上限值模式
                                {
                                        write_com(0x80+0x40+12);//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12);//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H');
                                        write_com(0x80+7);//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L');
                                        write_com(0x80+0x40+7);//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L');
                                        break;
                                }
                                case 3://调温度下限值模式
                                {
                                        write_com(0x80+7);//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12);//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H');
                                        write_com(0x80+0x40+12);//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H');
                                        write_com(0x80+0x40+7);//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L');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4://调湿度下限值模式
                                {
                                        write_com(0x80+0x40+7);//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12);//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H');
                                        write_com(0x80+0x40+12);//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H');
                                        write_com(0x80+7);//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L');
                                        break;
                                }
                                case 5:                                        //当模式加到3时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80+12);//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H');
                                        write_com(0x80+0x40+12);//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H');
                                        write_com(0x80+7);//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L');
                                        write_com(0x80+0x40+7);//为2时 湿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write_data('L');
                                        Mode=0;                        //模式清零
                                        break;
                                }
                        }
                }
        }
        if(Key2==0&&Mode!=0)         //加按键只有在模式不等于0时有效
        {
                while(Key2==0);
                switch(Mode)                 //加按键按下时 判断当前模式
                {
                        case 1:                         //模式为1时
                        {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上限值(阀值)加1
                                if(yushe_wendu>=99)                        //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wendu=99;                                //固定为99
                                write_com(0x80+13);                        //选1602上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将温度上限值数据分解开送入液晶显示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break;
                        }
                        case 2:
                        {
                                yushe_humi++;                                //湿度上限值,同温度上限值设置
                                if(yushe_humi>=100)
                                yushe_humi=100;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30+yushe_humi%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humi%10);
                                break;
                        }
                        case 3:                         //模式为3时
                        {
                                yushe_wendu_L++;                        //温度下限值,同温度上限值设置
                                if(yushe_wendu_L>=95)
                                yushe_wendu_L=95;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_L/10);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_L%10);
                                break;
                        }
                        case 4:
                        {
                                yushe_humi_L++;                                //湿度下限值,同温度上限值设置
                                if(yushe_humi_L>=90)
                                yushe_humi_L=90;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0x30+yushe_humi_L%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humi_L%10);
                                break;
                        }
                }
        }
        if(Key3==0&&Mode!=0)
        {
                while(Key3==0);
                switch(Mode)
                {
                        case 1:
                        {
                                if(yushe_wendu<=1)                        //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wendu=1;                        //固定为1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减一
                                write_com(0x80+13);                        //选1602上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将温度上限值数据分解开送入液晶显示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break;
                        }
                        case 2:
                        {
                                if(yushe_humi<=1)                        //湿度上限值,同温度上限值设置
                                yushe_humi=1;
                                yushe_humi--;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30+yushe_humi%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humi%10);
                                break;
                        }
                        case 3:                         //模式为3时
                        {
                                if(yushe_wendu_L<=1)                        //温度下限值,同温度上限值设置
                                yushe_wendu_L=1;
                                yushe_wendu_L--;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_L/10);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_L%10);
                                break;
                        }
                        case 4:
                        {
                                if(yushe_humi_L<=1)                        //湿度下限值,同温度上限值设置
                                yushe_humi_L=1;
                                yushe_humi_L--;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0x30+yushe_humi_L%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humi_L%10);
                                break;
                        }                }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

/*******************************************************************************************************
                                                                                                   DHT11相关命令
********************************************************************************************************/
void Delay1(uint j)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char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HT11)&&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HT11)U8temp=1;
                U8FLAG=2;
                while((DHT11)&&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HT11=0;
        Delay1(180);
        ET0 = 0;//关闭定时器0中断
        DHT11=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HT11=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HT11)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HT11)&&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HT11)&&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HT11=1;
                ET0 = 1;//开启定时器0中断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i=0;
        Delay_Ms(100);//上电延时100ms,等待DHT11启动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U8T_data_H=30;
        U8RH_data_H=60;
        while(1)                          //进入循环
        {

                Key();                                          //调用按键函数  扫描按键
                if(Mode==0)                  //只有当模式为0时才会执行以下的阀值判断部分
                {
                        if(i<1)
                        {
                                i=10;
                                RH();//温湿度检测
                        }
                        i--;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humi,yushe_wendu_L,yushe_humi_L,U8T_data_H,U8RH_data_H);
                              //显示预设温度上限值,预设湿度上限值,预设温度下限值,预设湿度下限值,当前温度值,当前湿度值
                        if(U8RH_data_H>=yushe_humi)         //湿度值大于等于预设上限值时
                        {
                                LED_humi=0;                          //湿度上限继电器
                                baojing=0;                          //蜂鸣器报警
                        }
                        else if(U8RH_data_H<=yushe_humi_L)          //湿度值小于等于预设值下限值时
                        {
                                LED_humi_L=0;                  //湿度下限继电器
                                baojing=0;                          //蜂鸣器报警
                        }
                        else                                          //湿度值处于上限界限之间时
                        {
                                LED_humi=1;                          //关掉湿度上限继电器
                                LED_humi_L=1;                  //关掉湿度下限继电器
                        }
                        if(U8T_data_H>=(yushe_wendu))          //温度值大于等于预设上限值时
                        {
                                baojing=0;                          //打开蜂鸣器报警
                                LED_wendu=0;                  //打开温度上限继电器
                        }
                        else if(U8T_data_H<=yushe_wendu_L)          //温度值小于等于预设值下限值时
                        {
                                LED_wendu_L=0;                  //温度下限继电器
                                baojing=0;                          //蜂鸣器报警
                        }
                        else                                          //温度值处于上限界限之间时
                        {
                                LED_wendu=1;                          //关闭温度上限继电器
                                LED_wendu_L=1;                  //关闭温度下限继电器
                        }
                        if(yushe_humi_L<U8RH_data_H&&U8RH_data_H<yushe_humi&&yushe_wendu_L<U8T_data_H&&U8T_data_H<yushe_wendu)
                   //当湿度和温度都处于正常值时 (&&:逻辑与,左右两边的表达式都成立(都为真,也就是1)时,该if语句才成立)
                        {
                                baojing=1;                          //停止报警
                        }
                }
                else
                {
                        ET0 = 1;//开启定时器0中断
                }
        }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