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这个蜂鸣器发声?

楼主(2018-06-06):
怎么让这个蜂鸣器发声?

网友A:
三极管发射级接地,电源加在集电极上,同时蜂鸣器也并在集电极上。

网友B:
不用三极管,一头接单片机,一头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已经接好了,现在主要看程序了,程序直接给个低电平输出给三极管就行了,加个延时会让声音延长,就看你自己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D:
你用的那个叫喇叭

网友E:
比较普通的蜂鸣器,需要输入PWM波形到蜂鸣器中,而且,需要周期性的输入波形。你理解吧

网友F:
模拟器运作时,就是 PC 上的喇叭。

网友G:
太模糊了

网友H:
同问,希望有人回答

网友I:
我看,Q2是不是接错了?这种PNP管应该是C极接地,E极接蜂鸣器。

网友J:
输入低电平 还有把电阻去掉

网友K:
直接单片机输出4KHz驱动无源蜂鸣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用三极管,一头接单片机,一头接地就可以了

要是不用三极管,也不是这么接的。
应该蜂鸣器一头接电源,另一头接单片机IO口,IO口置0时蜂鸣器工作。

网友M:
一头接单片机,一头接地就行

网友N:
三极管发射级接地,电源加在集电极上,同时蜂鸣器也并在集电极上

网友O:
我真的没看清楚,模糊的很!

网友O:
仔细辨认了下,直接高电平驱动即可,三极管我使用BC817,加个延时控制蜂鸣器工作时间,低电平关断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看,Q2是不是接错了?这种PNP管应该是C极接地,E极接蜂鸣器。

应该是NPN,比如BC817

网友P:
我也想知道

网友Q:
仿真能发出声音么

网友R:
蜂鸣器不需要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吗?

网友S:
单片机IO口控制三极管导通、断开就行了

网友T:
单片机的引脚输出低电平即可

网友U:
相当于与置1,三极管发射级接地,电源加在集电极上。同时蜂鸣器也并在集电极上就可以了

网友V:
发声的时间不能太短,否则没有声音

网友W:
检查程序

网友X:
用PWM波就可以发声了

网友Y:
无源的蜂鸣器需要输入PWM

网友Z:
输出高低电平就发声了啊

网友AA:
分有源无源啊 你这图太糊了

网友AB:
直接单片机输出4KHz驱动无源蜂鸣器?

网友AC:
三极管发射级接地,电源加在集电极上

网友AD:
我也觉的一头接单片机,一头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AE:
不用三极管和电阻直接和单片机连接

网友AF: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