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温度计部分单片机程序,为什么Temp>1000时表示大于10度呢?

楼主(2018-06-06):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
  DisplayData[0] = 0x4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if(temp>1000)//这里为什么是大于10呢?是怎么算的?
  {P1_2=0;P1_1=1;
  beeIO();}
  else
  {P1_2=1;P1_1=1;}

   }
如题,基于DS18B20的温度计部分程序,为什么Temp>1000时表示大于10度呢?

网友A:
temp=tp*0.0625*100+0.5; /////这放大了100倍的。。。。。为了方便使用整数表示小数(2位小数)

网友B:
为了方便使用整数表示小数(2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tp*0.0625*100+0.5; /////这放大了100倍的。。。。。为了方便使用整数表示小数(2位小数)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方便使用整数表示小数(2位小数)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