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电子闹钟源码

楼主(2018-06-06):
Arduino的电子闹钟,可以设置时间,蜂鸣器报警,播放葫芦娃,使用超声波模块,当手与超声波一定距离的时候关掉闹钟。
代码复制到IDE下载即可。

Arduino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SR04.h>

//葫芦娃对应的乐谱
#define NOTE_D0 -1
#define NOTE_D1 262
#define NOTE_D2 293
#define NOTE_D3 329
#define NOTE_D4 349
#define NOTE_D5 392
#define NOTE_D6 440
#define NOTE_D7 494
#define NOTE_DL1 147
#define NOTE_DL2 165
#define NOTE_DL3 175
#define NOTE_DL4 196
#define NOTE_DL5 221
#define NOTE_DL6 248
#define NOTE_DL7 278
#define NOTE_DH1 523
#define NOTE_DH2 586
#define NOTE_DH3 658
#define NOTE_DH4 697
#define NOTE_DH5 783
#define NOTE_DH6 879
#define NOTE_DH7 987
//以上部分是定义是把每个音符和频率值对应起来,其实不用打这么多,但是都打上了,后面可以随意编写D调的各种歌,我这里用NOTE_D+数字表示音符,NOTE_DH+数字表示上面有点的那种音符,NOTE_DL+数字表示下面有点的那种音符。这样后面写起来比较好识别。
#define WHOLE 1
#define HALF 0.5
#define QUARTER 0.25
#define EIGHTH 0.25
#define SIXTEENTH 0.625
//这部分是用英文对应了拍子,这样后面也比较好看
int tune[] =
{
  NOTE_DH1,NOTE_D6,NOTE_D5,NOTE_D6,NOTE_D0,
  NOTE_DH1,NOTE_D6,NOTE_D5,NOTE_DH1,NOTE_D6,NOTE_D0,NOTE_D6,
  NOTE_D6,NOTE_D6,NOTE_D5,NOTE_D6,NOTE_D0,NOTE_D6,
  NOTE_DH1,NOTE_D6,NOTE_D5,NOTE_DH1,NOTE_D6,NOTE_D0,
  NOTE_D1,NOTE_D1,NOTE_D3,
  NOTE_D1,NOTE_D1,NOTE_D3,NOTE_D0,
  NOTE_D6,NOTE_D6,NOTE_D6,NOTE_D5,NOTE_D6,
  NOTE_D5,NOTE_D1,NOTE_D3,NOTE_D0,
  NOTE_DH1,NOTE_D6,NOTE_D6,NOTE_D5,NOTE_D6,
  NOTE_D5,NOTE_D1,NOTE_D2,NOTE_D0,
  NOTE_D7,NOTE_D7,NOTE_D5,NOTE_D3,
  NOTE_D5,
  NOTE_DH1,NOTE_D0,NOTE_D6,NOTE_D6,NOTE_D5,NOTE_D5,NOTE_D6,NOTE_D6,
  NOTE_D0,NOTE_D5,NOTE_D1,NOTE_D3,NOTE_D0,
  NOTE_DH1,NOTE_D0,NOTE_D6,NOTE_D6,NOTE_D5,NOTE_D5,NOTE_D6,NOTE_D6,
  NOTE_D0,NOTE_D5,NOTE_D1,NOTE_D2,NOTE_D0,
  NOTE_D3,NOTE_D3,NOTE_D1,NOTE_DL6,
  NOTE_D1,
  NOTE_D3,NOTE_D5,NOTE_D6,NOTE_D6,
  NOTE_D3,NOTE_D5,NOTE_D6,NOTE_D6,
  NOTE_DH1,NOTE_D0,NOTE_D7,NOTE_D5,
  NOTE_D6,
};//这部分就是整首曲子的音符部分,用了一个序列定义为tune,整数
float duration[]=
{
  1,1,0.5,0.5,1,
  0.5,0.5,0.5,0.5,1,0.5,0.5,
  0.5,1,0.5,1,0.5,0.5,
  0.5,0.5,0.5,0.5,1,1,
  1,1,1+1,
  0.5,1,1+0.5,1,
  1,1,0.5,0.5,1,
  0.5,1,1+0.5,1,
  0.5,0.5,0.5,0.5,1+1,
  0.5,1,1+0.5,1,
  1+1,0.5,0.5,1,
  1+1+1+1,
  0.5,0.5,0.5+0.25,0.25,0.5+0.25,0.25,0.5+0.25,0.25,
  0.5,1,0.5,1,1,
  0.5,0.5,0.5+0.25,0.25,0.5+0.25,0.25,0.5+0.25,0.25,
  0.5,1,0.5,1,1,
  1+1,0.5,0.5,1,
  1+1+1+1,
  0.5,1,0.5,1+1,
  0.5,1,0.5,1+1,
  1+1,0.5,0.5,1,
  1+1+1+1
};//这部分是整首曲子的接拍部分,也定义个序列duration,浮点(数组的个数和前面音符的个数是一样的,一一对应么)
//LCD初始化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iquidCrystal lcd=LiquidCrystal(2,3,4,5,6,7,8);
// 初始 化按键
int ring=A3;
int set=A0;  //选择端口
int add=A1;     //加
int minus=A2;    //减
//设置参数
int jy=0,jmonth=0,jd=0,jh=0,jm=0,js=0;//      进位
int year=0,month=0,day=0,hour=0,minute=0,second=0;//   当前时间
int YEAR=2018,MONTH=4,DAY=12,HOUR=18,MINUTE=10,SECOND=00;// 初始设定时间
int moving=0,ring_moving=0;// 设置时间的移动
int ring_hour=0,ring_minute=0,jr=0;//闹钟时间
unsigned long seconds=0;//读取程序运行时间
unsigned long b=1,secondcomp=0,exsecond=0;
//蜂鸣器模块定义
int length;//这里定义一个变量,后面用来表示共有多少个音符
int tonePin=9;//蜂鸣器的pin
int a=0;
//超声波模块管脚参数
int echo=13;
int trig=12;
SR04 target=SR04(echo,trig);
long distance=0;

//共同体设置,把 无符号长整 分4个字节存入 EEPROM
union data
{
  float renewtime;
  byte difference[4];
};
data col;
void Time_Lcd(int rol,int raw,int number)// 标准格式 在lcd 显示时间
{
  lcd.setCursor(rol,raw);
  if(number<10)// 如果小于 10,输出 为 0X
  {
    lcd.print(0);
  }
  lcd.print(number);
}
//显示具体的时间
void time()
{
  if(SECOND<=0) SECOND=0;
  second=(secondcomp+seconds+SECOND+exsecond)%60;
  Time_Lcd(6,1,second);
  jm=(seconds+SECOND)/60;
  if(MINUTE<=0) MINUTE=0;
  minute=(jm+MINUTE)%60;
  Time_Lcd(3,1,minute);
  jh=(jm+MINUTE)/60;
  if(HOUR<=0) HOUR=0;
  hour=(jh+HOUR)%24;
  Time_Lcd(0,1,hour);
  lcd.setCursor(2,1);
  lcd.print(":");
  lcd.setCursor(5,1);
  lcd.print(":");
  lcd.setCursor(8,1);
  lcd.print(" ");
  lcd.setCursor(4,0);
  lcd.print("-");
  lcd.setCursor(7,0);
  lcd.print("-");
}
//算出当月一共多少个月
int DAYS(int year,int month)
{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
     switch(month){
     case 1:case 3:case 5:case 7:case 8:case 10:case 12: return 31;break;
     case 2:return 29;break;
     case 4:case 6:case 9:case 11: return 30;break;}
  }
  else
  {
     switch(month){
      case 1:case 3:case 5:case 7:case 8:case 10:case 12: return 31;break;
      case 2:return 28;break;
      case 4:case 6:case 9:case 11: return 30;break;}
  }
}
//设置后的天数,考虑进一个月或者天数为 0,退一个月的情况
void Day()
{
  if(DAY<=0) DAY=0;
  int day=0;
  int exdays=0;
  int days=DAYS(year,month);
  if(month==1) exdays=DAYS(year-1,12);
  else exdays=(year,month-1);
  jd=(HOUR+jh)/24;
  day=(jd+DAY)%(days+1);
  if((jd+DAY)==0)
  {
    jmonth--;
    DAY=exdays;
  }
  if((jd+DAY)==(days+1))
  {
    jmonth++;
    DAY=DAY-days;
  }
  Time_Lcd(8,0,day);
}
//设置后的月数,考虑  0月退一年的情况
void Month()
{
  if(MONTH<=0) MONTH=0;
  month=(MONTH+jmonth)%12;
  if(month==0&&(MONTH+jmonth)!=0) month=12;
  jy=(jmonth+MONTH-1)/12;
  if((MONTH+jmonth)==0)
  {
    month=12;
    jy--;
  }
  Time_Lcd(5,0,month);
}
//设置 年
void Year()
{
  if(YEAR<=0) YEAR=0;
  year=(jy+YEAR)%10000;
  lcd.setCursor(0,0);
  if(year<1000)
  {
    lcd.print("0");
  }
  if(year<100)
  {
    lcd.print("00");
  }
  if(year<10)
  {
    lcd.print("000");
  }
  lcd.print(year);
}

// 显示时间汇总
//设置闹钟,移动光标到对应的时间位置
void Set_Clock()   //按键选择
{
  if(digitalRead(set)==LOW)
  {
    lcd.setCursor(9, 1);  lcd.print("SetTime");
    while(1)
    {
        if(digitalRead(set)==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set)==LOW)
             moving++;
         }
        seconds = millis()/1000;
        Show_Time();
        if(moving == 1)
           Set_Time(0, 1, HOUR);  //设置小时
        if(moving == 2)
           Set_Time(3, 1, MINUTE);     //分钟
        if(moving == 3)
           Set_Time(6, 1, SECOND);    //秒
        if(moving== 4)
           Set_Time(8, 0, DAY);      //天
        if(moving== 5)
           Set_Time(5, 0, MONTH);      // 月
        if(moving== 6)
           Set_Time(2, 0, YEAR);       // 年
        if(moving >= 7)
        {
           moving = 0;
          lcd.setCursor(9,1);
          lcd.print("       ");
          break;
        }
    }
        delay(50);
  }
}
//光标闪烁,显示正在设置哪一位
void Cursor_Blink(int col,int raw)
{
  lcd.setCursor(col,raw);
  lcd.cursor();
    delay(100);
    lcd.noCursor();
    delay(100);
}
//更改初始时间
void Set_Time(int col, int row, int &TIME)   //通过按键设置时间
{
   Cursor_Blink(col, row);
   if(digitalRead(add) == 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add) == LOW)
           TIME ++;
       Show_Time();
   }
   if(digitalRead(minus) == 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minus) == LOW)
           TIME --;
       Show_Time();
    }
}
//光标闪烁,显示正在设置哪一位

//更改初始时间

void Show_Time()
{
  time();
  Day();
  Month();
  Year();
}
//设置闹铃时间,原理同上
void Set_Ring()
{
   if(digitalRead(ring)==LOW)
  {
    lcd.setCursor(0,0);  lcd.print("  set RINGTime  ");
    lcd.setCursor(0,1);
    lcd.print("   ");
    Time_Lcd(2,1,ring_hour);
    lcd.print(":");
    Time_Lcd(5,1,ring_minute);
    lcd.print("   ");
    while(1)
    {
        if(digitalRead(ring)==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ring)==LOW)
             ring_moving++;
         }
        if(ring_moving == 1)
           Set_RingHour();      //SetHour
        if(ring_moving == 2)
           Set_RingMinute();    //SetMinute
        if(ring_moving >= 3)
        {
           ring_moving = 0;
          lcd.setCursor(10,0);
           lcd.print("    ");
           break;
        }
    }
    delay(100);
  }
}
void Set_RingHour()   //通过按键设置时间
{
   Cursor_Blink(2,1);
   if(digitalRead(add) == 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add) == LOW)
           ring_hour++;
       ring_hour=ring_hour%24;
       Time_Lcd(2,1,ring_hour);
       Time_Lcd(5,1,ring_minute);
   }
   if(digitalRead(minus) == 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minus) == LOW)
           ring_hour--;
       Time_Lcd(2,1,ring_hour);
       Time_Lcd(5,1,ring_minute);
    }
}
void Set_RingMinute()   //通过按键设置时间
{
   Cursor_Blink(5,1);
   if(digitalRead(add) == 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add) == LOW)
       {
           ring_minute++;
           ring_minute=ring_minute%60;
           if(ring_minute==0)  ring_hour++;
           ring_hour=ring_hour%24;
       }
       Time_Lcd(2,1,ring_hour);
       Time_Lcd(5,1,ring_minute);
   }
   if(digitalRead(minus) == 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minus) == LOW)
           ring_minute--;
       ring_minute=ring_minute%60;
       Time_Lcd(2,1,ring_hour);
       Time_Lcd(5,1,ring_minute);
    }
}
void showdistance() //超声波测量距离
{
  distance=target.Distance();
}
void music()//控制蜂鸣器
{
  length = sizeof(tune)/sizeof(tune[0]);//这里用了一个sizeof函数,可以查出tone序列里有多少个音符
  for(int x=0;x<length;x++)
  {
    distance=target.Distance();
    if(distance<10)
    {
      break;
    }
    tone(tonePin,tune[x]);//此函数依次播放tune序列里的数组,即每个音符
    delay(200*duration[x]);//每个音符持续的时间,即节拍duration,400是调整时间的越大,曲子速度越慢,越小曲子速度越快,自己掌握吧
    noTone(tonePin);//停止当前音符,进入下一音符
  }
}
void Ring()//闹铃
{
  if(hour==ring_hour&&minute==ring_minute&&second==0)
      music();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lcd.begin(16,2);
  digitalWrite(add, HIGH);
  digitalWrite(minus, HIGH);
  digitalWrite(set, HIGH);
  digitalWrite(ring,HIGH);
  pinMode(tonePin,OUTPUT);//设置蜂鸣器的pin为输出模式
  for(int i=0;i<4;i++)
  col.difference[i]=EEPROM.read(i);
  exsecond=col.renewtime;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seconds=millis()/1000;
  if(seconds==900*b+(b-1)) {secondcomp++;b++;}//补偿误差
  Show_Time();
  Set_Clock();
  Set_Ring();
  Ring();
  col.renewtime=seconds;
  for(int i=0;i<4;i++)
  EEPROM.write(i, col.difference[i]);
}

网友A(2020-11-28):
这个实物怎么接线呀

网友B(2023-07-30):
这个实物怎么接线呀,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