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定时器的周期计算问题

楼主(2018-06-06):
同一个周期对应几组arr,psc,这又什么讲究吗?

网友A:
arr为重装载值,psc为预分频值。通过设置arr与psc可以调整定时器溢出周期。arr是定时器溢出以后重新装载的值,psc是将定时器时钟频率降低为TCLK/(psc+1)

网友B:
明白TIM的时钟是谁供的 然后自己要不要分频  然后你就知道你的TIM 每一步是多少时间  然后设置ARR 要跑多少步  开不开中断等..

楼主:
,,ALIENTEK MINISTM32f103rct6,时钟树定时器1的APB2的预分频器系数默认给的是多少?

网友C(2019-07-24):
一直有个问题,在给定定时周期的情况下,arr和psc可以有多种组合,这些组合有没有区别,比如精度不同?

网友D:
arr的值就相当于你要计数的终值,从0开始数,数到arr-1为止共arr次定时器就结束进入中断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但是计每一次的时间是由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和分频一起决定的,比如以32的F103为例,TIM3是挂载在APB1上如果APB1预分频系数<>1的,也就是72M的时钟频率,分频系数也就是字面意思分频了,例如分72频就可得72M/72=1M的定时器时钟,此时你每记一次数所需要的时间就是1/1M(s)也就是1us,如果这时arr为1000-1的话就可以得到1us×1000=1ms的定时了;
PS:因为是从0开始的,所以计1000次的装载值为999;同样,72分频的分频系数为71

网友D:
引用 楼主:
,,ALIENTEK MINISTM32f103rct6,时钟树定时器1的APB2的预分频器系数默认给的是多少?

通常都是1,即也是72M

网友E:
自己动手写代码就知道了,不写光看没用,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