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单片机风板控制装置设计源码与资料下载

楼主:
二、 要求
1. 基本要求
1) 由起点开始启动装置,控制风板在不少于 5s,不大于 10s 的时间内从起点到达终点。
2) 预置风板控制角度(控制角度在 45°~135°之间设定)。由起点开始启动装置,控制风板达到预置角度,过渡过程时间不大于 15s,控制角
2 / 2
度误差不大于 5°,在预置角度上的稳定停留时间为 5s,误差不大于1s。动作完成后风板平稳停留在终点位置上;
3) 显示风板设置的控制角度。风板从一个状态转变到另一个状态时应有明显的声光提示。
2. 发挥部分
1) 在 45°~135°范围内预置两个角度值(Φ 1 和 Φ 2 )。 由终点开始启动装置,在 10s 内控制风板到达第一个预置角度上;然后到达第二个预置角度,在两个预置角度之间做 3 次摆动,摆动周期不大于 5s,摆动幅角误差不大于 5°,动作完成后风板平稳停留在起点位置上;
2) 利用 LCD 或 OLED 进行风板角度的实时显示(精确到度);
3) 在基本要求 2)的基础上实现控制角度误差不大于 2°
三、 说明
1. 给出的图 1 仅作参考,风板的外形尺寸要求为:高 150mm×宽 200mm,厚度和制作材料及风板支架的机械连接方式不做限定;风板上除安装风板转动轴、角度指示针和传感器外,不能安装其他任何装置;风机数量和控制风向方式可自行设计确定;可以设置风板起始位置、终点位置的限位装置,限定风板能在与水平线成 30°~150°的夹角内摆动。
2. 风板的运动状态,都要通过控制风机的风量来完成,不能受机械结构或其它外力的控制。 机械结构摩擦力不能过大,将风板由竖直状态释放后, 给予微小扰动, 风板可以在重力作用下倒下。 控制角度误差为实测角度与预置角度之差的绝对值。风板由静止开始运动到规定控制角度的时间定义为过渡过程时间。风板从一个状态转变到另一个状态时应有明显的声光提示,声光提示只作为测评计时的参考,以现场实测数据为准。
3. 如装置在测评时出现故障导致其无法继续进行测评,则成绩无效。

/*   连接:MSP430     P3.0   P3.1  GND  GND
*           |        |     |     |    |
*       MPU6050     SDA   SCL   GND  AD0  */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DataScope_DP.h"
#include "UART_F5529.h"
#include "I2C_F5529.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cs_Init_Set.h"
#include "lcd12864c.h"
#define CPU_F ((double)25000000)//MCLK=25KHZ,利用自带的延时函数来实现高精度的延时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int a=0,b=0;

float ax,ay,az; //加速度原始数据
float Ax,Ay,Az;//单位 g(9.8m/s^2)
float Angel_accZ[10];//存储加速度计算出的角度
float Angel_accZ1;//存储加速度计算出的角度
int   Angel_accZ2=0;
void PIDset();
void GetData_Accel(void)//获取加速度值,及存储加速度计算出的角度
{
    //for(i=0;i<5;i++)
    //{
            ax = GetAccelX ();//加速度原始数据
            ay = GetAccelY ();
            az = GetAccelZ ();

            Ax=ax/16384.00;  //对加速度进行量化,得出单位为g的加速度值
            Ay=ay/16384.00;
            Az=az/16384.00;
            Angel_accZ2=acos(Az/(sqrt(Ax*Ax+Ay*Ay+Az*Az)))*180/3.14; //加速度计算三个轴和水平面坐标系之间的夹角
    //}
//    Angel_accZ1 = Angel_accZ[0]+Angel_accZ[1]+Angel_accZ[2]+Angel_accZ[3]+Angel_accZ[4]
                  ;
//   Angel_accZ2 = Angel_accZ1;
}
int Incremental_PID_C1(float Encoder,float Target)
{
        static float Bias=0,Last_bias=0,Pwm=0,ll_bias=0;

        Bias=Encoder-Target;
        Pwm+=30*(2.45*Bias-3.5*Last_bias+1.25*ll_bias);
        ll_bias=Last_bias;
        Last_bias=Bias;
        if(Pwm>29000)  Pwm=29000;
        if(Pwm<1000) Pwm=1000;

        return  Pwm;
}

void PIDset()
{
   int i0=0;
   int a1=0;
          P6DIR|= BIT6+BIT7;
          P7DIR|=BIT1+BIT2;
          P6OUT|= BIT6;
          P6OUT&= ~BIT7;
          P7OUT|= BIT1;
          P7OUT&= ~BIT2;
    a1=Incremental_PID_C1(Angel_accZ2,120);
    P2DIR|=BIT0+BIT1;
for(i0=0;i0<30000;i0++)
{
        if(i0<=a1) {P2OUT =10; }
        else       {P2OUT=01;   }

}
}

/*void PIDs1()
{
      a=Incremental_PID_C1(Angel_accZ2,90);
          P6DIR|= BIT6+BIT7;
          P7DIR|=BIT1+BIT2;
          P6OUT|= BIT6;
          P6OUT&= ~BIT7;
          P7OUT|= BIT1;
          P7OUT&= ~BIT2;
          P2DIR |= BIT0+BIT1;                     // P2.0 and P2.1 output
          P2SEL |= BIT0+BIT1;                     // P2.0 and P2.1 options select

          TA1CCR0 =511;                          // PWM Period
          TA1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A1CCR1 = a    ;                            // CCR1 PWM duty cycl
          TA1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TA1CCR2 = 511- a   ;                               // CCR2 PWM duty cycle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 mode, clear TAR
}*/
void main(void)
{

        int ii2=0;

        WDTCTL = WDTPW + WDTHOLD;//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LCD_init();
    Ucs_25Mhz();
    UART_Init();
    PIDset();
    MPU6050Init();
    _EINT();
    while(1)
    {

            ii2++;
            if(ii2==1)
            {
                    ii2=0;
                    GetData_Accel();
                    //LCD_write_float(1,0,Angel_accZ2);
            }
        PIDset();
            //PIDs1();
       // LCD_write_float(0,1,TA1CCR1);
       // LCD_write_float(1,0,Angel_accZ2);
            //LCD_write_float(0,2,TA1CCR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