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步进电机用ULN2003驱动时,12V的电压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8-06-06):
一般控制芯片都5V或3.3的吧  那12V怎么解决啊?求教

网友A:
12V步进电机用ULN2003驱动时,ULN2003输入可以用单片机输出5V(3V)驱动,负载步进电机接12V电源解决问题。

网友B:
换一个驱动,试试L298N

网友C:
接继电器或功率管来驱动不就成了么

网友D:
开关电源

网友E:
换一个驱动.

网友F:
换驱动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步进电机用ULN2003驱动时,ULN2003输入可以用单片机输出5V(3V)驱动,负载步进电机接12V电源解决问题。

不行的 。。  这样连驱动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继电器或功率管来驱动不就成了么

请问可以具体点吗  不是电子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步进电机用ULN2003驱动时,ULN2003输入可以用单片机输出5V(3V)驱动,负载步进电机接12V电源解决问题。

你好  那两个可以共单片机的gnd吗  步进电机是五相四线的 只有一个vcc和四个相

网友G(2018-11-27):
直接12供电.    再用7805稳压给单片机

网友H:
12V供电给步进电机即可,然后分两路一路给步进电机,一路使用线性稳压或者其他稳压降压方式得到5V再给单片机供电即可。

网友I:
用稳压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