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比赛计分器51单片机程序,前段时间帮别人搞毕设用普中的开发板

楼主(2018-06-06):
前段时间帮别人搞毕设用普中的开发板进行了验证,下面是按键说明与接线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10] = {0x03, 0x9f, 0x25, 0x0d, 0x99, 0x49, 0x41, 0x1f, 0x01, 0x09};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5;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6;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beep=P1^5; //蜂鸣器
bit beep_flag;

sbit start_game=P3^7;
sbit pause=P3^6;
bit run_off;
uchar game_time_min=12;
uchar game_time_sec=0;
uchar game_num=1;

sbit P24=P2^4;
sbit P23=P2^3;
sbit P22=P2^2;
sbit P21=P2^1;
sbit P20=P2^0;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uint count,count1,count2;

uchar r_b,r_s,r_g,b_s,b_b,b_g;        //红分和黑分的百十个
bit h_h;        //红黑方加减分标志
uchar second_s,second_g;       //倒计时的十和个
bit updata=0;
#define left 15
#define right  3
#define add_score 7
#define sub_score 11
#define start 14
#define stop 2
bit start_24sec=0;
bit game_over;

void add_score_function();
void sub_score_function();
void redisplay();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
        uint 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enable(uchar del)
{
        P0 = del;
        RS = 0;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uchar del)
{
        P0 = del;
        RS = 1;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rite(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p);
                p++;
        }
}

/********************************************************************
* 名称 : Keyscan()
* 功能 : 实现按键的读取。下面这个子程序是按处理 矩阵键盘 的基本方法处理的。
* 输入 : 无
* 输出 : 按键值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temp;
  P21=1;
        if(P24==0) {temp=right; goto next;}
        if(P23==0) {temp=sub_score; goto next;}
        if(P22==0) {temp=stop; goto next;}

        P20=1; P21=0;
        if(P24==0) {temp=left; goto next;}
        if(P23==0) {temp=add_score; goto next;}
        if(P22==0) {temp=start; goto next;}
        temp=0xff;
next:
        while((P2&0x1c)!=0x1c); //等待按键释放
        return temp;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_Value,temp;  //读出的键值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start_game=1;                  //pull high
          pause=1;                        //pull high

        L1602_init();
        //draw some picturs
        for(temp=1; temp<17; temp++)
        {
                L1602_string(1,temp,"O");
                if((temp-1)!=0)
     {L1602_string(1,temp-1," ");}
                Delay_1ms(200);
        }
        L1602_string(1,1,"Basketball score");
        L1602_string(2,5,"Recorder");
        Delay_1ms(4000);
        //end draw some pictures
begin:
        L1602_string(2,1,"Fir 12:00 24 Sec");
        second_s=2; second_g=4;
        L1602_char(1,11,second_s+48);
        L1602_char(1,12,second_g+48);
        h_h=1;
        L1602_string(1,1,"->R:000    B:000");
        while(1)
        {
                if(updata)
                {
                        updata=0;
                        redisplay();
                        L1602_char(2,11,second_s+48);
                        L1602_char(2,12,second_g+48);
                }
                if((second_s==0)&&(second_g<=3))
                {beep_flag=1;}
                if((game_time_min==0)&&(game_time_sec<=2))
                {beep_flag=1;}

                if(start_game==0)
                {
                        Delay_1ms(15);
                        if(start_game==0)
                        {
                                while(start_game==0);
                                if(game_over)
                                {
                                        game_over=0; game_num=1;
                                        game_time_min=12; game_time_sec=0;
                                        ET0=1; EA=1;
                                 goto begin;
                                }
                                run_off=1;
                        }
                }

                if(pause==0)
                {
                        Delay_1ms(15);
                        if(pause==0)
                        {
                                while(pause==0);
                                run_off=0;
                        }
                }
                if(run_off) {TR0=1;}

                P2&=0xfc;
                P2|=0x1c;
                temp=P2&0x1c;
                if(temp!= 0x1c)
                {
                        Delay_1ms(15);        //按键消抖
                        P2&=0xfc;
                  P2|=0x1c;
                  temp=P2&0x1c;
                        if(temp != 0x1c)
                        {
                                Key_Value = keyscan();
        switch(Key_Value)
                                {
                                        case left:                                        //
           {
                                                h_h=1;
                                                 redisplay();
                                          L1602_string(1,1,"->");
                                                L1602_string(1,10,"  ");
                                                break;
                                         }
                                        case right:
           {
                                                h_h=0;
                                                 redisplay();
                                          L1602_string(1,1,"  ");
                                                L1602_string(1,10,"->");
                                                break;
                                         }
                                        case add_score:
                                        {
           add_score_function();
                                         break;
                                        }
                                        case sub_score:
                                        {
                                                sub_score_function();
           break;
          }
                                        case start:
                                        {
                                                start_24sec=1;
                                                break;
                                        }
                                        case stop:
                                        {
                                                start_24sec=0;
                                                second_s=2;
                                                second_g=4;
                                                updata=1;
                                                beep=0;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
//*******************************************
void add_score_function()
{
                                                if(h_h==0)
                                                {
                                                        if(++b_g==10)
                                                        {
                                                                b_g=0;
                                                                if(++b_s==10)
                                                                {
                                                                        b_s=0;
                                                                        if(++b_b==10)
                                                                                b_b=0;
                                                                }
                                                        }
                                                        redisplay();
                                                L1602_char(1,14,b_b+48);
                                                L1602_char(1,15,b_s+48);
                                                L1602_char(1,16,b_g+48);
                                                }
           else
                                                {
                                                        if(++r_g==10)
                                                        {
                                                                r_g=0;
                                                                if(++r_s==10)
                                                                {
                                                                        r_s=0;
                                                                        if(++r_b==10)
                                                                                r_b=0;
                                                                }
                                                        }
                                                        redisplay();
                                                L1602_char(1,5,r_b+48);
                                                L1602_char(1,6,r_s+48);
                                                L1602_char(1,7,r_g+48);
                                                }
}

//*********************************************
void sub_score_function()
{
                                                if(h_h==0)
                                                {
                                                        if(b_g!=0)
                                                        {b_g--;}
                                                        else
                                                        {
                                                                if(b_s!=0)
                                                                {
                                                                        b_s--; b_g=9;
                                                                }
                                                                else
                                                                {
                                                                        if(b_b!=0)
                                                                        {b_b--; b_s=9; b_g=9;}
                                                                }
                                                        }
                                                        redisplay();
                                                L1602_char(1,14,b_b+48);
                                                L1602_char(1,15,b_s+48);
                                                L1602_char(1,16,b_g+48);
                                                }
                                                else
                                                {
                                                        if(r_g!=0)
                                                        {r_g--;}
                                                        else
                                                        {
                                                                if(r_s!=0)
                                                                {
                                                                        r_s--; r_g=9;
                                                                }
                                                                else
                                                                {
                                                                        if(r_b!=0)
                                                                        {r_b--; r_s=9; r_g=0;}
                                                                }
                                                        }
                                                        redisplay();
                                                L1602_char(1,5,r_b+48);
                                                L1602_char(1,6,r_s+48);
                                                L1602_char(1,7,r_g+48);
                                                }
}
//***************************************************
void redisplay()
{
  uchar temp,temp1;
        temp=game_time_min/10;
        temp1=game_time_min%10;
        L1602_char(2,5,temp+48); L1602_char(2,6,temp1+48);
        temp=game_time_sec/10;
        temp1=game_time_sec%10;
        L1602_char(2,8,temp+48); L1602_char(2,9,temp1+48);
}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T1M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if(beep_flag)
                {
                        if(++count1==4)
                        {
                                count1=0;
                                beep=!beep;
                        }
                }
                else
                {beep=0;}

    if (++count== 1000)               //1ms * 1000 -> 1s
    {
       count = 0;               //reset counter
                         updata=1;

                        if(start_24sec)                        //24秒到计时
                        {
                        if(second_g!=0)
                        {second_g--;}
                        else
                        {
                                if(second_s!=0)
                                {
                                  second_s--;
                                        second_g=9;
                                }
                                else
        {
                                 start_24sec=0;
                                 second_s=2;second_g=4;
                                        beep=0; beep_flag=0;
                                }
                        }
                 }

                 if(run_off)            //正常计时
                 {
                         if(game_time_sec!=0)
                         {game_time_sec--;}
                         else
                         {
                                 if(game_time_min!=0)
                                 {
……………………

网友A:
我想问下我用普中学习板运行这个程序,端口也改了,计时开始和停止都正常,但矩阵键盘没反应,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我用普中学习板运行这个程序,端口也改了,计时开始和停止都正常,但矩阵键盘没反应,怎么办

矩阵接线正确吗?正确应该没问题,我是反复试过的,你把接线拍个图发来,我看一下

网友B(2018-07-21):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楼主有错误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楼主有错误哇

不可能有错误的,已经烧到板子正常工作的

网友C(2018-11-17):
楼主请问我用的2.2的板子,但是计时程序一直没反应咋回事啊?其他功能是好的

网友D:
请问楼主这是需要多少个按键

网友E:
老哥,为什么我的1602显示器显示的比分很奇怪???

网友F(2019-05-21):
你好~想问一下如果想中场比分交换的话,要怎么加代码

网友G:
有电路图吗楼主

网友H(2020-02-22):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我用普中学习板运行这个程序,端口也改了,计时开始和停止都正常,但矩阵键盘没反应,怎么办

我也是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