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密码锁设计PCB制版和原理图及仿真和源码

楼主(2018-06-07):
Altium Designer画的电子密码锁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JINGBAO=P2^0;
sbit SUO=P2^1;
void KeyDown();
unsigned char  DIG_COD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A[6],X,Q;
unsigned S,M,H;
unsigned char KeyValue;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        (b=38;b>0;b--)
        for(a=13;a>0;a--);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K,CWCS;
        GPIO_DIG=0x0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1);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Value=1;break;//0000 0111
                                case(0x0b):KeyValue=2;break;//0000 1011
                                case(0x0d):KeyValue=3;break;//0000 1101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e0):if(KeyValue==1)K=0;if(KeyValue==2)K=10;if(KeyValue==3)K=11;break;
                                case(0xd0):K=KeyValue;break;
                                case(0xb0):K=KeyValue+3;break;
                                case(0x70):K=KeyValue+6;break;
                        }
                        if(K<10&&X<6)
                                {
                                A[X]=K;
                                X++;
                          }
                        if(K==10&&X>0) X--;//删除功能
                        if(X==6&&K==11)//输入6位数后,按确认键
                                {
                                if(A[0]==6&&A[1]==6&&A[2]==6&&A[3]==6&&A[4]==6&&A[5]==6)//判断和设置密码
                                        {
                X=0;//密码正确要将X重新置0
                                        SUO=1;//密码正确,开锁
                                        Delay10ms(2500);//开锁后延时
                                        SUO=0;//延时一定时间后自动上锁
                                        CWCS=0;        //将之前的错误次数清零
                                  }
                                else
                                        {
                                        CWCS++;
                                        P3=0x00;
                                        X=0;
                                        while(CWCS==3)
                                                {
                                                JINGBAO=1;//报警
                                                Delay10ms(5000);//报警延时
                                                JINGBAO=0;//报警解除
                                                CWCS=0;//将之前的错误次数清零
                                          }
                                  }
                          }
                        while((a<20)&&(GPIO_KEY!=0xf0))
                                {
                                 Delay10ms(35);
                if(X>=1)
                        {
                        Q=A[0];
                        P0=DIG_CODE[Q];
                        P3=0x01;
                        Delay10ms(1);
                        P3=0x00;
                  }

                if(X>=2)
                        {
                        Q=A[1];
                        P0=DIG_CODE[Q];
                        P3=0x02;
                        Delay10ms(1);
                        P3=0x00;
                  }

                if(X>=3)
                        {
                        Q=A[2];
                        P0=DIG_CODE[Q];
                        P3=0x04;
                        Delay10ms(1);
                        P3=0x00;
                  }

                if(X>=4)
                        {
                        Q=A[3];
                        P0=DIG_CODE[Q];
                        P3=0x08;
                        Delay10ms(1);
                        P3=0x00;
                  }

                if(X>=5)
                        {
                        Q=A[4];
                        P0=DIG_CODE[Q];
                        P3=0x10;
                        Delay10ms(1);
                        P3=0x00;
                  }

                if(X>=6)
                        {
                        Q=A[5];
                        P0=DIG_CODE[Q];
                        P3=0x20;
                        Delay10ms(1);
                        P3=0x00;
                  }
                                 a++;
                        }
                }
        }
        else{                    //不输入密码时显示时间
                if(X==0)
                        {
                  P0=DIG_CODE[S%10];
      P3=0x20;
                  Delay10ms(1);
            P3=0x00;

            P0=DIG_CODE[S/10];
      P3=0x10;
            Delay10ms(1);
                  P3=0x00;

            P0=DIG_CODE[M%10];
      P3=0x08;
            Delay10ms(1);
                  P3=0x00;

      P0=DIG_CODE[M/10];
      P3=0x04;
            Delay10ms(1);
                  P3=0x00;

            P0=DIG_CODE[H%10];
      P3=0x02;
                  Delay10ms(1);
                  P3=0x00;

            P0=DIG_CODE[H/10];
      P3=0x01;
            Delay10ms(1);
            P3=0x00;
                }
        }
}

void main()
{
        JINGBAO=0;
  SUO=0;
        TMOD=0x01;//0000 0001 16位定时器
        EA=1;
        ET0=1;
        TH0=(65536-1000)/256;//赋初值,设置定时时间1毫秒
        TL0=(65536-1000)%256;
        TR0=1;
        while(1)
                {
                        P3=0x00;
                        P1=0x0f;
                        KeyDown();
                        if(X>=1)
                        {
                        Q=A[0];
                        P0=DIG_CODE[Q];
                        P3=0x01;
                        Delay10ms(1);
                        P3=0x00;
                  }

                if(X>=2)
                        {
                        Q=A[1];
                        P0=DIG_CODE[Q];
                        P3=0x02;
                        Delay10ms(1);
                        P3=0x00;
                  }

                if(X>=3)
                        {
                        Q=A[2];
                        P0=DIG_CODE[Q];
                        P3=0x04;
                        Delay10ms(1);
                        P3=0x00;
                  }

                if(X>=4)
                        {
                        Q=A[3];
                        P0=DIG_CODE[Q];
                        P3=0x08;
                        Delay10ms(1);
                        P3=0x00;
                  }

                if(X>=5)
                        {
                        Q=A[4];
                        P0=DIG_CODE[Q];
                        P3=0x10;
                        Delay10ms(1);
                        P3=0x00;
                  }

                if(X>=6)
                        {
                        Q=A[5];
                        P0=DIG_CODE[Q];
                        P3=0x20;
                        Delay10ms(1);
……………………

网友A(2018-07-07):
请问能附一张流程图吗,谢谢

网友B(2022-05-26):
请问可以带一下流程图吗比较需要

网友C(2022-09-07):
谢谢楼主分享!要是有流行图就更好了。

网友D(2022-10-21):
附件在哪 没有proteus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