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八脚单片机STC15F104E制作红外遥控灯扇

楼主:
    餐桌顶上只有一个照明灯,天热了,就在灯的位置再装一个微风电扇,这样就不必为电扇专门拉电线了。
    往年用的是STC89C52RC芯片的最小系统板、红外接收和继电器模块组装的。
    实际上只用到了单片机3个IO口,而STC89C52RC有32个IO,大材小用,板子又大感觉挺浪费的。
    从网上查到STC有8脚的单片机芯片,后来网购时顺便就买了几个STC15F104E。

    看看图片,是不是很小巧。查了相关资料,这个芯片内部集成高精度R/C时钟的,连晶振都不用再接的,烧录时可在5M~35M之间自行设置的。
而且STC网站上还有相应的红外接收例程《STC15系列只用一个定时器中断的红外接收程序》,这样只要在此例程基础上,稍加改动就可用了。
    除了电源正负极引脚外其他六个都可以用作普通IO口的。电路很简单的,直接在洞洞板上焊接上8脚IC座和一个电阻、一个白色LED还有红外接收模块,其他就是外接引线了。这里我用P32接到红外接收数据口上,P33作为闪烁灯,P34、P35外接到继电器模块上。P33接了个闪烁灯,STC文档里面建议用3K以上电阻串联LED的,这里就用的3K的。

    注意,照明灯是接到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上的,这样即使5V电源模块或单片机出故障了,墙上的开关还是能控制照明灯的。

    总共是三块小板子用热熔胶粘接到PVC电线槽板上的。从左到右分别是220V转5V电源模块、自制单片机模块、5V继电器模块。
代码中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频率,这里是12M。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模拟串口和红外接收会自动适应。5~36MHZ
还要制定设备用户代码。
#define        User_code                0xB649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

    如图,烧录时需要制定内置时钟频率,必须和代码里面一样的。
    安装前,先用两个LED灯泡测试一下了。

   后来,网上有文章说内置RC时钟,频率不稳定的,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不过想来对于红外线接收这种应用来说,即使有频漂,影响应该不大的。

   反正已经装上了,过了这个夏天,是否频漂拭目以待了。后来想到,其实可以把闪烁灯换掉,改用继电器控制一个弱光灯的,这样根据需要调节灯光亮度了。

/*************        功能说明        **************

红外接收程序。适用于市场上用量最大的HT6121/6122及其兼容IC的编码。

对于用户码与User_code定义不同的遥控器,程序会将用户码一起从串口输出。

使用模拟串口发送监控显示编码,显示内容为ASCII码和中文。

本接收程序基于状态机的方式,占用CPU的时间非常少。

HEX文件在本目录的/list里面。

******************************************/

/*************        用户系统配置        **************/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模拟串口和红外接收会自动适应。5~36MHZ
#define D_TIMER0                125                        //选择定时器时间, us, 红外接收要求在60us~250us之间
#define        User_code                0xB649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

/*************        以下宏定义用户请勿修改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req_base                        (MAIN_Fosc / 1200)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 - (D_TIMER0 * freq_base / 10000))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sbit        P_TXD1 = P3^1;                //定义模拟串口发送脚,打印信息用
sbit        P_IR_RX = P3^2;                //定义红外接收输入端口
sbit        userLed3=P3^5;
sbit         userLed4=P3^4;
sbit         FlashLed=P3^3;                  //秒闪烁灯
bit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bit                B_IR_Sync;                        //已收到同步标志
uchar        IR_SampleCnt;                //采样计数
uchar        IR_BitCnt;                        //编码位数
uchar        IR_UserH;                        //用户码(地址)高字节
uchar        IR_UserL;                        //用户码(地址)低字节
uchar        IR_data;                        //数据原码
uchar        IR_DataShit;                //数据反码

bit                B_IrUserErr;                //User code error flag
bit                B_IR_Press;                        //Key press flag,include repeat key.
uchar        IR_code;                        //IR code        红外键码
unsigned int Count1ms=0;        //一毫秒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1RH=0xFC;        //定时器时长        高位值
unsigned char   T1RL=0x67;        //定时器时长        低位值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Tx1Send(uchar dat);
uchar        HEX2ASCII(uchar dat);
void        InitTimer(void);
void        Prin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1(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MAIN_Fosc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8;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1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1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0F;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10;   //配置T0为模式1
    TH1= T1RH;     //加载T0重载值
    TL1 = T1RL;
    ET1 = 1;        //使能T0中断
    TR1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5=0;
    TH1 = T1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1 = T1RL;
        ti5++;          //计数标志自加1
        if(ti5==20)          //判断是否到1s
        {
                ti5=0;             //将静态变量清0
                FlashLed=~FlashLed;       //LED位求反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userLed3=1;
//        userLed4=1;
        EA=1;        //允许总中断
        ConfigTimer1(25);
        InitTimer();                //初始化Timer
        while(1)
        {
                if(B_IR_Press)                //有IR键按下
                {
                        switch(IR_code)
                        {
                                case 0x54:
                                        userLed3=~userLed3;
                                        break;
                                case 0x43:
                                        userLed4=~userLed4;
                                        break;
                        }
                        B_IR_Press = 0;                //清除IR键按下标志
                }
        }
}

//*******************************************************************
//*********************** IR Remote Module **************************
//*********************** IR Remote Module **************************
//this programme is used for Receive IR Remote (HT6121).
//data format: Synchro,AddressH,AddressL,data,/data, (total 32 bit).
//send a frame(85ms), pause 23ms, send synchro of another frame, pause 94ms
//data rate: 108ms/Frame
//Synchro:low=9ms,high=4.5/2.25ms,low=0.5626ms
//Bit0:high=0.5626ms,low=0.5626ms
//Bit1:high=1.6879ms,low=0.5626ms
//frame space = 23 ms or 96 ms
/******************** 红外采样时间宏定义, 用户不要随意修改        *******************/
#if ((D_TIMER0 <= 250) && (D_TIMER0 >= 60))
        #define        D_IR_sample                        D_TIMER0                //定义采样时间,在60us~250us之间
#endif
#define D_IR_SYNC_MAX                (15000/D_IR_sample)        //SYNC max time
#define D_IR_SYNC_MIN                (9700 /D_IR_sample)        //SYNC min time
#define D_IR_SYNC_DIVIDE        (12375/D_IR_sample)        //decide data 0 or 1
#define D_IR_DATA_MAX                (3000 /D_IR_sample)        //data max time
#define D_IR_DATA_MIN                (600  /D_IR_sample)        //data min time
#define D_IR_DATA_DIVIDE        (1687 /D_IR_sample)        //decide data 0 or 1
#define D_IR_BIT_NUMBER                32                                        //bit number

//*******************************************************************************************
//**************************** IR RECEIVE MODULE ********************************************
void IR_RX_HT6121(void)
{
        uchar        SampleTime;
        IR_SampleCnt++;                                                        //Sample + 1
        F0 = P_IR_RX_temp;                                                //Save Last sample status
        P_IR_RX_temp = P_IR_RX;                                        //Read current status
        if(F0 &&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is high,and current sample is low, so is fall edge
        {
                SampleTime = IR_SampleCnt;                        //get the sample time
                IR_SampleCnt = 0;                                        //Clear the sample counter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AX)                B_IR_Sync = 0;        //large the Maxim SYNC time, then error
                else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IN)                                        //SYNC
                {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DIVIDE)
                        {
                                B_IR_Sync = 1;                                        //has received SYNC
                                IR_BitCnt = D_IR_BIT_NUMBER;        //Load bit number
                        }
                }
                else if(B_IR_Sync)                                                //has received SYNC
                {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MAX)
                                B_IR_Sync=0;        //data samlpe time to large
                        else
                        {
                                IR_DataShit >>= 1;                                        //data shift right 1 bit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DIVIDE)        IR_DataShit |= 0x80;        //devide data 0 or 1
                                if(--IR_BitCnt == 0)                                //bit number is over?
                                {
                                        B_IR_Sync = 0;                                        //Clear SYNC
                                        if(~IR_DataShit == IR_data)                //判断数据正反码
                                        {
                                                if((IR_UserH == (User_code / 256)) &&
                                                        IR_UserL == (User_code % 256))
                                                                B_IrUserErr = 0;        //User code is righe
                                                else        B_IrUserErr = 1;        //user code is wrong

                                                IR_code      = IR_data;
                                                B_IR_Press   = 1;                        //数据有效
                                        }
                                }
                                else if((IR_BitCnt & 7)== 0)                //one byte receive
                                {
                                        IR_UserL = IR_UserH;                        //Save the User code high byte
                                        IR_UserH = IR_data;                                //Save the User code low byte
                                        IR_data  = IR_DataShit;                        //Save the IR data byte
                                }
                        }
                }
        }
}

/**************** Timer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 = 0;                //for STC15Fxxx系列        Timer0 as 16bit reload timer.
……………………

网友A(2018-09-06):
谢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天凉了,前天把这个遥控电扇拆了。说说其中的插曲。
刚装上的头几天,发现用遥控器打开电扇的时候,有的时候单片机似乎就复位了,因为默认就是只开灯不开电扇的。
后来想到没有给单片机电源端接上0.1微法的瓷片电容,就拿下来又焊上瓷片电容了。装上再试用,接下来几天还是有这个现象。
后来,想来也许是继电器模块故障,换了,就正常了。一个夏天用着都很正常的。估计,就是负责电扇开关的那个继电器有故障了,没拆看看,具体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频漂,看来这点用途根本是不用担心的了。

网友C:
定义的红外接收用户码,是不是只能接收这个码,那遥控器上怎么知道是哪个按键?

网友D(2018-11-28):
楼主  你好 可以改用STC8952RC吗 如果改芯片要在那里修改程序?

网友E:
以前有个类似的,不太好用,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F:
另外104E外部中断有问题,触发过多程序会死机,有遇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定义的红外接收用户码,是不是只能接收这个码,那遥控器上怎么知道是哪个按键?

提前用51实验板做个红外解码程序,显示在数码管或1602上
然后搞清楚了,再移植到这个八脚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好 可以改用STC8952RC吗 如果改芯片要在那里修改程序?

当然可以了。最早就是用的STC8952RC,后来移植到这个芯片上了。
论坛教程里面有现成的程序,稍加改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另外104E外部中断有问题,触发过多程序会死机,有遇到?

还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G:
我也刚用这个芯片做了一个学习型的红外遥控开关,带60分钟定时,经试用还不错。

网友H:
兄弟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最近在学,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I(2019-01-23):
很详细的教程,准备仿照楼主的程序做点自己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J(2019-03-11):
非常感谢分享,谢谢,标记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也刚用这个芯片做了一个学习型的红外遥控开关,带60分钟定时,经试用还不错。

分享一下程序

网友L(2019-07-17):
楼主是位活雷锋!

网友M(2019-10-27):
谢谢分享,能用到我的小车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定义的红外接收用户码,是不是只能接收这个码,那遥控器上怎么知道是哪个按键?

这个我也发表过文章,我用的是学习按键,可以学习任意一个遥控器上不常用的按键,http://www.51hei.com/bbs/dpj-144302-1.html

网友O(2019-12-10):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最早就是用的STC8952RC,后来移植到这个芯片上了。
论坛教程里面有现成的程序,稍加改动就 ...

要怎么烧录进去,不太懂。

网友P(2020-01-29):
多谢分享 使用了你的程序在15F102W上 可以用但是有个疑问   我的遥控器用户码是01FE 跟你的不同 实际 用户码好像没起作用 只要数据码对就可以

网友Q(2020-04-04):
搞一个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R:
下载学习一下,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S(2020-05-13):
新手,感觉程序太难了

网友T(2020-06-23):
引用 网友B:
天凉了,前天把这个遥控电扇拆了。说说其中的插曲。
刚装上的头几天,发现用遥控器打开电扇的时候,有的时 ...

风扇是感性负载, 启动时电压波动很大, 关闭时又要有泄放路径

网友U(2021-05-04):
不错,不过既然用单片机了,为什么不能加个18b20,做个pwm自动调速风扇?

网友V:
引用 网友P:
多谢分享 使用了你的程序在15F102W上 可以用但是有个疑问   我的遥控器用户码是01FE 跟你的不同 实际 用户 ...

请问一下我有一个小红外遥控器,怎么修改程序,单片机知道我发送的是啥,控制继电器合闭呀,还是随便一个遥控器否可以用

网友V:
任何遥控器都可以控制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B:
提前用51实验板做个红外解码程序,显示在数码管或1602上
然后搞清楚了,再移植到这个八脚单片机

谢谢,小白一枚,正在学习

网友W(2022-02-07):
也来学习一下 遥控电路解码 支持

网友X:
這個有創意,謝謝分享!!

网友Y(2022-03-24):
实用制作,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