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制作的0-9.9V电压表

楼主(2018-06-07):
这款由电子乐屋原创的电路简单制作容易的STC12C2052AD单片机的0-9.9V电压表,电路简单,元件少,容易制作,PCB板为单面板,下面是制作好的实物。

【附件包括原理图和源程序】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12C2052AD.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emp=P1^7;
sbit LED3=P3^0;  //C
sbit LED0=P1^4;  //        小数点后一位
sbit LED1=P1^3;  //个位
sbit LED2=P1^0;  //        十位
sbit A=P1^1;
sbit B_B=P1^5;
sbit C=P3^2;
sbit D=P3^4;
sbit E=P3^5;
sbit F=P1^2;
sbit G=P3^1;
sbit H=P3^3;  //小数点

char d[5];
uint R,M,N,h;//若定义成uchar型就只能显示2.5V以下的数值

void dm(mz);

void delayus(uint x)         //(x+1)*6微
{

        while(x--);
}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定义变量
for(;t>0;t--)                     //如果t大于0,t减1(外层循环)
  for(i=600;i>0;i--);       //i等于124,如果i大于0,i减1
}
/*******************************************************************
函数名:ADC初始化及8位A/D转换函数
返回值:8位的ADC数据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uchar Read (uchar CHA)
{
        u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若在函数外定义此变量则不能得到连续变化的模拟量的显示
        /******以下为ADC初始化程序****************************/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6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以下为ADC执行程序****************************/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显示函数转换函数:
M=模拟量采样值,N=基准电压源采样值(本例为2.5V),R=模拟量输入值(待显示值)
N=256*2.5/Vcc;变形后得Vcc=256*2.5/N; 代入M=256*R/Vcc;得到M=R*N/2.5;变形后得R=M*2.5/N
1.105为输入端分压比。
******************************************************************/
void transfer(void)
{
        M=Read(6);                                //P1.6口模拟量转换
        N=Read(7);                                //P1.7口2.5V基准电压源采样(转换)
        R=((M*2.5)/N)*198;                //输入模拟量换算并放大500倍;
        /***以下为3位显示转换***/
        h=R;
        d[3]=R/1000;
        R=R%1000;
        d[2]=R/100;
        R=R%100;
        d[1]=R/10;
        d[0]=R%10;

}
/**********显示函数(未优化)************************************************/
void xian_shi (void)
{
        if(h>999)
        {
                d[3]=10;
                d[2]=10;
                d[1]=10;
                d[0]=10;
        }
        if(d[3]==0)
        d[3]=11;
        dm(d[3]);
        LED3=1;
        delayus(5);
        LED3=0;
        delayus(30);
        dm(d[2]);
        LED2=1;
        delayus(5);
        LED2=0;
        delayus(30);
        dm(12);
        LED2=1;
        delayus(1);
        LED2=0;
        delayus(400);
        dm(d[1]);
        LED1=1;
        delayus(5);
        LED1=0;
        delayus(30);
        dm(d[0]);
        LED0=1;
        delayus(5);
        LED0=0;
        delayus(30);
}

void dm(mz)
{
        switch(mz)
        {
                case 0:A=0;B_B=0;C=0;D=0;E=0;F=0;G=1;H=1;break;
                case 1:A=1;B_B=0;C=0;D=1;E=1;F=1;G=1;H=1;break;
                case 2:A=0;B_B=0;C=1;D=0;E=0;F=1;G=0;H=1;break;
                case 3:A=0;B_B=0;C=0;D=0;E=1;F=1;G=0;H=1;break;
                case 4:A=1;B_B=0;C=0;D=1;E=1;F=0;G=0;H=1;break;
                case 5:A=0;B_B=1;C=0;D=0;E=1;F=0;G=0;H=1;break;
                case 6:A=0;B_B=1;C=0;D=0;E=0;F=0;G=0;H=1;break;
                case 7:A=0;B_B=0;C=0;D=1;E=1;F=1;G=1;H=1;break;
                case 8:A=0;B_B=0;C=0;D=0;E=0;F=0;G=0;H=1;break;
                case 9:A=0;B_B=0;C=0;D=0;E=1;F=0;G=0;H=1;break;
                case 10:A=0;B_B=1;C=1;D=0;E=0;F=0;G=1;H=1;break; //C
                case 11:A=1;B_B=1;C=1;D=1;E=1;F=1;G=1;H=1;break; //不显示
                case 12:A=1;B_B=1;C=1;D=1;E=1;F=1;G=1;H=0;break; //小数点
        }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程序开始处,无限循环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
    P1M0 = 0xC0;
    P1M1 = 0x19;
    P3M0=0x00;
    P3M1=0x01;
        LED0=0;
        LED1=0;
        LED2=0;
        LED3=0;

        while(1)
        {
                uint i;
                i++;
                if (i==500)
                {
                        transfer();
                        i=0;
                }
                xian_shi();
        }
}

网友A:
程序直接复制粘贴到烧录软件上后直接烧录就可以??

网友B(2018-09-04):
如果我要判断是多少伏电压怎么判断

网友C:
不错,量程可以高点就好了

网友D:
好主意,马上去实践

网友E(2019-08-21):
量电压正负接反会怎么样,是不是量出负电压?

网友E:
基准电压不用设置吗,没看明白 是哪里把P1.7口的431设为基准的。

网友F:
这个程序很实用

网友G(2019-10-25):
谢谢!能不能改12v

网友H:
3.0口咋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