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in.c(1): warning C318

楼主(2018-06-07):
请问这如何解决?
编译时出现:main.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12C5A60S2.h'

网友A:
把STC12C5A60S2.h文件放到编译器能找到的文件夹里,或者重设路径

网友B:
把STC12C5A60S2.h所在的文件夹添加到项目中去

网友C:
或者直接把头文件添加到工程里

网友D:
缺少'STC12C5A60S2.h'头文件,把文件添加到工程目录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