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电路与引脚图及规格书下载 RGB5050资料

楼主:
WS2812B
主要特点
  • 智能反接保护,电源反接不会损坏IC。
  • IC控制电路与LED点光源公用一个电源。
  • 控制电路与RGB芯片集成在一个5050封装的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像素点。
  • 内置信号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像素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线路波形畸变不会累加。
  • 内置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电路。
  • 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 串行级联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 任意两点传传输距离在不超过5米时无需增加任何电路。
  • 当刷新速率30帧/秒时,级联数不小于1024点。
  • 数据发送速度可达800Kbps
  • 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性价比高。
主要应用领域
  • LED全彩发光字灯串,LED全彩模组, LED全彩软灯条硬灯条,LED护栏管。
  • LED点光源,LED像素屏,LED异形屏,各种电子产品,电器设备跑马灯。
产品概述
WS2813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像素点。像素点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含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光的颜色高度一致。
数据协议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像素点在上电复位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数据,首先送过来的24bit数据被第一个像素点提取后,送到像素点内部的数据锁存器,剩余的数据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像素点,每经过一个像素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像素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像素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LED具有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超低功率,超长寿命等优点。将控制电路集成于LED上面,电路变得更加简单,体积小,安装更加简便。
机械尺寸(单位mm)
机械尺寸与引脚图(单位mm)
引脚功能
序号
符号
管脚名
功 能 描 述
1
VDD
电源
供电管脚
2
DOUT
数据输出
控制数据信号输出
3
VSS
信号接地和电源接地
4
DIN
数据输入
控制数据信号输入
最大额定值(如无特殊说明,TA=25℃,VSS=0V
参数
符号
范围
单位
电源电压
VDD
+3.5~+5.3
V
逻辑输入电压
VI
-0.5~VDD+0.5
V
工作温度
Topt
-25~+80
储存温度
Tstg
-55~+150
电气参数(如无特殊说明,TA=-20~+70℃,VDD=4.5~5.5V,VSS=0V
参数
符号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测试条件
输入电流
II
——
——
±1
µA
VI=VDD/VSS
高电平输入
VIH
0.7VDD
——
——
V
DIN,SET
低电平输入
VIL
——
——
0.3 VDD
V
DIN,SET
滞后电压
VH
——
0.35
——
V
DIN,SET

开关特性(如无特殊说明,TA=-20~+70℃,VDD=4.5~5.5V,VSS=0V
参数
符号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测试条件
振荡频率
Fosc
——
600
——
KHz
——
传输延迟时间
tPLZ
——
——
300
ns
CL=15pF,DIN→DOUT,RL=10KΩ
下降时间
tTHZ
——
——
120
µs
CL=300pF,OUTR/OUTG/OUTB
输入电容
CI
——
——
15
pF
——
LED 特性参数
数据传输时间( TH+TL=1.25µs±600ns)
T0H
0码,  高电平时间
0.4µs
±150ns
T1H
1码,  高电平时间
0.8 µs
±150ns
T0L
0码,  低电平时间
0.85µs
±150ns
T1L
1码,  低电平时间
0.45 µs
±150ns
RES
帧单位,低电平时间
50µs以上

时序波形图

WS2812B
输入码型:
连接方法:

WS2812B

WS2812B
数据传输方法
注:其中D1为MCU端发送的数据,D2、D3、D4为级联电路自动整形转发的数据。
24bit数据结构:
G7
G6
G5
G4
G3
G2
G1
G0
R7
R6
R5
R4
R3
R2
R1
R0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注:高位先发,按照GRB的顺序发送数据。
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A(2019-11-08):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知识

网友B(2020-03-07):
不错不错 很好的资料

网友C(2021-01-19):
刚好需要 ~51黑加油

网友D:
好贴好贴,哈哈哈,正适合用,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开发更多产品了

网友E:
这几天正好用到这个,学习了,打算用来做个像素显示屏

网友F(2021-02-28):
太棒了,刚好用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