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STM32f103ZET6和电脑通过串口通信实现舵机控制

楼主(2018-06-07):
主要是不会怎么读取串口数据

网友A(2018-08-04):
if(len==3)a1=(USART_RX_BUF[0]-'0')*100+(USART_RX_BUF[1]-'0')*10+USART_RX_BUF[2]-'0';

网友A:
用这个程序,这行程序的大致意思是当发送长度为3的时候,把发送的数据赋给a1

网友A:
只能发送数字,如果想发送字母之类的还要了解一下ascii